DIY优盘、PC机、SD卡、IPOD遥控音响

楼主(2008-10-15):
1、能播放优盘、PC机、SD卡、IPOD的音乐
2、能进行输入的切换
3、能用遥控器进行上一曲 下一曲 暂停 静音 音量的控制 5.1声道的调节
4、能用按键实现第3步的功能
5、采用单片机控制芯片 采用音量芯片做为音量控制芯片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多多提建义

网友A:
说得太笼统了

音乐文件的格式多了,能全部支持?
难道做个带操作系统的,能够升级软件解码器?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全部MP3的格式

网友B:
现制定实现方案吧

总要有规划报告方案吧!

网友C:
,,

文件格式不多,除Ipod支持比较特别的AAC之外,其他都很普通。
我想到的方法支持 MP3,WMA,MIDI,ADPCM,Ogg,AAC
VS1000 + VS1053 ,只是5.1不知道怎么实现,如果要有很好的重低音效果,你可以期待VLSI 出VS1005,这个型号还有FM功能。

楼主:
DIY优盘、PC机、SD卡、IPOD遥控音响草案

1、CH375 读U盘(移动硬盘、USB读卡器)模块
2、音响
    CD4053+PT2258
    TDA2030作为功率放大
3、单片机

楼主:
LT

CH374作为接口芯片
MP3解码播放模块,使用VS1003B作为解码芯片,访芯片音质良好,接口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