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射部分进展

楼主(2008-10-20):
该抄的图都抄完了, 现在问题及思路有:

1, 怎么将信号放在VCO出来的载波上.
思路: 1, 我想的, MCU/FPG通过数字接口控制ADF4360. 不知道行不行, 估计是不行. 寄存器部分没仔细看, 不过从论文描述看好像是只是初始化用的.
     2, 通过Vtune直接将信号载入. 理论上可行, 不过没有找到任何前例.
     3, 直接把信号和VCO的输出联通. datasheet上的构架.

2, 信号是从哪里来的???

阶段的抄图见下. 主要抄的eval板, 参考了论文.

网友A:
应该将MCU提供的基带信号加在Vtune上

串一个10k的电阻,直接加在相位比较器输出然后经过环路滤波器后的那个地方

用以控制VCO

网友A:
蚂蚁口头提供的方案

应该没问题的
先照做吧
至于控制方面
涉及到控制的地方有两个LO和一个可编程衰减器,还有若干RF开关
这些东西先把接口引出来,再统一选个mcu来做控制部分

网友B:
这好像不是那个pc遥控方案?

网友A:
那个跑10.7M问题不大

司南姐姐

网友C:
呵呵……

司南姐姐多虑了……,偶的PCB上跑的最大信号不过10.7M,没有上100M的信号(除非外界干扰),所以板子基本没问题。
10.7M是放大接收部分的下变频信号。与发射端无关。
偶为了调试方便,特意将板子做大了点,下次定板的时候大部分用贴片。到时候板子最大不会超过4cm*4cm。
元件能用贴片的就贴片的吧,但是司南姐姐你的那块可不像我的啊,我的可以做大点调试,你的估计不行,线长了毛病也多了。所以最好用贴片,调试时也比较麻烦。到时候你可以用高频专用的探针来测试,估计空间不是问题。
至于优秀的PCB布线,那我就不好说了,这个需要长期的经验累积与深厚的理论功底。
焊接嘛,我看了一下ADF4360的PDF,用CP-24-1的封装焊接起来很简单。其他元件就不用考虑了。要不我给你焊也行。偶的焊接技术虽然不好,但是这个还是搞得定的。
呵呵,说了这么多……

网友D:
问一下,ADF4360是用的那个频段上的?

100MHz的信号也没有那么恐怖,现在随便那个带SDRAM控制器的ARM9的频率都是100MHz或133MHz,不过是数字信号罢了~

PS:
0603封装的ESR、ESL和杂散电容都是比较小的!

网友E:
夜深人静的

别吓人...

网友C:
额……

10.7M也是混合信号,没滤掉载波。比如混合信号是100M,前级把它变为10.7M,然后我再滤波,滤波后的就是有用信号了。
你们条件还不错啊,我们学校只有“人工焊机”(自己焊)。所以我也焊的比较多。CP-24-1的腿有一部分漏在外面,很好焊的。
我这两天也在考试,今天考完。明天后天都有实验,所以得拖两天了。不过我会尽快搞定的。
10.7M的混频信号我也有了,心里还算比较有底的,相信应该不是问题。
大家加油!

网友C:
18楼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F:
这样的一种交流环境真叫我羡慕啊

暑假时才混上了电脑,在深度、萝卜上混了几个月,一直都没舍得上上电子论坛。今天这里一看,真的喜欢这种交流的环境

网友C:
赫赫……

像Protel这些软件中的封装有时候也不是很准确的,关键的芯片还是要看看datasheet上的参数。
各位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