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推荐一款50V,30A的大功率三极管!

楼主(2008-10-21):
我做放电仪用,谢谢!

网友A:
PNP还是NPN?,工作频率?

在网上搜晶体管参数大全之类的,也可以直接去市场找专卖晶体管的,他们一般都有手册,选好买的即可。

网友B:
大不了并联啊

只见过20a的

网友C:
选用100V50A的mos管

网友D:
MJ1103x 能到50A/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