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Hz~140MHz LC滤波器pspice仿真结果

楼主(2008-10-22):
100MHz~140MHz LC滤波器的电路参数和频率响应如下图所示,参数是我手算的,中间的几个100nH的电感组合成两个200nH的,有什么砖头尽管砸,呵呵~

回头把uPC1658G加上,没什么问题PCB下周末应该可以送去打样。

楼主:
LC滤波器pspice仿真结果——频响

orCAD做的频响仿真~

3阶T型滤波器配置。

网友A:
波形还不错啊!

看来我也得加快步伐了,不然就拖后腿了。

楼主:
我是用集总参数仿真的

没有考虑分布参数的影响,呵呵~

不知道我的前级给我的输入电平或功率是多大的?我的这一级放大的电源电压有没有要求?3.3V,5V,12V其中之一还是其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