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简易工控板/学习板?

楼主(2008-10-24):
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实验工具?

目的:
  可实用,强抗干扰。
  可学习,多种显示和MCU支持
  借签PLC,PC制定指令,控制板执行。

预测:
  32光电隔离输出,可直接驱动小型继电器。
  32光电隔离输入
  两路以上光电隔离 RS232。
  一路485
  电源DCDC

板载:
  两个数码管(可动态显示N长数据),两KEY(设置/功能)
  MCU板

可扩展:
  隔离SPI方式扩展显示接口(工业环境,不使用并行/总线直接连接)
  隔离SPI方式扩展ADC,DAC板
  2路高度光电隔离步进马达驱动

外壳:
  采用有机玻璃做箱子

配件:
  市面标准AC-DC电源
  RS232连接线
  程序下载/仿真连接线

软件:
  高度模块化的“命令管理器”,执行PC设定的流程指令。

PCB:
  4层
  大小:越小越好

成本:
  不含扩展,不含ACDC,成本控制在150内。(PCB按100片分摊)

网友A:
哈哈,做一套硬件设计很累的

用俺那DIY板子做教具,软件上可以做做很多**的.

楼主:
俺想做个能实用的

能在工控场合拿来就用的。学习板只是个附加的功能。
至于硬件设计,不就是大家需要进一步交流的吗?

网友:
150够戗...工控用要求高啊.

楼主:
这样才有DIY乐趣

比如DCDC,自己做。大概十几元(很高的预算)。外面买的DCDC,便宜的,隔离电压和距离都不够。自己做好点。
再就是4层板子有点贵,大概每个算下来30-40。
MCU可以选51,AVR,ARM7,M3的插件板,这样可以体现农民讲习所软件的高模块化和移植性,C比汇编的优越性(呵呵)。算贵点的,35吧。
其它什么ESD保护,放电管,大概20-30。
MAX3232,低速光耦,HC,插座,算算150也差不多了。

当然,扩展功能的费用不算此。

网友B:
呵呵,支持这个东西

楼主:
PC端可以按照流程写个指令集合下去

控制板就能自己按照流程运行。有PLC的样子。
支持多个流程命令集合,十几二十个独立任务没问题。

楼主:
什么掉电保存,设置保存

小菜
以后扩展显示的话,可以学习到怎么写菜单程序,如果更复杂到点阵,还可以学到设计GUI的精髓思想。

楼主:
软件比硬件要值钱多了

网友C:
伟大的GUI。。。

呵呵,俺不会。。。

看在伟大的GUI的面子上,俺肯定要支持所长一把。。。

楼主:
要不改成DIY一个GUI,做个图形控制器?

网友D:
步进马达驱动

马达具体要求怎样?直接OC门输出两路脉冲吧。
如果两路步进马达都做成大电流高细分的,
成本就至少要翻番了。

楼主:
步进马达驱动,可以只做一个细分控制器和电流检测

驱动管外加,使用时根据功率大小决定型号。
这样成本低,适用场合多。

细分控制器 = MCU+MOS驱动器+电流控制。

楼主:
至少128的

网友E:
很好很强大,顶!

150元可能有点玄。。。

网友C:
所长能不能做个PDF讲讲如何做步进马达的细分驱动?

呵呵,DOC也行,估计N多的人想看。。。

楼主:
马达细分控制器最好请专家away设计

俺做的不专业。

网友A:
建议所长最好搞320X240TFT屏的GUI应用

现在的320X240TFT屏价格在80元以下,硬件已相当便宜,关键是软件驱动和界面比较难整,搞这个既好玩,又实用,而GUI软件貌似所长已玩得自由自在了.

网友C:
估计away是靠那个吃饭的,呵呵。。。

吃饭的家伙,估计他舍不得共享个大家看。。。

网友F:
隔离DCDC

请教各位大虾,隔离DCDC是不是可以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三极管通断+隔离变压器实现?

楼主:
可以做个图形控制器

320X240TFT得用个带控制器的ARM7。

网友G:
2层板就够了,

为什么要四层。

网友:
所长还是做GUI吧,这个成本低,甚至不要硬件都可以.

引用 网友A:
DIY小组讨论区 ←返回版面

18楼: 建议所长最好搞320X240TFT屏的GUI应用

现在的320X240TFT屏价格在80元以下,硬件已相当便宜,关键是软件驱动和界面比较难整,搞这个既好玩,又实用,而GUI软件貌似所长已玩得自由自在了.

网友D:
至少128细分的话,可以用个8位的DAC

还有余地,哈哈

网友D:
关于数码管驱动

用74HC595、MAX7219还是别的?
MAX7219贵点,一片能驱动8个数码管。

网友:
MAX7219贵点,一片能驱动8个数码管

可以用ZLG7289,ZLG7290,HD7289等替代.15元左右.

网友H:
支持做成GUI

既然讲实用,还是一步到位好。

网友I:
好,开始弄呀.具体怎么弄.

网友I:
所长,什么时候开始弄呀?

网友A:
哈哈,如果是整GUI模块,其实所长可以在PC机上做

PC机上调试和跟踪都很方便,效率高.

网友:
所长的菜单程序..部分啊....

/*******************************************************************************
*
菜单控制
模块退出时必须向菜单管理发出菜单关闭消息
********************************************************************************/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Const.h"
#include "EepromEnum.h"
#include "News.h"
#include "NewsEnum.h"
#include "Window.h"
#include "Source.h"

#include "LcdDrive.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CpuEeprom.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ound.h"

enum{
    eLEFT,
    eRIGHT
};

#define TIME_MENULIMIT  40                          //菜单显示时间

static unsigned char mMenu_TimeLimit;               //控制菜单显示时间,以秒为单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mMenu_Id;                      //在使用的菜单的层里面的索引
static unsigned char mMenu_ItemId;                  //菜单层的项索引
static unsigned char fMenu_Select;                  /*=1菜单选中了,已经离开菜
单,执行功能去了,执行完返回控制给菜单,会清0*/

static unsigned char fMenu_RequStore;               /*菜单选择有效请求,模块响应
后,退出时发nMenu_ReturnControl,控制权交回菜单*/

/******************************************************************
菜单结构定义
******************************************************************/
struct MenuUnit{                                                //菜单单元结构
    unsigned char mX;
    unsigned char mY;

    unsigned char Str[6];                                       //显示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mSubId;                                       /*选中后执行的子菜单一层的ID,==0无,和mNewsId关联*/
    unsigned char mNewsId;                                      /*选中后执行的消息ID,==0无,和mSubId关联*/

    unsigned char mReturnId;                                    /*退出后执行的菜单层的ID号,==0相当关闭,由本身*/
};

static const struct MenuUnit    *psMenuCurrentUnit;

/******************************************************************
菜单构造
    x,y,    字符串      要执行的ID,要执行的消息 返回执行的ID
******************************************************************/
const struct MenuUnit sMenuUnit_Close[]={                               //每行是个SubId.关闭菜单,ID=0
    0,9,    "x097",    0,  nXxx0_On,   0,                              //关闭菜单
};

const struct MenuUnit sMenuUnit_Main[]={                                //每行是个SubId.主菜单,ID=1
    0,9,    "x090",    2,  0,                      0,                  //
    20,9,   "x091",    0,  nXxx1_On,               0,                  //
    40,9,   "x092",    0,  nXxx2_SetupOn,          0,                  //设置
    60,9,   "x098",    3,  nSetVolume_On,          0,                  //参数调节,执行ID=3的菜单
    80,9,   "x099",    0,  nPrinter_SetupOn,   0,                      //打印设置
    100,9,  "x096",    0,  0,                      0,                  //BACK,向上回去
};

const struct MenuUnit sMenuUnit_Moudel[]={                      //每行是个SubId.模块菜单,ID=2
    0,4,    "Xxx31",    0,  nXxx30_SetupOn, 0,                  //Xxx30
    36,4,   "Xxx32",    0,  nXxx31_SetupOn, 0,                  //Xxx31
    72,4,   "Xxx4",     0,  nXxx4_SetupOn,  0,                  //Xxx4
    0,14,   "Xxx5",     0,  nXxx5_SetupOn,  0,                  //Xxx5
    36,14,  "Xxx5",     0,  nXxx5_SetupOn,  0,                  //Xxx5
    72,14,  "Xxx5",     0,  nXxx5_SetupOn,  0,                  //Xxx5
    108,9,  "x096",    1,  0,              0,                  //BACK,向上回去
};

const struct MenuUnit sMenuUnit_AdjVolume[]={                   //每行是个SubId.参数调节菜单,ID=3
    0,9,    "x094",    0,  nSetAlarmVolume_On, 4,              //声音,返回执行ID=4,继续报警音量调节
};

const struct MenuUnit sMenuUnit_AdjAlarm[]={                    //每行是个SubId.参数调节菜单,ID=4
    0,9,    "x094",    0,  nSetLight_On,   5,                  //声音,返回执行ID=5,继续亮度
};

const struct MenuUnit sMenuUnit_AdjLight[]={                    //每行是个SubId.参数调节菜单,ID=5
    0,9,    "x094",    0,  0,              0,                  //亮度,返回执行ID=0.
};

//一层菜单,有很多菜单单元组成
const struct MenuUnit * const psMenuLayer[]={
    sMenuUnit_Close,                                            //ID=0,关闭菜单
    sMenuUnit_Main,                                             //ID=1,主菜单
    sMenuUnit_Moudel,                                           //ID=2,模块选择
    sMenuUnit_AdjVolume,                                        //ID=3,设置音量
    sMenuUnit_AdjAlarm,                                         //ID=4,设置报警音量
    sMenuUnit_AdjLight,                                         //ID=5,亮度调节
};

const unsigned char mMenuLayerMax[]={
    sizeof(sMenuUnit_Close)/sizeof(struct MenuUnit),            //ID=0,关闭菜单
    sizeof(sMenuUnit_Main)/sizeof(struct MenuUnit),             //ID=1,主菜单
    sizeof(sMenuUnit_Moudel)/sizeof(struct MenuUnit),           //ID=2,模块选择
    sizeof(sMenuUnit_AdjVolume)/sizeof(struct MenuUnit),        //ID=3,设置音量
    sizeof(sMenuUnit_AdjAlarm)/sizeof(struct MenuUnit),         //ID=4,设置报警音量
    sizeof(sMenuUnit_AdjLight)/sizeof(struct MenuUnit),         //ID=5,亮度调节
};

#define dSPEEDKEY_MenuId        1                               //快捷键对应功能的菜单项
#define dSPEEDKEY_MenuItemId    0                               //快捷键对应功能的菜单项中的选项

/******************************************************************
清除菜单区域
******************************************************************/
void InMenuWindowCls(void)
{
    Lcd_SetupId(Eeprom_Read(eP_DW_Menu));
    LcdData_ClrScreen( (em_BLACK<<4)+em_BLACK );
}

/******************************************************************
显示当前菜单
必须窗口有效
只有一项时不反白显示.这样关闭菜单或单参数菜单不反白。
已经设置好全局的菜单指针
******************************************************************/
void InMeun_DispItem(unsigned char mId)
{
    Lcd_SetupId(Eeprom_Read(eP_DW_Menu));
    if(LcdData_WindowVisible()==False)return;

    psMenuCurrentUnit=&(psMenuLayer[mMenu_Id])[mId];            //得到当前菜单项的结构指针

    LcdData_MoveTo( (*psMenuCurrentUnit).mX,(*psMenuCurrentUnit).mY );
    if((mId==mMenu_ItemId)&&(mMenuLayerMax[mMenu_Id]>1)){
        //反白显示
        LcdData_SwapColor();
    }
    LcdData_CodeStrings( (*psMenuCurrentUnit).Str,em_CharOverlay );

    psMenuCurrentUnit=&(psMenuLayer[mMenu_Id])[mMenu_ItemId];       //得到当前菜单项的结构指针
}

/******************************************************************
移动
mXxx1=eLEFT,左,否则右
******************************************************************/
void InMeun_MoveItem(unsigned char mXxx1)
{
unsigned char i;

    if(mMenu_Id==0){
        //展开
        mMenu_Id=1;
        mMenu_ItemId=0;

        for(i=0;i<mMenuLayerMax[1];i++){
            InMeun_DispItem(i);
        }
    }
    else {
        if(mXxx1==eLEFT){
            i=mMenu_ItemId;
            if(mMenu_ItemId==0){
                mMenu_ItemId=mMenuLayerMax[mMenu_Id]-1;
            }
            else mMenu_ItemId--;
        }
        else {
            i=mMenu_ItemId++;
            if(mMenu_ItemId==mMenuLayerMax[mMenu_Id]){
                mMenu_ItemId=0;
            }
        }
        InMeun_DispItem(i);
        InMeun_DispItem(mMenu_ItemId);
    }
}

/******************************************************************
显示全部菜单项,并设置相应参数
******************************************************************/
void InMenu_DispNewMenuItem(unsigned char mItem)
{
unsigned char i,j;

    InMenuWindowCls();
    mMenu_ItemId=0;
    mMenu_Id=mItem;

    j=mMenuLayerMax[mMenu_Id];

    for(i=0;i<j;i++)InMeun_DispItem(i);
}

/******************************************************************
菜单确认时执行动作
******************************************************************/
void InMenu_Valid(void)
{
    if((fMenu_RequStore)||(fMenu_Select))return;

    if( (*psMenuCurrentUnit).mNewsId>0){
        //有消息,改变当前消息。
        fMenu_RequStore=(*psMenuCurrentUnit).mNewsId;           //有选择,等待模块返回
        fMenu_Select=1;                                         //选择有效

        News_Push(fMenu_RequStore);
        if((*psMenuCurrentUnit).mSubId>0){
            //有子菜单命令,执行
            InMenu_DispNewMenuItem((*psMenuCurrentUnit).mSubId);
        }
    }
    else {
        InMenu_DispNewMenuItem((*psMenuCurrentUnit).mSubId);
    }
}

/******************************************************************
主菜单选中时,执行的转换或相应处理
转发消息
******************************************************************/
void InMenu_ChangeNews(void)
{
    News_Replace((*psMenuCurrentUnit).mNewsId+1+gNews_Word-eNews_KeySpeed);
}

/******************************************************************
菜单中的消息转换的消息处理:eNews_beign
******************************************************************/
void Menu_NewsPreProcess(void)
{
    if(gNews_Word<eNews_KeySpeed){
        switch(gNews_Word){
            case eNews_KeyPush0:                    //
                    Timer3_Switch();
                    break;

            case eNews_KeyPush1:                    //Xxx5
                    News_Replace(nXxx5_Ctl_Key);
                    break;

            case eNews_KeyPush2:                    //
                    News_Replace(nSound_ClockSwitch);
                    break;

            case eNews_KeyPush3:                    //保留
                    News_Pop();
                    break;
        }
        return;
    }

    if( gNews_Word>eNews_KeyPushReturn )return;     //只对快捷键,左,右,回车控制

    mMenu_TimeLimit=0;                              //清计时器

    if(fMenu_Select==1){
        InMenu_ChangeNews();                        //已经在有效状态,转换消息
        return;
    }

    //在菜单控制下
    switch(gNews_Word){
        case eNews_KeySpeed:                        //快捷键
            News_Pop();
            if(mMenu_Id){
                //菜单已经展开,关闭菜单
                InMenu_DispNewMenuItem(0);
            }
            else {
                //直接进入快捷键对应的菜单选项
                mMenu_ItemId=dSPEEDKEY_MenuItemId;
                mMenu_Id=dSPEEDKEY_MenuId;

                InMenu_Valid();                     //菜单有效
            }
            break;

        case eNews_KeyPushLeft:
            News_Pop();
            InMeun_MoveItem(eLEFT);
            break;

        case eNews_KeyPushRight:
            News_Pop();
            InMeun_MoveItem(eRIGHT);
            break;

        case eNews_KeyPushReturn:               //对当前选中
            News_Pop();
            InMenu_Valid();                     //菜单有效
            break;
    }
}

/******************************************************************
菜单中的消息滞后处理,处理未被接收和处理的消息。
属于菜单发出的模块消息,未被接收,将是菜单退出,并清除该消息
******************************************************************/
void Menu_NewsLag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
    if(gNews_Word==fMenu_RequStore){
        //向模块发出的消息未被接受,且菜单在Select状态,退出到上层
        fMenu_RequStore=fMenu_Select=0;
        InMenu_DispNewMenuItem((*psMenuCurrentUnit).mReturnId); //返回时显示的菜单项
    }
    //销毁
    i=News_Pop();
    while(i){i--;News_Pop();}
}

/******************************************************************
菜单中的消息处理:
模块退出返回的消息
执行当前菜单的返回ID
******************************************************************/
void Menu_News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

    i=gNews_Word;
    News_Pop();                                             //接受消息

    switch(i){
        case nMenu_ReturnControl:
                fMenu_RequStore=fMenu_Select=0;             //选择无效状态
                InMenu_DispNewMenuItem((*psMenuCurrentUnit).mReturnId); //返回时显示的菜单项
                break;

        case nMenu_OverFlow:                                //菜单时间到
                if(fMenu_Select){
                    News_PreInsert(eNews_KeySpeed);         //快捷
                }
                else {
                    fMenu_RequStore=fMenu_Select=0;
                    InMenu_DispNewMenuItem(0);              //菜单回根
                }
                break;
    }
}

/******************************************************************
菜单循环控制,主要显示延时控制
1S进入
******************************************************************/
void Menu_Loop(void)
{
    if( (fMenu_Select)||(mMenu_Id) ){

        if(++mMenu_TimeLimit>=TIME_MENULIMIT){
            //超时,关闭菜单动作
            mMenu_TimeLimit=0;
            News_Push(nMenu_OverFlow);              //菜单时间到
        }
    }
}

/******************************************************************
菜单初始化
******************************************************************/
void Menu_Init(void)
{
    mMenu_TimeLimit=0;
    fMenu_RequStore=fMenu_Select=0;                 //选择无效状态
    InMenu_DispNewMenuItem(0);                      //菜单回根

    //预处理消息注册
    News_Register(Menu_NewsPreProcess,eNews_beign,eNews_beign);

    //滞后处理消息注册
    News_Register(Menu_NewsLagProcess,eNews_Lag,eNews_Lag);

    //本模块使用的消息处理函数
    News_Register(Menu_NewsProcess,nMenu_ReturnControl,nMenu_OverFlow);
}

网友J:
咋没见动静

顶起来
应该加上高速/捕获输入的?

网友I:
里的所有程序给在下呀?

网友:
34楼的兄弟,我也没有全部的程序.所长自己就贴出来这些啊.

希望所长来讲讲啊...
程序不全,理解上有困难...

网友K:
发个图看一下。。。

     要赚钱也得先看一下东西。

网友D:
re:电子尘埃

所长的教材《建立通用MCU程序》找不到了。我为此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L:
做好了我买一套。

期待快点做好

网友M:
re

驱动320x240的屏不用带控制器的芯片.并口就可以了.
可以用STM32F103Vx.

网友N:
啥时候能出来啊

我也正在规划类似的板,可能跟高手学习一下啊

网友O:
我在精神上支持你!不过我觉得要搞就搞的大点,大成本大制作

网友P:
支持所长

有点PLC的样子,这个很有特色,但是实用价值就很难讲,学习一下差不多。
现在什么东西都将成本,如果所长做的东西大而全,势必成本高。
所以所长说的这么个东西也只能算一个开发板

网友Q:
这个很复杂啊

这个很复杂啊

网友R:
所长没影了,呵呵,

同16楼,讲讲马达控制吧,

网友S:

工业控制要求高啊!
尤其是电器属性啊?

网友N:
兄弟,慢慢规划吧,等你这块板出来,我估计黄瓜菜都凉了

网友N:
我的是用AVR的,刚好是楼主开始规划时我开始设计

板已经出来了,本想传照片上来,但这里传照片太费劲了,给个链接,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下
 相关链接:http://blog.**/zlf667788/178221/message.aspx

网友N:
板上实现的目标不高

板上实现32入,32出,1个串口,1片24系列的EEPROM或FRAM,可以外扩32入,32出,8路ADC,2路PWM,2路高速输入

网友T:
我原来是这么做了个套件的,开入开出模入分开,用485联网

    简单的用430MCU,做成单独的开入、开出、模入或其它传器的板子,用485联网,因为都在一个柜内使用,波特率为115.2k。再加上一块ARM的触摸屏。用在小型系统中不错。

网友U:
ding ding ding!

价格还可以!谁如果有,我要10块!wanpeiping@163.com

网友V:
承接项目研发

 承接各种家电控制器,医疗器械,工业控制器,变频器,PLC,等项目研发,电源,功率板设计。有想生产传感器,变送器,音响全套,功放其他各种电子玩具,电子小产品设计等的却又苦于没有自己的工程师的厂家,请联系:13282000997  李**

       良好的解决方案,会让你有种找到家的感觉!

       强大的研发团队,专业的研发技术,容不得你有半点置疑。他们分别为:专业的模拟工程师,资深高级工程师,专精各种工控家电应用。专业开关电源研发工程师,几十年的从业经验,为您提供各种高精解决方案。

网友D:
哈哈,楼上是广告帖

网友W(2008-11-28):
马达控制的好

最好加一路正交编码器接口,这样方便玩伺服。
不过好像没有太便宜的现成片子,要不谁搞几个门电路搭一个。。

网友X:
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实验工具?

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实验工具?
 相关链接:http://www.pcaiaiai.com

网友Y:
2407+cpld 7128

网友Z:
什么时候能出成品啊

价格有很大优势,估计难搞出来

网友AA:
建议最好传几张图。

建议最好传几张图。
 相关链接:http://www.pczhishi.com

网友D:
所长,还搞不搞啊?

怎么连您老也不关注这个帖子了?
好帖子不能让他沉底!
顶起!

网友E:
所长闭关去了~~

网友D:
哪位长老在护法?

没护法的出来回复下啊!

网友AB(2009-01-22):
什么时候开始哦

什么时候开始哦,时时关注老农的动向啊,还有什么时候出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