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款适合网友DIY的高细分大电流步进电机集成芯片THB606

楼主(2008-10-24):
转贴 作者:ss570122

THB6064H是一个PWM 斩波型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和继前一段时间出现的TB6560HQ和THB6016H  芯片的又一个适合网友DIY的采用HZIP25-P-1.27封装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配合简单的外围电路即可实现高性能、多细分、大电流的驱动电路。适合驱动57、86型步进电机。据介绍在低成本、低振动、小噪声、高速度的设计中应用效果较佳。

其主要参数和性能指标如下:
1、单芯片两相正弦细分步进电机驱动
2、直接采用单脉冲和方向信号译码控制模式
3、采用高耐压BiCD工艺,Ron=0.4Ω,(TB6560HQ和THB6016H的Ron=0.6Ω)
4、可实现正反转控制
5、通过4位选择8档细分控制(1/2,1/8,1/10, 1/16, 1/20, 1/32, 1/40, 1/64 )
6、高输出耐压(VDss=50 V )
7、高输出电流(Iout=4.5 A)
8、HZIP25-P-1.27封装(形状和管脚的尺寸和TA8435、TB6560HQ、THB6016H一样)
9、有输出监视管脚(DOWN / ALERT)。
10、有复位和使能管脚
11、芯片内部有过热保护(TSD)和过流检测电路

我简单看了一下THB6064H的英文规格书,觉得这个芯片是一个比较适合网友DIY的很好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可以说是具有TA8435、TB6560HQ、THB6016H一样简单外围电路,大封装的可DIY的良好操作性,也具有BY-5064的高细分译码的低振动、小噪声良好性能。还可以通过Vref电路设计方便的实现多组驱动电流的设置,半流控制功能;通过FDT端实现快慢和混合衰减调节;通过UVLO检测使得芯片逻辑电路供电电压Vc低于3.9V输出关闭,大于4.0 V输出开启保护功能;通过芯片内的过热和过流检测可以很方便的设计驱动器保护电路……

这个芯片的出现,我自己感觉是期待了已久,从其规格书上的介绍综合来看是真正适合DIY的一个业余发烧级芯片(当然不能说是最好了),其具有的高细分、大电流、高驱动电压性能和TA8435、TB6560HQ、THB6016H比较应该说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这正的换代产品,但是其性能是否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值,还有待于实测检验。据芯片代理方介绍THB6064H的样片已经出来几个月了,通过了各项指标测试,我也搞了几片样片,应用测试电路已经设计完了,还有几个数据参数得到落实以后再制版测试,届时会将测试结果通报网友,也希望有拿到样片的其他网友做过测试后将测试结果一起共享和讨论。

  据代理商讲零售价格已经定出来了,50多元一片,要比TB6560HQ高不少,我目前还没有时间做这个驱动板,只是用几个样片做个测试自己用用,其性能能否满意还要测试后才能看出来,不过已经有商家在做这个产品了,估计商家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其工作电流电压和细分功能定价,也不会太低。所以网友还是用这个芯片自己DIY大功率步进电机驱动板要更好些,只要能自己DIY做过TA8435和TB6560HQ的网友,自己做这个也是很容易的,外围元件的数量和价格基本上和TA8435和TB6560HQ的电路差不多,电路版制作和焊接的操作性要比A3986和其他贴片式封装的芯片好不少。算算成本不会比TA8435和TB6560HQ的驱动板高太多,但是驱动性能和功率可是提高不少,对于论坛的网友一般要求应该是足够了。

THB6064H应该还是归属到中档的步进电机全集成驱动芯片,和目前网友常见到和使用过的驱动芯片TA8435H、TB6560HQ、A3977、A3986等比较有一些无法比拟的特点(但是否能达到产品规格书上标称的性能指标,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和测试),做一下几种常见驱动芯片的主要参数对比:

其实以上THB6064H 比较可取的是驱动电压可达到42V(最大50V),细分到1/64,这对步进电机的高转速和低噪音运行是很必要的。另外其HZIP25的大封装和简单的外围电路,使得网友能方便的手工制版和焊接。其芯片开发者能做的这点。可以说是为DIY友们做了一件好事。如果网友能自己DIY的话,其全部驱动电路成本价格也只是比TB6560HQ增加了20多元,比A3986要低不少,但是性能和可DIY性却是提高了很多,应该说是物有所值。

网友A:
呵呵,很好的一款芯片~~~~~~~~~~`

网友B:
问题是这个价格....

谁会钱多烧得去用它啊?

网友C:
要不俺们DIY一个步进马达细分控制器?

网友:
不超过30,我会用.现在用的30左右...

网友D:
哪家的?ONS的?

疯狂支持所长带头搞搞DIY。。。

楼主:
芯片参数    驱动电压(v)  驱动电流(A)   最大细分(档数)   芯片封装        电机工作电流    实现半流    外围电路

TA8435H        24            1.5           1/8(4档)         HZIP25-P-1.27      固定2档可调      简单          简单
TB6560HQ       26.4          3             1/16(4档)        HZIP25-P-1.27      固定4档可调      简单          简单
THB6016H       40            3.5           1/16(4档)        HZIP25-P-1.27      固定4档可调      简单          简单
A3977          35            2.5           1/16(4档)        PLCC44/TSSOP28        连续可调    较复杂          较复杂
A3986          50            --          1/16(4档)        TSSOP32               连续可调    较复杂          复杂(外接驱动管)
THB6064H       55            4.5A          1/64(8档)       HZIP25-P-1.27         连续可调      简单          简单

网友E:
也想弄几片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