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复读机

楼主(2008-10-29):
在教女儿学外语的时候,想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mp3复读机,要完全模拟磁带式复读机的功能,如:对比跟读功能。因为是在家里使用,体积方面不做限制,需要立体身喇叭。音质要好。带数调fm收音机。有自带内存,有u盘借口,能和外部交换文件。带时钟。自带220v电源。
不知道最终的成本能做到哪里?能否使用某个现成的mp3改造?

网友A:
数字复读机主要的难点在软件上

正是因此,实现磁带机的功能会导致成本大幅上升,非业内原创设计人员的话自制几乎不现实。

网友B:
换一个做法

MP3播放+ADPCM复读就容易了.
可以用现成的MP3播放器(带FM)+复读机改造.
MP3的音频输入接复读机的复读部分音频输入即可.
想做好的话建议买步步高的带变速功能的复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