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智能充电器吧★ ■■■ ※※※

楼主(2008-11-04):
智能充电器吧

锂电,镍镉 镍氢
搞电子的电池离不了!电池规格又很多,充电器太多
也占地方,何不搞一款智能充电器!
就像玩航模的用的那种高档一点的!
还实用,还有乐趣!
搞一款前无古人的智能充电器如何??

网友A:
呵呵……

被你占先了……

网友B:
别搞复杂了,就搞镍氢快速充电器吧

这东西的快充在100元左右,但很想购买,又感觉不值,普通的充电器充一次电时间太长了.

楼主:
多几个模式吧,开关选择电池类型也行啊!

模式多也不会很复杂,充电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C:
最好能加入电池参数的测量/测试功能

现在买到的充电电池容量都有水份
能保存充/放电的数据,在计算机上分析电池性能最好

网友D:
充电器

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做一个。我用手机给电池充电,不但慢,还把电池给搞的早衰了。还是专业的充电器好。
最好是可以自己识别电池类型,自己选择充电曲线,可快充和一般两档选择,带容量检测,最好带液晶显示。温度探头放电电路、充满自停、等等吧,单片机

网友E:
很有意思

听起来很有意思啊

网友F:
这个主意不错,大家顶啊

  建议器件全部选顶级贵的,这样就没有商业价值,
但是自己用,就很有满足感!
  匠人jj,牵头发起搞吧!!

网友G:
呵呵

挑战极限,20分钟、15分钟、12分钟(充80%容量)...

侦听器控制折气 + 温度增量控制即可,让电压监控统统见鬼去

网友H:
豪华级别的,呵呵

网友I:
挑战12分钟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G:
除此之外便没什么玩的了

网友J:
想做快速充电器啊?

以前研究过一段时间,各种电池的充电曲线不一样。镍镉/镍氢电池主要就是采用-ΔV方法和0ΔV方法。当然,如有温度探头的话,采用 ΔT方法更有效率更安全。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7/42025.html

网友K:
镍氢电池快充我刚刚做过

用松翰的SN8P27143来做的,1.2C充电,2C放电(瞬间),充电时间只要几十分钟。BUCK电路直接用MCU的PWM控制,电流,温度,电压的检测全部由MCU的AD实现,电路非常简单。

判饱主要是:电压负斜率 -ΔV/Δt  和温升率ΔT/Δt

网友K:
判断充电结束的几种方式:

一般判断充电结束的方式有:
1、定时,以防止其他方法失效时,不至于太难看
2、过压,基本没什么作用,个体和环温影响太大
3、过热,环境温度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
4、ΔT/Δt,比较好的一种,但检测到时,通常已经是过充电了
5、-ΔV/Δt,这个是目前比较好方式,但关键的时候AD可别受干扰,电压不会一直降低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通常实际应用时,会将上述几种方法结合起来判断。

网友G:
析气检测才是最科学的

只要电化反应跟不上,便会折气,马上降充电电流

网友G:
-ΔV/Δt、ΔT/Δt是停充控制

析气跟踪是中间过程

网友K:
析气检测没玩过,成本高吗?

网友G:
俺是用MIC

放大后用示波器看波形,要是能写软件的话,分析波形便行了,那个频谱很难用滹波器处理

网友G:
所以才想到要在电池内加压力传感器

有个气泡就有反应了,基本没什么干扰

网友L:
0DV也关键

网友L:
做好一个充电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考虑的因素多呢

网友G:
个人DIY

只注重研究的乐趣

网友F:
这个想法很好

如果发起这个活动,肯定能调动大家的DIY兴趣!
做好充电器考虑的因素很多,很有研究的乐趣!
  二姨,匠人jj,腊肠,蚂蚁,洗碗机,awey --诸位高手
--调动一下大家的情绪,快来搞吧!

网友G:
早就不玩这个了

10年以前,别人在玩的都玩过了,别人没玩过没想到的,也玩过了...
谁来主持,俺当当军师便行了

楼主:
没人玩?

大家看看航模充电器,很有搞头啊!!
 相关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7076&extra=page%3D1

楼主(2008-12-17):
大家把那个忙,申请个红裤头

网友M:
不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