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DIY 一个 手持式高精度的电子秤

楼主(2008-11-05):
做好以后,各位可以给老婆一个,给老妈一个,给……一个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网上有40Kg/20g的手持式电子秤,要价48RMB不包运费。
感觉20g的误差太大了点。也没有说4Kg的时候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想大家一起来协作做一个 手持式电子秤。

好处就不多说了。

初步的想法是这样的。
电池供电,段式液晶显示,找通用外壳组装。
至少做到 ±0.2%F.S,量程做到20Kg应该差不多了。

    CPU估摸着只能用430了。我以前没有搞过430,刚好可以来学习学习。
    电源转换也要找个省电的东东了。还没有比较好的想法。
    AD芯片预计用深圳芯海的CS1242了。24位AD,也比较省电。自带PGA。
    液晶找一个段式的,低功耗的模块来做。
    传感器还没有好的想法。
    再就是找一个便宜好用的基准源。倾向TI的LM285-2.5,便宜,好用

看点:
    称重传感器选择入门。
    低功耗
    静电防护
    430学习
    做好了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送亲朋好友。

请大家支持,一起把这个东东做好。

楼主:
项目估计

人力:
    可以多人参与。如果开始,预计传感器选型需要1-2周。如果没有高手(熟手)参与,可能需要3-4周。
    与此同时,其他参与人员可以搞定液晶、AD芯片、基准和CPU的选型。
    然后是画原理图。预计1周搞定。
    原理图整理出来以后,大家审计1周。
    然后画PCB,搞两到三个人分别画。预计时间2周。
    画出来以后搞一个投票。选出大家觉得最漂亮最好的投板。
    投板需要1周。
    话PCB和投板的这个过程中,软件人员可以开始编写驱动部分代码。

    电路板回来以后,装配调试预计需要1周。

    软硬件联调预计2周。

    总时间,预计3个月搞定。

费用:
    元件样品购买预计1000RMB(10套)。
    打板预计300RMB(10PCS)。

网友A:
问题和建议

1 计量的用的东西是要计量证的,这个东西只能玩玩
2 搞这种东西要采用单芯片方案
3 20g的精度不够,你要测什么啊?适度设计

楼主:
就是做出来自己玩。DIY的目的不是为了商务。

如果你测量500g,有20g的误差。很大了哦。50g就是1两。

你到路边小贩那里,超市那里买菜的时候,一斤给你9.5两。
亏死。

传感器的价格还不太了解。

AD的话,CS1160是16位的,只要6RMB,CS1242是24位的,只要15RMB。LM285-2.5,TI公司的只要4RMB。CPU买最便宜的430,估计也就是在10+RMB。
预计成本在 25-35之间。如果降低一些精度,预计20RMB也可以搞定的。

不过,搞这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成本也不用那么计较。

真要去赚钱,投入更大了。比方说成立公司 和三楼说的认证,还有开模。

网友B:
做家用的成本可以不到20

直接用sonix的1917来做
不用24位AD这么贵

楼主:
我希望得到的是性能。嘿嘿!

并且做到分段自动换量程。

希望可以做到5Kg以下的时候 精确到 1g。当然,这个是期望。

为什么选择CS1242,就是因为自带PGA。

可以选择 1X,2X,4X,8X,16X,32X,64X,128X这么多放大倍数。

楼主:
如此一来,省了运放。

少了一个很大的关键的误差源。

网友B:
5KG以下作到1G精度很容易,根本不用外带24位AD

1917当然有内部PGIA,并且放大倍数可以调节,并且带LCD驱动,16位AD,对于你的要求已经足够了.
cs1242应用在工业级别,有点不划算.
其他的都是软件上的.

网友C:
我来带头

简单,我来带头!
出图,谁来一起完成!

网友D:
到底做不做?

我还等着呢

楼主:
要投票说做的人多起来了。坛子才会支持做的。

老王:

    新点子可以是 技术上的新思路。

    也可以是 应用上的新思路。

    不见得一定要是 技术新思路吧。

    只要是一个新的应用,能够让大家受益,也未尝不可啊。

网友E:
传说中STM32的低功耗和MSP430有得一拼

不过俺没细细核对过,也是听来的。

楼主:
STM32和MSP 430比差远了。

430整机正常运行功耗可以做在 1mA 左右。

STM32很难做到。

网友F:
真牛,好像精度要求太高了

5000g内精度1g,很难吧?
还是实际一点好:
1、带调零功能,这样在小信号时误差小一点。
2、大信号时,误差可以大一些。

有谁调查过市场上电子称的精度?

楼主:
没有几个想参与的啊

到目前位置,好像就4个想参与的

搞不起来啊。

想想现在深圳路边卖水果的。

扣称很严重

要是我手里有一个这样的东东

我就一点都不怕他们了

我就敢在路边买水果了

很多时候还是很新鲜的,就是称太不准了

网友G:
我一直也有这想法

但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思路,1是体积,如果用430,那再加上传感器,体积可不小,携带不方便;二是传感器的可靠性,我不知道几个月过后是否产生误差

网友H:
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呢,

网友I:
小摊贩或店铺里需要的是

不准确的秤 或不准确的电子秤

网友J:
強烈建議!!!!!!

去路邊買個便宜的大概20元,
然後把單片機芯片扒了,換個自己熟悉片子
這樣最簡單,省錢,省事

网友K:
DIY高精度最好用分立器件做AD才有意义

网友L:
DIY 一个 手持式高精度的电子秤

我参加,建议直接用MSP430F423-427

网友M:
可以用单芯片430来做,成本更低。

430里面有16位A/D的一大把,难道还要外扩A/D。

网友M:
直接用MSP430就可以了。

直接用MSP430就可以了。比如MSP430F2013/MSP430F4250

网友N:
这玩意拿那么精确干嘛呀?

精度和分辩率都整成25克(半两),适合老奶奶使用。难怪被别人说只能一辈子躲在墙角看示波器了。(自嘲一下哈...)

买一斤实得9两5就不要去找人家了,这种小贩很有良心的。

关建是屏要大,字也要大,成本要低,控制在5元出货,零售十几块。

一个强簧,一个线性直线电位器,一个VCO,一个简易数显“频率计”...

网友O:
千分之一是分度,不是精度

市面上万分之一的也有.
关键是传感器的性能.

IC很便宜的了,24位AD带MCU,带LCD驱动. 不到4快钱大把~~~~~

不过芯海的AD确实也不错,价位可以.好像他们向我推荐的时候,还有一款MCU带AD的,针对高精度市场.

在高精度方面,跟富晶的的有得一拼~ 呵呵

sz_kd 很久没有见你冒头了.哈哈

网友P:
。。。

是的,要便宜的。

网友Q:
路边的小贩1斤能给8两就属于有良心的了

以后买东西先把手里的矿泉水称一下,你就知道他那秤有多猛了。

网友R(2009-01-17):
.........

这玩意以前在一公司做过,可惜那时不会搞软件哈,做了出货到USA给毒贩称面粉(听说哈)用的,硬件吧最贵的是磅芯(铝架,应变片贴它上面),做得好的要到5块RMB吧,公司自已用加工中心刨出来的,其它OP07和324等简直就不算成本,mcu听说也只要块把钱(03年那时),其它还要个外围eeprom,就这些了,03年哦,成本上算已经玩到极限了吧,精度0.1克,面粉很贵的

网友R:
..........

引用 网友Q:
DIY小组讨论区 ←返回版面

34楼: 路边的小贩1斤能给8两就属于有良心的了

以后买东西先把手里的矿泉水称一下,你就知道他那秤有多猛了。

这方法可行,还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把随身携带的手机称出重量,是最合适不过的校称砝码

网友N:
在手机上打点主意

手机的挂绳兼作称勾,弄一个“保险”,保险旋开即自动进入电子称功能。

只在中国有市场,不然的话,此创意可申请专利。

网友S:
顶起,超强创意

网友T:
这个项目比较适用。。支持

网友U:
都一体化了

都一体化了

网友V:
消费类的成本就是低啊

网友W:
我对MSP430比较熟悉,开发过430.不知能不能算上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