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优盘与PC遥控接收器改板大行动,请您来关注

楼主(2008-11-06):
网站DIY项目-U盘与PC遥控接收器已完成硬件测试,将针对第一版存在的缺陷进行修改,预计共花费10天,在11月16日可将PCB定稿交制板厂制板,
请大家多仔细看一下第一版的电路原理图及PCB板以及焊接完成的成品,讨论其合理性,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参与就有机会中奖,发贴的网友的ID参与抽奖活动,每个ID只计一次.积分小于100的不参与抽奖.奖品为本DIY项目第二版的PCB空板一块,截止日期为11月15日.

本次抽奖奖品总数量为2块,快递费自理,最后由站方统一将奖品派送到中奖的网友.

抽奖活动已结束.

楼主:
第一版的原理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22153951499.pdf

楼主:
第一版的PCB图

楼主:
第一版的成品图

楼主:
已确定进行如下几处做修改

1.调整USB接口部分,上接控制三极管的封装与布线
2.除掉PS/2接口下方的电位器,增设一个红外线接收头,与扩展模块下部的红外线接收头并联
3.NandFlash底层的接口为18针非标,打算更改成20芯,便于排线连接其它外设.
4.调整时针PCF8563的晶体,防止其与串口插座抵触
5、更改AT45DB161D的SO—8封装,这芯片的SO—8比标准的宽
6、......

楼主:
上传一个与PCB板完全对应的原理图

2楼的图纸是画板前打印的,设计PCB过程中又做了些调整。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22155648930.pdf

楼主:
现在的PS/2键盘与LCD显示合用了管脚

合用的管脚是PA7和PA8,感觉这两者同时用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打算将键盘与指示灯合用PA0和PA1,大家说是否合适呢,说说看吧。

网友A: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非得搞个PS2键盘口呢???

楼主:
模拟USB键盘时,数据来源可来自PS/2

况且PS/2键盘的手感比按钮好很多,哈哈,喜欢玩“贪吃蛇”的网友都知道。

网友A:
提几点建议:

1、JTAG可以简化到7PIN的插座;

2、将CPU和电源、NAND FLASH、JTAG独立出来做个小板,并引出全部IO,以便大家实验时挪做他用;

3、SPI接口要挂的东西多,比如至少要挂个MP3模块和显示模块,所以一个座是不够的;

4、串口没必要搞2个大插座,太占地方;

5、电池太大,可以换小的以节约空间;

6、AD口按键建议搞成单线的,以便做线控;

7、擦除开关SW1好像没啥必要哦

8、PS2口可以保留,用来输入控制台命令(我等下上传带字符译码PS2键盘程序,可以象电脑上一样的打字哦~)

9、建议将所有SPI扩展模块也贴出来,并且尽量做到接口、尺寸标准化、一致化

10、建议同时设计 核心板+MP3模块+ SPI液晶的MINI版底板和包括所有大接口的大底板,尽量让核心板+MP3模块+ SPI模块能够完美堆叠,能单独使用
相信带着自己做的专用“MP4”听歌还是很好玩的:-)

PS:
偶最近看了CH374的资料和做了些实验,用CH374 和它提供的库读写U盘确实相当容易,大家都可以自己实现的:-)
真的很容易哦~~~

楼主:
做了一个数码管的SPI扩展模块,发到PCB版块去了,

哈哈,SPI的三个关键模块(USB Host_CH374、以太网模块ENC28J60、MP3音乐播放模块VS1003B)还请三位模块设计师忙里偷闲,尽快拿出原理图并准备PCB板的设计工作。

网友B:
能说的都被老X说了,俺们菜鸟只能看热闹了

网友A:
不会吧? 仔细看看肯定能有说的

只是你太懒不肯去花时间看罢了

网友C:
我觉得nand flasH 还是现在这样的好

1.我觉得nand flasH 还是现在这样的好,不要做到另外的板子上,看能不能再增加个SRAM,比如256K*16或者512K*16的,价格也就20来块.
2.我觉得把SD卡放到板下面

楼主:
有请匠人代表站方提提意见

抽奖时检票检得有些累,也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抽奖.现在网友能发起投票话动,如果能搞一个类似的发起抽奖活动网页,那就更方便了,只要站方能控制好抽奖活动的频次和真实性,应该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有玩.有看.有馅饼吃,我想大家一定会很愿意来的.

网友D:
我先做个记号,回头答复

网友E:
图片全是红“X"

原理图也看不到,是我网络的问题吗?

网友F:
nand还是做小板好

我等是为了调试方便,这样可以多测试几种flash,不用在大板上焊,焊多了也容易坏!向我项目上做的,测试至少十几个flash芯片.
原理图我也看不到,为何!!

网友A:
看不到图是因为二姨有抽筋了

奇怪,
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楼主:
哈哈,二姨家图片显示恢复正常,上传文件也放量到3M

趁此喜事,回复大家的提议
首先要感谢大家的关注与建议
回10楼XWJ
问1->答:JTAG简化会带来很大的不便,所有的仿真器都是标准的20芯排线引出,只用7针,必然要做转接线才能直接调试,这个简约化处理觉得还是不改为好
问2_>答:做成模块化是有道理,但本次设计为了简化后续站方为大家统一制PCB板服务,宜做成一板多功能化,只能目前没考虑JTAG仿真器的事,用Ulink是方便,但似乎在Keil评估版上不能用,用Wiggle又是并口,极不方便,大家自己想办法吧,推荐用软件仿真排除问题,用下载程序开机运行来验证结果.也许哪天天上掉陷饼,-掉掉下几个ULINK2,让穷苦百姓享享福.
问3->答:SPI模块接口座的确太少,这也是本开发板一大缺陷,但可以分开验证显示和MP3及网络模块来学习各种芯片的原理和使用,显示模块与MP3模块冲突,我考虚以后在并行总线扩展口上再扩展出一个并口显示屏(1.8寸TFT小彩屏),解决冲突.
问4、5->答:串口还是很有必要保留两个DB9,便于与电脑直接用串口延长线连接,也便于与其它具有具有RS232接口的设备相连,比如微打,条码阅读器,只是用一公一母还是两个都用母头请大家议一议,电池用2032,与电脑主板通用,价格便宜,便于采购和快递,那一块空地方也没东西放.
问6-》答:AD做成线控,可以由扩展AD口引出,增加上拉电阻,可以做成线控外扩到机箱
问7-> 答:擦除开关SW1最好保留,通过USB口下载程序前,必须将下载引脚拉高,并执行复位操作,ARM芯片运行后才将UBOOT从ROM拷贝到FLASH并运行,等10秒后,还得将引脚拉低,重新复位,官方评估板一般用跳线实现,但便捷性和直观性不及带自锁的按钮和指示灯直观。
问8->答:PS2保留
问9->答:扩展的SPI接口模块已经定义好了电路接口和尽寸大小,详见本版发贴,并自制一LED显示模块(已上传原理图和PCB的哟)让大家参考。
问10-> 答:建议设计其它模式的开发板只能做为长远的规划,近期硬件上以完成扩展模块为主,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以软件突破为主。

网友G:
代表站方说一下

首先感谢热肠兄!这是必须的!

也感谢各位热心网友!同样必须的!

因此我们会全力支持这个活动。我觉得热肠兄可否拿出更多PCB来抽奖or免费赠送?21ic会提供相关费用。

具体情况,可以和我们随时沟通!

楼主:
回14楼01dxwlm和18楼ttjlc

回Oldxwlm,您提到想增加16X256KSRAM,其实AT91SAM7S64并不适合接口总线型器件,其内置的16KSRAM能满足大多数应用对SRAM的需求,大容量的数据可以存放到DataFlash中,AT45DB161D为2M字节,读写速度也是相当快的,寿命也足够常规应用了.如果要大容量的SRAM,可选用AT91SAM7SE系列总线开放的ARM来做设计.
提议将SD卡放到板子下面,板子下面放在是AT45DB161D芯片,放到下面感觉理由不充分,暂不作此改动,改动太大,易出错.

楼主:
回18楼ttjlc

你提议将NandFlash做成小板,如果没有这小块,那开发板岂不能完成项目最初的承诺,实现一个真正能与Window兼容的实用U盘.这会让当初给项目投票的网友失望.
实际上一个真正的项目,一套完整的方案,其可学习和借签的东西比单个模块实用得多.

网友H:
红外接收头只用一个就行了

 按照这个改:2.除掉PS/2接口下方的电位器,增设一个红外线接收头,与扩展模块下部的红外线接收头并联;
 扩展模块下部的红外线接收头可以不用了,然后旁边那个按键(应该是K7)也可以挪出来点。
另外,可以考虑加个电源开关和电源指示灯。

楼主:
回24楼szlfj

红外线接收头放在那儿主要是为了与机壳配套,真的想做好后将机壳上下盖一紧固,面板上打个孔,高兴就贴个彩贴,可以直接用在电脑上,不用担心会摔坏或短路.电源指示灯记得当时设置了一个,至于电源开关,用电脑USB供电的设备一般用不着.

网友I:
在三极管的B串联一个电容声音会好听的多

0.1uf-1uf之间

网友I:
j11 的信号线乱排

难道为了容易布线?
用起来很不爽
第二版好像改过来了。

建议:vcc5,GND,GND,vcc5,IO0-I011。
这样,可以供电和被供电。

网友I:
sd卡难道找不到四线驱动?那比单线驱动快多了

linux已经支持4线驱动了。

网友I:
1.5寸cstn 65K色的lcd是$3

1.8寸是$7
这个可能用1.5就够了,还便宜。或许直接做到板子上更好。

网友I:
另外,增加一个红外发射应该很容易

仅仅需要一个红外led+电阻,如果功率大点,价格三极管。

红外接收的频率是不是应该覆盖38-76Khz?
现在的遥控器,频率太乱,
一体化红外头仅仅有一个频率。

arm速度足够快,软件解码不成问题,关键是红外接收电路得找个熟悉的人给个电路。

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个电脑atx电源的插座(供电用),增加电脑关键功能?
晚上躺在被窝里,直接关机。

网友I:
应该统计一下,到底多少人需要

如果需要的人太少。。。。。。。。。。。。

楼主:
哈哈,老WANG

要的人多不多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喜欢的就送,没兴趣的拿去就和一块木板没两样.
老wang在32楼提的做下个ATX关机接口倒是与主题蛮接近的.也蛮有新意,至于在蜂鸣器驱动三极管串联电容,没想明白,俺用的3V长鸣蜂鸣器,通电就叫,停电就不叫了,串个电容,充满电后,还始何让蜂鸣器发声?

网友J:
想要一片...

网友K:
老王说的可能是无源蜂鸣器

为了产生余音

网友L:
有我的份吗??

看到都是高人们在讨论,对硬件一窍不通,老实交代,纯粹是来碰运气要板的,有我的一份吗??

网友I:
用交流蜂鸣器,根据你送的频率发不同的声音。

电脑的atx有5v一直有电。忘了是那条线了。上网查查看。
如果想开机,可以考虑atx转接槽。这是侯,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增加功率显示功能了
,测量每路的电流,转换成功率。

至于红外收发电路,可以用线连接到外面,实在不行,钻孔。(估计放在后面问题不大,红外很敏感的)

如果测量220的功率也是一个办法,不过,可能比较危险。

如果单纯想关机,我想用usb device给主机发命令足够了。

用usb device 可以接受主机发来的各种信号,这个板子用屏显示不同的信息。
比如:cpu占用率,内存使用情况,温度,风扇转速等。

这对全屏模式的程序比较有意义。比如玩游戏,或者测试程序,可以很好的看到
cpu的使用情况。

这就有点商业的味道了,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喜欢的。

网友K:
有源蜂鸣器的声音的确是太难听了.

网友I:
差别

蜂鸣器: 利用压电陶瓷片的压电效应发声, 直流电阻无限大,交流阻抗也很大
动圈喇叭: 普通的是永磁场中的线圈带动纸盆振动发声,直流电阻几乎是0,交流阻抗一般几欧到十几欧。
蜂鸣器:需要较大的电压来驱动,但电流很小,几mA就可以了。功率也很小。
动圈喇叭:需要较大的电流来驱动,但电压并不很高。功率可以很大。
蜂鸣器:频率特性很差,谈不上音质,能响而已。
动圈喇叭:可以讲究音质了。
  现在很常用的是一种有源蜂鸣器,内部有振荡、驱动电路。加电源就可以响,你所说的估计就是那种。优点是用起来省事,缺点是频率固定了,就只一个单音。

 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差别主要差别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根本区别是产品对输入信号的要求不一样;有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是直流电,通常标示为VDC、VDD等。因为蜂鸣器内部有一简单的振荡电路,能将恒定的直流电转化成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从面实出磁场交变,带动钼片振动发音。但是在某些有源蜂鸣器在特定的交流信号下也可以工作,只是对交流信号的电压和频率要求很高,此种工作方式一般不采用。而无源蜂鸣器没有内部驱动电路,有些公司和工厂称为讯响器,国标中称为声响器。无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方波。如果给预直流信号蜂鸣器是不响应的,因为磁路恒定,钼片不能振动发音。
      实例中,把驱动方式给为交流驱动(PWM输出)控制,频率选为5kHz。
      在实际使用蜂鸣器时,区分是有源还是无源蜂鸣器,电磁式还是压电式。
      对于后者,他们的区别是:
      电磁无源蜂鸣属于感性负载器件,理想输入是正向方波通常记作:VO-P。压无源蜂鸣属于容性负载器件,理想输入是双向方波通常记作:VP-P。但是如果 IC是反向器4049等,取一非门的输入和输出接蜂鸣器也是很理想的,只是有时IC的输出功率太小,声音达不到预期要求。如果蜂鸣器是作为高声压报警用的,普通的两引脚电感还不能满足要求,一般会采用三脚抽头电感,一般为10倍的升压比,有些高声压110dB以上的可能要用小功率变压器实现升压。
      他们的工作原理是:
      无源电磁蜂鸣器工作原理是:交流信号通过绕在支架上的线包在支架的芯柱上产生一交变的磁通,交变的磁通和磁环恒定磁通进行叠加,使钼片以给定的交流信号频率振动并配合共振腔发声。产品的整个频率和声压的响应曲线与间隙值、钼片的固有振动频率(可粗略折射为小钼片的厚度)、外壳(亥姆霍兹共振声腔)频率、磁环的磁强漆包线的线径有直接关系。
      压电蜂鸣片是将高压极压化后的压电陶瓷片黏贴于振动金属片上。当添加交流电压后,会因为压电效应,而生成机械变形伸展及收缩,利用此特性使金属片振动而发出声响。
      1、周边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外径边缘固定于共振腔内,一般采无回授式蜂鸣片,而其蜂鸣片须与共振腔频率搭配,才会有较高的音压输出,并由外部振荡电路生成推动信号,使蜂鸣器发出声音。
      2、节点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固定于约与陶瓷片直径同尺寸的环形结构内。若共振腔设计得宜,并搭配频率正确的回授式蜂鸣片与正回授电路,将可生成较大音压及正确的频率。

网友I:
简单说

有源(直流)蜂鸣器内置电路,通电发固定频率的声音,主要直流电工作;无源(交流)蜂鸣器给啥频率的信号发啥频率的信号,可以奏乐,需要交流电工作。

网友M:
各位高手都说了,

我也乱说2句,

1,所有的IO必须都要引出来,方便其他试验。
2,能用贴片的就用贴片的,发光二极管用贴片的,
3,4个角的孔要留着,可以放4个飞机插头,避免磨桌子。
4,RS232的TTL端用不用加4个二极管,表示一下通讯。
5,电源部分建议加个自恢复保险,完一短路了把usb烧了就不好了。
6,pcb尽量小,,sd卡座可以放在pcb下面。
7,按键用最便宜的那种6*6*6的就可以。
8,排阻选用同一规格。
9,晶振下面也弄个插座,可以换晶振。
10,喇叭建议标配 蜂鸣器,IO都外引怕什么。
11,外引IO的焊盘加点泪滴。
12,按键的布局和丝印考虑一下。

网友N:
关于PCB的建议

1. 在板中各接插线端口中用中文标示相关参量。如:电源插头处标上标上  DC多少伏多少伏入。USB与其他接口中标注各脚名称。这样新手拿到板后也很快可以调板。

2.板中各零件除丝印位号外,最好也将各零件参数丝印上去。拿到板后可以直接焊板,省事很多。以前很多的国产黑白电视机就是这样的。

3.板中的主要信号网络都要加直径1.5MM左右测试点,方便调试。如3.3V,5V,时钟线等主要的线尽量加测试点。

4.排板时建议把泪滴功能打开,这样拆零件时不容易烂铜皮。

5.板中的1117 LD0 要加大裸铜散热面积,预留以后3.3V还要拖其它功耗大的电路时的稳定性。

6.LDO  1117的输入脚与输出脚旁边(越近越好)一定要加0.1UF的电容,否则系统工作可能会不稳定,出现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

7.晶振外壳预留接地焊盘,晶振插脚面的外壳区范围内铺白油,该面的焊盘尽量改小。预防焊接时晶振外壳与焊脚短路。特别是焊接水平不高的人在这里容易出错。(我公司生产线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8.整个板上只看到1个电解电容与3个小胆电容滤波,而且都离IC群很远。建议增加滤波电容靠进IC脚。

9.板中的接插座与跳线,还有控制开关尽量摆在板的最外围。该点改起来有点麻烦,尽量吧。不会影响太大。

10.遥控头在这个板上不应躺下焊接。按我的经验,如果遥控接收头与遥控器不成一定角度与方向的话,接收距离最少短2米。建议把遥控头移到板外面,立式焊接。

PCB先到这里吧,今晚再仔细看看。原理图感觉还要地方要改,待续

网友M:
D6并一个高阻值电阻也可以。

网友M:
还有个问题,,SD卡是5v工作电压吗??

原理图上怎么通过100欧姆电阻连5v????

网友O:
SD卡的工作电压

基本命令(CMD0, CMD15, CMD55, ACMD41): 2.0 - 3.6V
其它命令:2.7 - 3.6V
低压版本:1.6 - 3.6V

这是2000年2月第一版的规定,不知道新版本是否扩大了这个范围。

网友I:
我也觉得应该多用贴片

包括开关按键,红色的有点太土了。
不是一般的土。

网友E:
发现PCB存在重大要修整的地方

接我原发言

11.电源插头与USB插头还有旁边的几个插头靠的太近。这样就会有一个大问题:插了电源插头,如果再插一个大一点体积的USB盘的话,U盘外壳会顶电源插头。到时会插了电源的话,U盘就插不进去,插了U盘的话,电源就插不进去。那两个串口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请楼主试一试。

12.板上要加上电源开关。

13.板上的那6个按键太大了,改成遥控头旁边那样的小按键就行了,腾出空间干其他的事情。

14.板上建议加1个7805三端稳压,以适应多种适电源输入。

15.板上加电源指示灯。

16.SD供电脚加10UF电容滤波。

17.主IC  39脚是否要加上拉电阻?

18.原理图中用于练习焊接的几个零件建议删除。

19.是否在蜂鸣器处串一个10欧电阻以限流保护电源。

20.如果有位置的话,是否可在FLASH IC,IR各加10UF电容。

21.晶振是否要并联一个1M的电阻,以使晶振工作更稳定。

22.关于USB接口电路处的Q2作用不是很明白,后继贴图讨论。

23.关于按键电路不是很明白,后继贴图讨论。

网友E:
关于AD-KEY

我一般是这样用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E:
有做过类似下图的USB电源控制,供参考。

楼主:
哈哈,Cheng提的建议很对的

由于第一版的标注太少,调试串口时,哪个是DEBUG串口,哪个是UART0,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查原理图才对上号.SPI选SD卡和FLash也有类似的标识要求.但由于板间有限,还是只会有选择性地标识相当重要的信息到正面.

还有提到插座太近的现象,第一版两个DB9的串口插座的确排得太近,只能插一个,插两个比较挤.但开发板的右边插座不是插U盘的,是插一根USB打印线到电脑的,所以不会与电源插座有冲突.

为什么要求加电源开关,不太明白基必要性,板子上空间较为紧张,没有足够的理由,还是能省一个省一个,节省点成本.

楼主:
按键还是不打算改成那种6X6的小按键了,手感太差了

红色帽子的按键太土了,白的时髦吧,欧母龙的,1元钱一个,插上照用,因为封装是完全兼容的,还有全黑的,喜欢什么按键,都有选择的余地,那6X6的,就一种,体积是小,按起来就是不顺手.

楼主:
USB接口的Q2是接通上拉1.5K电阻,通知电脑有USB设备接入

网友提到SD卡是用5V是看错电路原理图了吧,VCC是3.3V的.

网友E:
识别是否有USB插入的问题

识别是否有USB插入的问题,我所见过的方案全是用软件实现的,没有用外挂三极管实现的,是否可以省掉该三极管呢?

楼主:
回chenglcd

USB上拉控制三极管是万万省不得的.Atmel的芯片USB接口大都是这样,没有把这一块做到芯片里面去的.
主芯片ARM的39脚内置下拉电阻,用外部开关强制拉高进行UBOOT拷贝阶段.

网友K:
sonix的USB接口MCU都不用加三极管的

网友I:
sam7s的几个资源,看看人家的板子吧

http://olimex.com/dev/sam7-h64.html
http://microcontrollershop.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198

楼主:
看什么呢,都没俺DIY的全

第二版已改好了,发出去做PCB板了,到了ARM时代,作软件更有价值,所以网友应把精力放在软件上.

网友I:
是看人家的风格

和你做的是两码事,借鉴嘛,至少有些程序应该能抄过来。

网友P:
还是2个都用母头吧,这样可以使用标准的串口线缆

网友Q:
第2版本的呢

第2版本的还没出么,期待啊,不知道价格会怎么样

楼主:
第二版驱动测试基本完成

考虑到大多数网友没有与Keil最新版本配套的仿真器,全部代码重新改写用MDK评估版编译,并用BA软件下载测试.

楼主:
截个图片报告最新进度

网友R:
原理图也看不到也,是怎么回事啊

原理图也看不到也,是怎么回事啊
 相关链接:http://www.pczhishi.com

网友M:
支持BA软件下载,,真省

楼主:
原理图已在本版上传,请查楼主发贴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2&page=2&t=3164479&tp=DIY%u4F18%u76D8%u4E0EPC%u9065%u63A7%u63A5%u6536%u5668%u7B2C%u4E8C%u7248%u7535%u8DEF%u539F%u7406%u56FE%u4E0A%u4F20%u5171%u4EAB

网友S(2008-12-06):
红外,还是315M无线、烂牙无线?3G?》

网友T:
俺是菜鸟

得认真看看

网友U:
帮顶

我是来帮顶的。

网友V:
pcb还有改善的空间

1:没有必要保留两个DB9
2:遥控头的位置不好
3:4P跳线离IC太近了.
4:SD卡太靠外.

网友W:
请问:USB电源控制是怎么回事?

没看明白

网友X:
菜鸟的建议!

师傅们,我想建议一下做点模块化的吧!方便新手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