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全自动单片机烧写器怎么样?

楼主(2008-11-11):
下面是一个DIP的芯片烧写器;
能不能DIY一个半自动的芯片烧写器?烧写表贴封装的MCU?

<H1>全自动单片机烧写器</H1>
发布: 2007-5-28 13:59 | 作者: 网络转载 | 来源: 常青藤研发部落 | 查看: 50次

我从来没有过亲手烧写一千颗、甚至一万颗单片机的经历,我想这样的工作肯定会无聊透顶,市场上一拖八、一拖十六烧写器的出现,也说明有人在试图降低此方面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尽管这些一拖几的烧写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并没有把人完全解放出来,芯片的安装、拆卸、烧写仍然需要人的干预,如果有一台全自动的烧写器,会怎样呢?
ASTLAB就做了这么一台全自动的烧写器,烧写器可以自动从包装管中取出芯片,安装在卡座上,然后卡紧芯片、烧写,最后取出芯片放入烧写完成的包装管中,这一切都是全自动的,不需要人的干预,从演示短片(wmv 12M)来看,很有些自动化生产线的风范,尽管如此,烧写器在做工、效率、实用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距离商业化,还有很长的距离。而且从市场前景来看,也不乐观,毕竟在经济成本上,雇佣人力手工操作仍然有着很大的优势。

网友A:
见过这种东东

要用气泵驱动。噪音很大。不过速度很快。

网友B:
麻烦的是机械零件不易得到

    小规模加工就太贵了,不是做产品不值得。我过去做机械产品的结构设计时经常外发试样零件加工,一个标准齿形的小齿轮被宰到80元一个,厂家还不愿接,在内地的工厂找人或者自己亲自动手做也就是几颗烟的代价,深圳这边如果自己没有设备,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工人还笨,基本的公差知识都不知道,手艺更别提了。

网友C:
ASTLAB是当年PC界强人AST公司的LAB吗

这个东西要一技术面相当好的机械工程师来主干才能做出来,当然还需要一些资金做援助才有可能成功.

网友D:
呵呵,这个不算啥了,业界可是有全自动的烧录器,

全封闭的,有一个窗口,进料,出料,带一电脑,,

速度更快。  有多个烧录器并接,机械手不停,保证速度最快。

楼主:
嗯感兴趣,哈哈

网友E:
5楼兄弟说的那种太贵了,很多厂不愿意买

网友F:
这个技术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配件

见过制造表贴晶振的机器,要比这复杂的多。但速度确实很快。

网友F:
怎么没人讨论这个话题了?

网友G:
如果大量的直接cpu厂商固化好

所以对于大厂就没必要,小厂人工烧几个就行

网友H(2009-08-09):
顶起来。
    有没有朋友有兴趣呀。我看到一个自动的,完全就是一个垂直结构,固定住芯片的管状包装。烧录器是定制的,可以自动把芯片顶出来。
    有兴趣的朋友露个脸,机械结构我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I:
老版过来的1楼很乱。。。。。。。。很苦恼

网友J:
如果量达到一定程度,厂家给掩膜的

网友K(2010-04-14):
有高手能DIY这个吗?要是有高手能DIY这个的话,我就买一个来玩下。哈哈。

网友L:
很佩服这个想法,不过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M:
最近正在谈一个单子,给人开发+烧片子,按片子收费,量太大,都是贴片的,手工速度太慢啦........

网友N:
一直想有这么一个机械手,哪怕半自动也好,减轻劳动强度。
自己不会弄,苦恼。

网友O:
这个是老外做的那个么?还有拉杆动作?

网友N: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视频?

网友P:
太慢了!
一晚上也烧不了多少片!
没什么价值

网友O:
深圳这边的卖的很火哦!

网友O:
烧录蛮快的...8个小时 应该可以烧写12000pcs

网友O:
批量的生产成本不高,开发的时候可能要点成本!现在有点是暴利状态

网友K(2010-07-07):
呵呵一直对这个有兴趣。只是不知道怎么DIY这个。要是有人能够做一个能用的,我买一个玩下啊。

网友Q:
上千片的单片机就做掩膜了。

网友R:
思路应当调整
换一种机械结构 或许就会简单N多的

网友S:
不可以先上板,再ISP连测试吗?

网友T:
有点脱胎于SMT贴片机的感觉

网友O:
我们这边有便宜点的...半自动烧录机台!8小时可以烧录10000-15000的样子

网友U(2011-02-06):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做出来技术上应该不是问题。有点像搞机器人了

网友V:
结果怎样?有没有可实际使用的产品?考虑购买.

网友W(2017-08-21):
做的不漂亮  市面上早就有很多 自动烧录的小设备

大的 像贴片机一样的也有
我有个朋友就是专门做烧录设备的

网友X:
见过一种旋转的,一个轮几十个烧录,然后电脑监控,新料进去,烧好的出来,如果速度快,没烧好的跳过继续烧
还有一种非常多探针,一批料进去,探针全部一起下来,烧好换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