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个碱性干电池充电器

楼主(2008-11-15):
  手头上经常会有些玩具什么的使用纽扣电池, 电用完了换起来相当麻烦, 甚至于你找到的仅新买电池就比玩具还贵. 扔了可惜, 新买电池不甘心. 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纽扣电池多是锌锰碱性结构, 铁壳镀镍的.
  其他临时也会有些遥控器什么的一不注意就没电了, 用镍氢充电池时间长了忘记拿出来容易漏液什么的也很讨厌.
  从碱性电池的构成/结构看还是可以充电的, 但其充电的极化作用比较明显, 充电时的去极化操作要求比普通充电池频繁点.
  一般的充电IC大概不适合做碱性干电充, 可以使用简单的单片机控制实现, 先不要求性能, 能给纽扣电池充一部分电就解决家有小孩子的家长不少小麻烦.
  有兴趣的同好多的话,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找到给5号/7号碱性干电池充电的控制方法和较佳时序, 有研究电化学的参预就更好.

网友A:
晕,碱性最好是不要这么干,漏液.可以买篱电吧,纽扣的.

楼主:
它是因为极化造成电解出气体才漏液的

  做好去极化大概可以避免. 大概是离子运动速度问题, 造成充电时极板附近的锌离子缺少后才析出氢气的吧, 具体过程俺也不是很清楚.
  纽扣的锂电是3V的, 锌锰的是1.5V的, 有些可以代用, 有些要做些处理才行. 还有一个讨厌的问题, 甲是用AG10的电池, 乙是AG12的电池, 丙居然是什么SGxx的电池, 各找一个差不多封装的锂电?

网友B:
瞎搞

干电池的电化反应是不可逆的,这有别于二次电池。
有这点时间,灌灌水也好...

网友C:
楼上所言正确

一次性电池的构造无法实现反复充放电,即使控制的再好,也只能有限几次循环,且每次的容量损失巨大,根本没有充电的价值。

楼主:
可俺确实在广州电池厂见到了些东东

  先别急着否定俺. 是因为阳极的二氧化锰无法还原?
  碱性锌锰充电池, AA的, 据称充放电循环有五十次以上. 它还摆到橡胶新村的门店里卖.

网友D:
还是用镍氢吧,容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