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若干周,还缺以下零件

楼主(2008-11-24):
sn605做的中放解调
衰减器,带通滤波器
PA
一周内还没见到,我就只好自己动手了

正好公司有个项目和这个类似,嘿嘿

网友A:
惭愧!

本月诸事缠身,计划一推再推,实在是抱歉。

网友B:
努力便行

给你们加油...

高频的东西,画个图比数码类的快,搞起实物来进度却要慢得多。

网友C:
功放即刻就好

功放即刻就好

网友C:
300--400M的带通滤波器

300--400M的带通滤波器我发给你的LNA中有一个,你看看可以吗

楼主:
ok

多谢各位支持
还缺电源管理啊

网友C:
我发了

我的LNA和PA已经发了,发到冬瓜的QQ邮箱里了

网友D:
冬瓜...

你终于出来了, 我在linux下没有QQ, 没有中文字体, 实在是抱歉. (更新内核中间, 我在旁边机子发的...)

今年金融危机弄得, 虽然形势依然在控制之中, 但我最好还是把那个DCS做好------要在1级安全建筑里安(2009年就竣工..), 加上会linux又做过电子设计的人很少(像wangkj前辈, 不过他运气不好....呵呵, 实际上我是学控制的, PID那玩意...), 前途大大的有, 所以, 射频的有些耽搁.........十分抱歉,

电源管理那个没人做, 我可以做.

网友D:
一些前景.....军事应用...

不战而屈人之兵?美俄被指研究“脑控武器”
2008年07月09日 08:31:45  来源:青年参考
    美国有一家名为“沉默的声音”的军工生产商,该公司自称曾和美国军方多次合作。其公开的文献显示,制造脑控武器前,需要先克隆人类情感。用超级电脑对数据库中的成千上万个情绪脑电波样本进行分析,以得到心理特征和脑电波形状的对应关系。接着在另一台电脑中存储这些“情绪信号串”,用无线电向人体发射这些“有生命的信号”,“沉默地改变人类的情绪状态”,从而操纵目标对象的心理和情绪,以影响其行动。

2008-10-31 | 中央电视台报道我国解读脑电波技术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
“思维控制物体”——我国脑电波解读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7月16日 18:57 来源:CCTV.com

  CCTV.com消息(新闻联播7月16日播出):

  用“思维”来控制电器开关和物体移动,这种科幻电影里面的景象如今被我国科学家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变成了现实。

  现在做的测试是用“思维”来拨打电话。测试者只需盯着键盘上某个按不同频率在闪烁的数字,电脑就会自动把这个数字拨出来。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 高小榕:当他注视某个闪烁的数字时,他的脑电波里就会有不同的频率,我们的计算机可以识别。

  这个运动着的机器人则更有意思,想让它左转人就想左手的运动,让它右转就想右手的运动。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副教授 洪波:我们在想像的左手右手或者脚的运动时脑电波里会有不同的模式,通过检测这种不同的模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想象翻译成控制机器的命令。

  科学研究发现,人脑思维的时候脑神经会产生相当于一节5号电池百万分之一的微小电波,分析这些电波可以判断出大脑的意图,这就是脑机接口技术,它在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在最近的一次世界脑电波数据解读竞赛中,我国科研小组在七项测试中获得了三项第一。

  十五科技攻关验收小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俞梦孙:脑机接口里边最关键的是脑电波的解读,这方面我们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目前我国“脑机接口”技术已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重点项目。

责编:严晋

本报讯 (记者 李莉) 戴上特制的电极帽子,就能通过想象控制电脑里的小狗按自己的想法运动,进行足球对抗赛;盯着按不同频率闪烁的放大的数字键盘,在心中读出键盘上的数字,就能将脑电波传入电脑,通过电脑完成电话拨号。昨天,清华大学进行了一场神奇的“脑-机接口”系统演示。
  “脑-机接口”系统是神经科学和信息处理技术学科交叉的一项创新成果。负责该项
目的洪波博士解释说,人在思维时,大脑皮层会出现特定的电活动,在头皮记录到的这种电活动通常叫做脑电波。此项技术通过实时记录脑电波,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人的简单思维,并将其翻译成控制命令,来实现对计算机、家用电器、机器人等设备的控制。  这项研究最初的想法是帮助那些丧失了运动能力但大脑功能正常的残疾人,让他们通过这样的系统用自己的思维直接操控轮椅、假肢,甚至使用计算机。目前这一研究已经成为新兴交叉学科——神经工程的核心研究领域,它极大推动了人们对于人脑思维能力的认识和利用。这项技术不仅在残疾人康复,在军事、人工智能、娱乐等方面的应用也初见端倪。  清华大学医学院神经工程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小组在处理和解读神经信号方面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研究。研究所负责人高上凯教授告诉记者,1999年他们在国际上较早研制成功了解读视觉脑区信号的“脑-机接口”系统,并创造了每分钟60比特的最高通讯速度,即每分钟可以用脑电波向计算机中输入18个数字,可以在一分钟内用脑电波轻松拨出一个手机号码。而国际上同类系统的速度一般在25比特左右。经过改造,这样的系统也可以用来浏览网页,操控家电等,帮助人类实现“心想事成”。

http://mindcontrol.com.cn/

网友E:
。。。

楼上的,linux下早就有QQ啦,你是不是装不上去呀?

嘎嘎。。

网友D:
我对QQ没有好感, 此外

这个linux是专为DCS定制的, 300多M, 集成了GCC, QT, 大部分显示驱动等(驱动也定制就100多M了). 加入了pvbrowser, 进入industry账户就是一个组态环境, 准备用postgresql和底层MCU+网卡相连, 把postgresql的interface源代码移植下去就可以了(就是DCS节点把数据送到数据库先缓冲一下...然后图形显示, 处理)

/etc的文件我基本都改过, 可不敢装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

上QQ切到另一个盘的linux系统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