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IY航模遥控器的吗

楼主(2008-11-25):
(无正文)

网友A:
diy电路?

那东西外壳和操纵杆最重要,电路是次要的。

网友B:
难度大,操纵杆有现成买的,外壳可以用铝板做
机体是关键,要有爱好来支撑,

网友C:
这个等退休了再玩

教小孙子

网友D:
。。。

hack飞地天?

网友E:
航天很难

需要很多技术的

网友F:
...........................

应该有点意思哟

网友G:
一直想弄一个

一直想弄一个,可一直都没时间,我想从遥控车开始,想做个比例遥控先,可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H:
我也是

我自己做过遥控车,现在也想搞个飞机玩玩```

网友I:
短距的话,把东瓜正在做的那个简化一下即可

长距下有点难度,主要是元件不太好搞,大功率航模遥控有自己的专用频段,不能用普通ISM或工业频段,这大大制约了方案和元器件的选择。

网友D:
。。。

买个东西做反向吧,快一点。不过这个东西,市场上低端产品也就100块左右。

搞来搞去,意义不大。

网友J(2009-01-14):
采用手机通信控制

是否可以考虑移动通信来控制,这样就解决了长距离的控制问题,不知道实现起来难度大不大

网友I:
移动信道的问题是实时性不佳

用来做航模遥控没法及时反应,后果就不好说了。

网友J:
。。

那手机通话时,延迟也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