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 塑料材质物料 的 数量

楼主(2008-12-01):
需检测塑料件 大小从8*8*15mm至30*60*60mm多种类(部分颜色接近透明且塑料件内部存在大量孔洞)检测速度约为200个/min,需进行计数。 是否有类似的设备? 如果自己做 需要注意什么?最主要的是 使用什么 检测元件 进行检测。谢谢

网友A:
用肉眼

用肉眼基本可以。
你的零件要是每次检测的只有一种的话可以称重,或者振动盘将它们排列好用光电计数,高级的用视频检测,但是你这种情况很难,也很贵,要是每次都有不同种混在一起就不容易检测了,其余的方法不知道。你可以拍照片上来,机械电子我可以都给你搞定,你报的价足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