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通用下载电缆

楼主(2008-12-01):
我做了一个并口的,可以下载和仿真xilinx、altera、lattice、arm(wiggler)、msp430(未测试) 。
思路是用一pld和一片74hc244搭建,通过拨码开关选择是哪种电缆。还可以通过244改写程序,追加电缆类型。现在我又找到了一种芯片ch341a,可以将usb转为并口。
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带头做一个USB借口的电缆。我由于条件所限,无法使用USB接口的。

网友A:
支持下

楼主的建议很好很强大,最好支持绝大多数,加油

网友B:
我自己做过一个USB接口的

目前可以支持:AVR_JTAG_ISP编程;AVR32_JTAG编程和调试(AVR32 Studio下,IAR下还在测试);ARM_JTAG编程和调试(使用OpenOCD);PSoC_ISSP编程;C8051F_JTAG_C2编程;S51_ISP编程。目前正在做MSP430的支持,以后还会增加更多的MCU的支持(计划:XMega,CPLD/FPGA by xsvf player等等)。

网友A:
可以共享么

楼上的厉害啊,用的东西多,ISP/Jtag 线要一大堆,浪费,麻烦,用是自己能做个通用的就好了,你做的可否共享啊,强烈建议

网友C:
请问有没有图,能传一个么.

请问有没有图,能传一个么.
 相关链接:http://www.pczhishi.com

网友B:
目前只有ARM_JTAG的OpenOCD支持是公开的

其他的都没有公开,这里是blog:
http://blog.**/SimonQian/25666/category.aspx
会准备ARM_JTAG支持的最新代码公开。

以前曾经公开过的,由于项目比较大(相对而言,测试和维护工作量非常大),所以公开了希望多一些人能够参与,但半年没有收到任何的反馈和patch,所以只有闭源并且商业话应用,否则这个工具无法生存下去。

网友B:
我对你们DIY的并口的通用工具挺感兴趣的

因为我计划把上位机开发成支持各种MCU的编程(可能一个驱动就可以增加C8051F,S51,PSoC的支持,以后还想增加更多的支持),所以也想支持这些并口的工具。
如果你们的并口通用编程工具可以作为一个DIY项目的话,我可以提供vsprog的底层的一些驱动实现方法,也可以做一些示例,由这个项目的开发人员来实现驱动,我可以做部分的调试。

网友D:
强烈支持并口统一电缆。

强烈支持并口统一电缆。

但是统一为USB接口不可能实现。因为:
1. 各种EDA工具对自己的下载电缆使用不同的并口驱动,USB转并口要以传统LPT并口的面目出现(不是以打印机端口形式出现),
2. 需要额外提供一个过滤器驱动,拦截不同EDA工具对LPT口的操作并将该操作转换为对USB下载线的操作,因为EDA工具的并口驱动不会去调用USB转并口的API函数;
3. 不同EDA工具在对LPT口的操作时序上往往有自己的定时参数以满足其器件的JTAG时序要求,USB转并口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无法理解并正确执行这个要求。
即使在某些特定测试环境下上述条件都实现并通过测试了,并不能保证在其他软件/硬件环境下的兼容性。

各EDA工具大都也支持真正的USB下载线,理论上将其统一是完全可能的,不过这需要深度掌握各家USB下载线的协议以及硬件时序转换关系,现时上并不可行。

因此,唯一可行的是统一并口下载电缆。我用过几种并口下载电缆,随目标硬件不同经常插拔更换,确实非常不方便。我这里对并口、CPLD、下载电缆有些体会,强烈支持一起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