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发起电池供电手持S3C2440A开源项目

楼主(2008-12-04):
看到目前的2440开发板,几乎就看不到用电池供电的。作为专门针对手持应用的CPU,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所以本人决定发起一个电池供电手持S3C2440A的开源项目。
先说说目前我具备的条件:
1,本人曾经供职于某开发板公司,后来自己也为别人设计了几款2440产品,具备电路设计和调试经验,同时具备各个开发板公司开发板资源。
2,时间上,由于现在经济低迷,也没有什么项目了,具备充足时间。
3,完全开放电路图,PCB,源码。不要最后又成了商业项目

同意的请支持一下。

同时还需要以下人员支持:
1:PCB layout工程师,本人也会layout,不过不是很专业
2:Linux 电池驱动,这个我是外行

网友A:
支持

支持楼主的好想法,不过我还没入门,只能站在旁边看了,等楼主的2440板出来,期待

网友B:
我有兴趣

可以画原理图和pcb 也不专业,呵呵
可以写写驱动,也不专业

网友B:
我的msn

MSN:chenzhufly@126.com

网友C:
问题是: 只为电池供电的话有必要吗???

难道会是为了实用???
那还不如去买个用2440芯片掌上电脑或手机呢

如果只是做电池检测和电源管理学习的话,直接再现有的板上修改不就成了???

网友D:
2440能省电?

楼主:
上来看看

xwj:电池供电当然有必要,买一个2440的PDA,人家会给你提供原理图吗?再说了,如果按照你的思路,这个DIY板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楼主:
先安排一下工作

电路图设计:orACD
电路板设计:PADS 2007
下周五之前会把orCAD的2440原理图先发上来,这里先向大家征集一下思路。

电池:3.7V 锂聚合物电池

电源管理(含充电)IC:这个目前没有确定,特别是电量检测模式,测电压模式精确度不够,库仑计没有用过,不知道是否方便。

液晶屏:2.8,3.5,4.0,4.3,目前没有确定,大家多提供信息,同时也考虑价格,选取一个合适的作为这次项目使用

Linux驱动:要做到电池电量显示,外接电源充电状态侦测。当然最最重要的是要支持睡眠,就是按一下,进入休眠状态。再按一下,直接恢复界面。可设定时间无动作自动转入休眠。

休眠唤醒其实可以看做是硬件复位,不同的是,2440其中一个寄存器会指示是硬件复位还是唤醒。所以这个必须bootloader支持。

网友E:
成本很重要,要仔细核算

否则不如买个山寨手机,拆开直接用

网友F:
不知可否接一下PCB的活

本人会用allegro做LAYOUT,不知楼主打算做几层板?节约成本的话,2层板行不?

网友G:
再次强烈要求

做游戏机。

网友H:
强烈支持

既然是手持式的,如果有可能可以加入指纹识别功能,该部分功能我可以提供软硬件支持。另外,如有需要本人愿意参与。

网友I:
我愿意参加

网友I:
可以联系我

楼主需要搞定外壳

网友J:
再支持一次

电源管理和充电芯片 TI和maxiam有很多现成的芯片。
电源管理应该改改内核就行,和 bootloader无关。

楼主:
to wangkj

休眠后的唤醒必须bootloader支持。如果没有这个休眠功能,电池供电特点就大打折扣。

网友I:
PDA俺作过好几个

网友J:
休眠后的唤醒 也是 kernel 做的

除非你那个是掉电模式,把sdram的东西dump到flash,然后停电。
启动时,将flash的映像快速加载到sdram,修正程序指针。
这种方式的启动不到1s就能完成。

bootloader的目的是加载kernel,kernel会覆盖掉bootloader.
bootloader可能会做一些硬件初始化,但kernel启动以后,
bootloader就被覆盖了。

网友K:
我也可以参加

开发过软硬件,手上有2410 2440 270等方案,如果能有方案的话我能做电路设计,pcb步线(不是太强),linux驱动,我手上有270的完整的电源管理方案可以做参考

网友J:
270 和2440的电源管理控制差太远了

我觉得,如果用270或者更好的cpu做一个类似psp的东东挺好玩。
利用psp的壳子和模具,这东西,现成的挺多。

网友I:
你们太。。。

看来大家都是真的是很菜,我自己做吧。谁要搭伙的说一声

网友A:
楼上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L:
再次研究了一下2440的挂起

2440挂起后,CPU内核电压关闭,只保留IO电压(要相应外部中断,判断中断发生后唤醒CPU)和SDRAM电压,所有数据都保存在SDRAM,无需保存到Flash中。在休眠前要把SDRAM控制器设置为自刷新模式。SDRAM功耗在1mA左右,CPU功耗在200uA左右,所有外设都关闭电源或者进入睡眠模式,所有整机电流不会大于3mA。

同样道理,在指定时间没有操作的话,也会自动挂起。Wince在这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好,挂起后,唤醒几乎是瞬间的,没有任何滞后。

网友M(2009-02-18):
我要参加

进展如何了,我要参加呀

网友M:
我要参加

我可以提供样品照片参考

网友N:
。。。

还不如一开始就定位智能手机,说这些废话。

网友N:
。。。

不过都是些没资源的人,一个像样的高通的片子资料都搞不到。

早有7201a的软硬件平台,还搞2440这鸟片子吗?

网友O:
我想加入!

layout和linux驱动都了解一些

用cadence工具在单位设计电路和调试两年,linux一直都是自己的兴趣在学习

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P(2015-01-21):
这个项目最终夭折了么?

网友P:
怎不见原理图  PCB  源码?

网友Q(2015-03-17):
LM3S6911-IQC50-A2, S3C2440A40-YQ80, 大量全新原装现货,有用到的私我!广兴隆电子,只做原装,假一罚十!QQ:1546625035, 电话:0755-83265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