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古老"牌U盘研制成功,贴图

楼主(2008-12-18):
用的是DataFlash-AT45DB161D作存储介质,只有2M容量哟!
赚小.
哈哈,想大,Very Easy,板上还有NandFlash呢!

网友A:
呵呵,地球上容量最小的U盘~

楼主:
不会吧

U盾都用EEPROM做存储介质.容量更小,大家也可用板上的24C16来做介质试试.

网友B:
支持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么?

也就是兼容性问题,包括FAT、FAT32和NTFS等。

楼主:
用FAT 和FAT32格式化是不会有问题的.

U盘枚举时,唯一关心的就是大容量存储器的总容量和每个块的容量,然后提示是一个没有格式化的盘,用Window格式化一下就能用了,这DBR是电脑的操作系统生成的.至于格式化成FAT还是FAT32,Window会默认一种,可以更改,但推荐在2G以下用FAT16,底层软件好读取数据.

网友C:
呵呵,不算最小啦。

用mcu的flash都可以整个小U盘呢。

网友D:
最小的估计是用img工具做个几K的镜像文件系统,

当块数据直接固定在芯片flash中,只读的,嘿嘿, 而且文件系统什么的源码都不需要

网友C:
有时间了,准备整个自带windows驱动的USB转串口

用stm32f,万利开发板

网友E:
2M,该用 FAT12 吧

楼主:
Window把FAT12和FAT16统称为FAT

实际上这个2M的U盘Window的确是用的FAT12来构造相关FAT区内容的.

网友F:

呵呵,你应该把你做的资料弄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G:
晕...现在才成功呀~~~~老圈牌U盘成功很久了哦~~~

楼主:
哈哈,俺确定古老牌U盘性价比高

USB接口与MCU合二为一实为USB设备主控MCU设计之首选.

楼主:
有源码已共享了,详见另外的发贴链接

 相关链接:<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2&page=1&t=3187564&tp=%u6070%u9022%u7AD9%u65B9%u5E74%u672A%u6D3B%u52A8%u62C9%u5F00%u5E37%u5E55%uFF0CDIY%u4F18%u76D8%u9879%u76EE%u7EC4%u518D%u4F20%u559C%u8BA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2&page=1&t=3187564&tp=%u6070%u9022%u7AD9%u65B9%u5E74%u672A%u6D3B%u52A8%u62C9%u5F00%u5E37%u5E55%uFF0CDIY%u4F18%u76D8%u9879%u76EE%u7EC4%u518D%u4F20%u559C%u8BAF

网友H(2009-07-25):
一般来说<32MB的, 格试化成FAT12,

>= 32MB 格式化成FAT16,  在WINDOWS都称为FAT,   >=512MB的建议选FAT32.

www.mcusky.com

网友I(2012-12-03):
哈哈,"古老"牌?  还不如叫"热肠"牌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