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兴趣DIY一个X86的主板?

楼主(2008-12-21):
主芯片为lx800,256m DDR,双百兆网卡,还有一个连接到PCI接口的FPGA,

网友A:
好主意,能冲击ARM/FPGA/DSP等部分用户。

好主意,能冲击ARM/FPGA/DSP等部分用户。

网友B:
用via,或者atom的芯片啊

楼主:
楼上的,如果你能拿到芯片,我就用ATOM设计

网友C:
资料不是那么好找吧???

网友D:
BIOS怎么解决?

兼容性如何?跑不动Windows就不好玩了.

楼主:
500M的CPU

性能相当于PIII 800.跑WIN是没有问题的.BIOS有开源的.或者从现成的主板上拷一个进去都可以.AMD的这个CPU有原理图,甚至PCB都是公开的.所以设计的话,比其他的好做.上面的那个是标准的3.5寸主板的大小.146*101 MM

网友E:
做工控板?

楼主:
不一定要用在工控上.

放了双网口,可以用来跑m0nowall.放了FPGA,3C25,适合发挥.当然做一般的工控没有问题了.

网友B:
这玩意多少钱?

我记得,这是4年前的东西了吧?好像amd也要出类似atom的东西了。
至于atom,俺还是能要到几片的。不过,好像z系列的cpu太小,国内
几乎找不到加工厂。

网友F:
这个好 用来做山寨本

网友G:
直接diy atom,别的没意思。
amd这个性能太差。

楼主:
这个芯片是个比较成熟的东西.

引脚间距是1.27MM的,比较好焊接.我们不是为了做一台主流的电脑.不是为了追求性能.ATOM的整个平台功耗超过20W,而这个平台在5W左右.

网友B:
ddr 内存不好,非主流,太贵。

不知道能不要利用fpga支持ddrII内存,这样就比较完美了。

楼主:
sdram 更非主流,你在ARM上用他干什么呢?

网友C:
??????... 14楼说的是DDRII啊

网友C:
不过这东西就讲究低功耗和低成本,要整的太复杂就没意思

所以加FPGA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楼主:
XWJ大侠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

您16楼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DDR 已经比SDRAM 主流了.
那个FPGA是扩展IO用的,我这里经常有客户提一些变态的需求,例如
需要24个串口等,除了这个FPGA,我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
还有最近可能要涉及到一个数控加工的东西,那个FPGA还是有用的.
普通用户使用的时候,可以放在那里不用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17楼不就看明白了吗:-)

按我的想法,应该留个标准PCI接口即可
至于其他的扩展功能,爱用什么就自己去做个PCI卡往上面插即可

否则必然会让适用面严重受限,无法满足大家各种各样的需求
也会浪费资源和面积

DIY就是想让大家都一起来玩,做的太专用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G:
。。

不搞atom没意思。要玩就玩点有用的。
搞这种冷门的干啥?

网友H:
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阿。能否详细描述下?

网友B:
fpga 是可以支持ddrII的

需要的逻辑单元不多。我不知道那个cpu是不是集成了南北桥,如果这样,
接DDRII更困难了。
既然用了FPGA,不同的逻辑,实现不同的功能。
留下个pci接口,你写pci程序就是pci,写串口就是串口。

网友I:
想法很不错,细节还需要推敲一下,不如建一个群好好讨论

1.性能达到怎样的效果?
2.匹配一个标准的外壳,做成一个有实用效果的东东
3.成本考虑?用fpga or cpld?
4.wlan?mouse?keyboard?....
强烈建议搞个讨论的地方,好好diy一把,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来搞

网友D:
这个有样机做参考,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是从零干起,风险较大.

网友H:
随便说说

Geode可以构建简洁的系统。虽然仍需要一个外部芯片组例如5536来进行外围扩展,但是从结构上看,似乎没有5536 Geode也能构成一个最小的系统来运行,如果用户自己用FPGA等实现和Geode接口,那就可以组成一个用户自定制的小型X86系统。超低功耗以及按需配置系统已经不是梦想了。尽管性能上可能不足以和Nano、ATOM相比,但是如果我不需要这样完全的配置和高的性能,我除了Geode还有谁可以选择呢?

VIA的Nano和Intel的ATOM,其实系统架构上走的还是传统PC/Notebook的路子,尽管处理器向极低功耗靠近,但是南北桥芯片组却没有跟上,整机超低功耗以及无风扇运行仍然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梦想,用来实现一个紧凑的计算机系统是不错的,但是实现更为小巧的、功能简单的x86系统则显然大材小用了,而且由于系统复杂,并不总是很好的选择。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技术支持、资源环境等,都是有差别的,所以不能仅从技术角度考虑,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楼主:
综合考虑了一下

CPU是集成DDR控制器与LCD控制器的,并且内部具有三路DA,可以直接驱动VGA.
另外还需要一个伴侣芯片CS5536.带4路高速USB HOST,IDE,LPC,AC97等.
龙芯盒子的设计就使用了这个片子.

我马上传一个韩国人DIY的板子.大家看一下.

网友C:
再想想就觉得:这个有很多现成的3.5寸板了

能简单买到的东西DIY就没多大必要了

还不如DIY PCI板卡
比如做数据采集卡、工控卡等
插在普通电脑上也能玩

网友H:
再随便说说

如果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设备,如何选择?

能够跑wince,支持LCD显示,鼠标/键盘,USB Host,100M网络,小容量微硬盘,然后有一个PCI总线的数据采集模块,其他PC功能一概不要,系统性能要求并不高,那么如何选择呢?

Geode LX已经直接支持SDRAM和LCD,外部接口就是个PCI,。我只要外扩一个PCI桥,PCI网卡、PCI数据采集模块接上即可,键盘/鼠标实现的方法则很多了。整个系统最为简洁,低功耗、无风扇可以实现,
如果使用Nano、ATOM,这个系统实现起来又将是什么样子呢?南北桥还是省不掉的,还得仔细考虑系统的散热,还得考虑一堆不用不上的PC功能如何处理。性能是高,可是我用不上阿,是不是更复杂了呢?

另外是有一些现成的模块,可是由于机械、功能等原因,如何将模块和我们自己的电路整个在单板之中呢?

DIY这个,难度还是颇有一些的,wenming有没有详细的DIY计划说说?

楼主:
回楼上的

Geode LX 本来就带PCI接口,不需要PCI桥了.另外两种不好找到资料.功耗是这个平台的几倍.

网友B:
弄个psp外壳,做到psp里面,带上触摸屏

超级psp

楼主:
最新进展

· AMD Geode LX LX800,500Mhz
· 256 KB cache (64K data + 64K instruction + 128K L2)
· 2 Ethernet channel (Intel 82551)
· 256 MB DDR SDRAM, 64 bit wide for high memory bandwidth
· 512 KB flash for system BIOS.
· CompactFlash + 44 pin IDE header for user’s operating system and application
· 12V DC supply through DC jack
· 2 serial port (DB9 male + 10 pin header)
· VGA port
· 4 USB 2.0 ports (2 on rear panel connector + 2 on 10 pin header)
· AC97 audio codec (line in / line out on board, headphone + mic on 10 pin header)
· Header for LPC bus (use for flash recovery or I/O expansion)
· GPIO header for user expansion
· Optional header for TFT LCD interface, I2C bus
· 2 CAN inteface,with MCP2515 and iso feature
· Buzzer for “beeps”
· Socketed RTC battery
· Cpld MAX II 1270 for CAN and EXP IO via LPC BUS

网友J:
没有前途!

网友K:
ATOM的全套资料俺都有,不过...

不过我觉得DIY这个,成本有点大,套片也不大好拿,我们公司做了好多款这种平台的工控产品。感觉做PCI数据采集卡还是可以的,稍微简单些

网友L:
还是用龙芯的芯片吧

还是用龙芯的芯片吧

网友M:
对!在前面看的时候就想到用龙芯了

不过龙芯不能跑WIN !!!!!!!!!!!!!!!

网友N:
lx800的这套资料那儿有

我想看看,随便帮帮忙,哈哈

楼主:
AMD 网站上可以找到资料

目前,功能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板子主要的布局已经完成.

网友M:
器件这么少 啊!!!!!!!!!

网友O(2009-01-21):
提个建议

我觉得你这块主板定位还不是很明确,貌似是通用型的,这类主板市面上太多,要做我提供3条建议:
1、增加串口数量,至少4个。
   工控上串口用的较多。如果通过pci扩展,则增加了机箱设计方面的工作量。
2、增加ddr内存,建议512M。
3、所有接口采用插针方式。
   提高机箱选用灵活度。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在用这样的主板。wenming兄如果愿意考虑的话,我就加入你的DIY行动,不过我水平比较菜,将来主板成熟了甚至都可以合作。

楼主:
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了特色。

留了两个隔离的CAN接口,这是是其他通用的扳上没有的。
留有CPLD MAXII 1270,这个写5个串口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挂在LPC BUS上的。
内存除了使用通用的笔记本内存,最大可以支持到1G,但在我们测试中发现,
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使用笔记本内存容易造成更多的问题。DDR比较常见的也就是单片64M的。

网友P:
怎样定位?

完全自己玩还是推向市场?成本考虑了没有?x86的主板我也是很感兴趣,但目前好像还没有很合适的cpu,等intel推出下一代atom,将图像控制器和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内部,那个时候做主板更有意义

网友O:
.

作为工程板,用cpld挺好,如果作为diy的话,不如选用其他方法实现,可以留下更多精力放在系统上。

不过,如果全部资源开放的话,还是值得参与的。
x86自有arm无法比拟的很多优点

引用 楼主:
DIY小组讨论区 ←返回版面

43楼: 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了特色。

留了两个隔离的CAN接口,这是是其他通用的扳上没有的。
留有CPLD MAXII 1270,这个写5个串口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挂在LPC BUS上的。
内存除了使用通用的笔记本内存,最大可以支持到1G,但在我们测试中发现,
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使用笔记本内存容易造成更多的问题。DDR比较常见的也就是单片64M的。

网友P:
为何用maxII?

不如用cycloneIII系列或者spartan 3an系列。

网友Q:
不如做ep80579更加实用

网友P:
上班了,继续关注

平台选好了没有?进展到何程度?

楼主:
进展一切顺利

楼主:
目前选择的平台还是LX800。

EP80579不带显示,ATOM的资料INTEL没有公布。
如果EP80579带显示单元的的话,是很好的选择。
还有哪位知道EP80579的价格大约是多少?

网友P:
功耗高不高?

这些X86,需要的外围芯片太多,加起来的功耗有很高,您选的平台满负荷功耗有多高?

楼主:
整个平台控制在10W左右

网友P:
Geode 系列器件好不好买?

  amd对它的支持有多长时间?芯片手册公不公开?前段时间搞了个工控板,用的就是这个芯片,只是担心它的周期有多长?
  另外,板子配套的芯片周期、资料有没有介绍?你设计的板子预留那些接口?有没有PCIe接口?哪里能看到您的设计进程?

楼主:
我们不对大家做任何保证。

因为这个是一个开源的项目。我们不从中获取利润的。至于这个板子的规格,前面已经有介绍。我们有自己的供应商,可以保证有5年以上的生命周期。
连AMD的AM186现在还在生产,已经超过10年的供应时间了。
如果需要技术服务,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P:
这个项目,我到哪里下载资料?

开源项目,哪些地方开源?在你们网站上我找不到这种产品资料,具体一点,我到哪里查看项目资源?不要告诉我到amd网站上

楼主:
目前这个东西还在设计中,我们会在合适的时候发布资料。

有些具体的材料还没有整理。目前我们负责PCB设计的工程师比较忙,只有等空闲的时候才能设计一些,所以进度比较慢。因为目前这个东西还在筹划阶段,我们的网站上没有放。

网友R:
最好能支持媒体播放

最好能支持数字音频播放。存储介质就是存储卡或U盘之类的。

网友S:
re:

没啥意思的东西

楼主:
按照楼上的说法什么东西有意思呢?

我查过国外许多做工控板的公司,几乎都有这个芯片的板子。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可以在这里提出来。没有必要瞎起哄。

网友T:
AMD网站上有现成的PCAD格式的PCB版图

利用现成的PCB版图可以加快速度.可惜通过JTAG口开发X86的软件很难搞到,否则就可以当一个X86的单片机用了

网友Q:
现在什么状态了?资料有没有

做好了吗?既然是opensource,也没看到资料啊

网友U:
做出来容易,稳定恐怕难

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V:
re

纯粹一个忽悠帖!坚定完毕.

网友W:
做别人已经做烂的东西,没有钱途

网友P:
x86还是很难做的

努力加油,DIY的东西,本来就很大众化,没必要向高难度挑战

网友X(2009-02-21):
感兴趣!楼主能否把AMD的资料共享一起DIY?

请楼主共享AMD的参考设计资料

网友F:
这东西还是不错的 可以参考山寨上网本的板子

网友Y:
牛叉啊 想向大侠们看齐!!

看齐!!!

网友Z:
BT最合适了

网友P:
进展如何?感兴趣的人不少

网友AA:
DDR做工控?

不如用PC104

网友P(2009-03-24):
还有进展吗?

网友AB:
我想DIY一个

我想DIY一个,能给点资料吗?谢谢。
我的邮件地址:wu.y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