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问题

楼主(2008-12-31):
如图所示,我用分压电阻采集充电电容的电压,给电压比较器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但是希望有光耦隔离避免干扰,所以再采集后经过光耦再送入电压比较器。我想用线性光耦使得Vin=Vout,不知道用PC817等4脚光耦可以实现吗?请大侠赐教!感激不进!

网友A:
无法实现

而且电容中的储电恐怕根本无法驱动LED。正确的方法应先送入运放进行缓冲放大,然后转换成数字量后再隔离,或者用VF变换再隔离等。

网友B(2013-03-01):
:L这些电阻不是很看得明白

网友C(2013-11-28):
饿,既然牛人发话了 ,仅仅过来看看

网友D(2014-04-25):
仔细看一下PC817的规格书,它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的,不过范围很窄,输入输出的电阻要合理搭配一下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光耦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