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USB转232串口线,有人感兴趣吗?

楼主(2009-01-01):
用stm32做。
st有虚拟串口官方例程。
虚拟串口线兼一个简单的stm32 USB开发板。
带一个micro-SD卡座,一个全232电平串口,一个TTL电平串口。
IO全部引出。

网友A:
楼主随便把USB转并口也做出来

网友B:
要做就做转并口的,转串口的几块钱就买的到

我桌子上都有一大把,都是手机用的download线,FTDI但和PROLIFIC的都有

网友C:
一片CH341就解决了,舍近而求远

一片CH341就解决了,舍近而求远

网友D:
俺做的那个DIY板就能转RS232串口

网友E:
转病口才有意义,串口几块钱

网友F:
并口中断如何实现??

网友G:
支持做并口,串口没必要

网友H:
usb转并口很难做

没有毅力的就不要尝试了

网友I:
USB转并口不是难做,而是理论上就具有龟速的缺陷。

USB2.0 high speed 125us 一个时隙,里面最多4个帧,读IO的最小时延是32us。实际上会更慢。

网友J:
其实并口并不慢,但关键是大多并口工具都是用IO模拟时序的

一个操作只能完成一次IO的变化
而USB的原理确是按包的方式发送数据的,1秒最多可以传送8000个125us的微帧,一个微帧就可以传输最多512×13字节数据,而这对应到转换的并口只能是一次IO操作,不慢那就真的奇怪了

使用原生USB接口的工具才是王道,扔掉那些淘汰的并口工具吧:-)

网友K:
哈哈……这几天比较多看到“原生”这个字眼...

转成并口再通过JTAG的叫“次生”USB?

网友D:
如能做个Express接口的并口卡

也许能谋得一席之地.

网友D:
最好是串并口一体化卡

南京有个公司靠这产品,日子好过得很.

网友L(2009-02-01):

请教怎么做 USB转串口线  想试一试

网友M(2013-01-28):
楼主做好使用稳定吗?

网友N:
前段时间刚做完

网友O:
这个要做到稳定确实不易,市面上专用芯片做的USB转串口线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