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一个GPS+对讲平台

楼主(2009-01-07):
首先,对于sun68的帖子《本人DIY的手持GPS~~~~》很感兴趣,LZ做的GPS确实很强。因为本人同楼主一样,也是一个户外爱好者,但是跟sun68TX不同,基本属于懒驴,呵呵,所以每次出行能不带的就不带。但是GPS、对讲、手机、照相机、还有它们的充电器等一堆都是每次必带的。反倒经常坐在山沟里面为这些东西的重量懊悔,咋就没一个厂商体谅咱懒驴的辛苦呢?

android真是个好玩意,现在还研究不多,但一直想玩玩,只是它对硬件要求太高,手机的功能做起来没人帮忙的话难度太大,但是在android平台上实现一个GPS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再加一个数字对讲机功能,这样就可以自驾时即做GPS又做车载电台了,还可以户外时候使用。

硬件方面,手头有一块S3C2440的板子,虽然跑android有些牵强,但是已经有人在它上面跑过了,据说启动时间就要一分钟多,有空先做个界面玩玩,试试效果。而且手头有个GPS模块,暂时不用做板子。

数字对讲机功能,WIFI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距离不够;二是频率太高,对障碍物太敏感,不知道适不适合户外。无线模块当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没有WIFI吸引力大,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至于外壳,是个头疼的问题,估计找到一个可以和LCD和触摸屏配合的手机外壳比较困难,实在不行去做个快速成型,有需求的话可以做一个简易模,效果可以达到产品级别。

有人愿意一块来搞么?或者有更好的想法,不妨讲一讲

网友A:
先顶一个!和数字对讲机DIY来个PK了!呵呵

楼主:
to LSD

应该说这个想法和创意之都的数字对讲机有很大区别的
主要想法是S3C2440 + android + WIFI,在2440上面玩玩android,并借助一些开源项目,DIY一个带地图的GPS,缺点是2440比较弱,有小牛拉大车之嫌,不知道做出来效果如何。

如果只是做个GPS,倒是没太大吸引力,通讯的功能当然还是必须要有的,有两个想法:
1、如果WIFI+放大器的有效通讯距离可以做到500m以上,就可以用它传输语音、图象等,也就是数字对讲机了。
2、准备尝试用低频传输一路数字语音,距离做到3-5Km,当然也可以传输照片等

对于户外或者车载的话500m也太近了,所以MS第二个方案更可行一些。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在上边搞一些好玩的功能

网友B:
好高深啊!菜鸟只能帮顶了

网友C:
你到哪里找wifi网络?

网友D:
好像不行吧

android 应该需要arm11的核心,2440应该不行吧,还有,如果要gps功能的话最好的操作系统应该是wince,凯利德等软件都在其上面运行,实际上楼主需要的平台应该是本版的270加上本版的数字对讲机,再从串口出来个gps就好了,地图和软件都用盗版就可以玩了,有兴趣还可以自己搞个gps天线,让你在到处跑的时候能够接收到信号

网友E(2014-04-20):
WIFI放大器我感性趣

网友F:
这个功率问题,要解决哦,深山老林里,信号不好可不行.

网友G:
楼主的方案没有实用价值,建议还是买个现成的小犀牛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