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有兴趣做一个开源的usb-jtag调试工具

楼主(2009-01-10):
我的想法是用一块lpc2148做一个usb-jtag调试工具,类似于h-jtag,做一个开源项目,用wxwidget做前端,可以支持linux/windows
关于调试协议,首选gdb,当然也可以支持别的,rdi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有法律问题,rdi一般也在win上用的,况且现在有很多ide都支持gdb 像IAR已经支持了,keil看可以不可以采用曲线救国的方针,使用ads的angel动态库,我们可以支持angel调试。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兴趣?

楼主:
看看下面的方案怎么样

lpc2148主要负责协议转换和usb通讯,即将PC的数据转换成jtag时序发送出去
下面是构架示意图
   pc                    lpc2148
守候进程              通讯协议转换
   |                  |          |
USB驱动             USB驱动 JTAG状态控制
   |                  |          |
USB接口-------------USB接口     SPI接口-----------目标器件

守候进程负责调试协议和管理目标调试
通讯协议转换负责将上位机数据按照协议转换成jtag数据

网友A:
回楼主

我的想法是用USB接口做一个多合一的JTAG仿真器。

楼主:
可以交流一下

支持多系列需有一个过程,精力和时间也是有限的,而且上面的构架很容易扩展的,
我的想法是先把一个芯片系列做好做稳定,再扩展多个系列

楼主:
可以交流一下

因为是开源项目,大家都可以参与
只要做好了一个系列,其他系列都可以自己添加进去

网友B:
没那么容易,得对jtag和cpu有很深入的了解才行。

楼主:
可以交流一下

楼上觉得难度主要集中在哪里?
开源项目大家一起做,我觉得难度不算不可接受
已经有人做了类似的东四,也是个一两个人做的,只不过是商品而已
我对底层的东西还算了解,只是对win上的开发不了解
对linux系统难度还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C:
为什么用2148?

我用STM32做过,可以支持OpenOCD(可以在IAR下使用)。
RDI怎么支持?协议不是公开的,而**是违法的
还有,这个和曲线救国有什么关系?

网友D:
留个名,对这个项目还是有点兴趣的,

不过我用的硬件是st-link-ii,山寨版versaloon,嘿嘿

网友C:
LS的那个不是山寨版

而应该说是特别定制版。
偶没有测试过,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
angle的动态库是否可以免费使用?
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LZ做了之后就知道了。

网友D:
刚把硬件改了, 软件下周开始调,

目前只是把我自己做的那个usb——boot加进去了,

网友D:
贴个图,由于工作一直在忙,没弄,昨天才把硬件改了

网友D:
因为你是做成产品,需要注意细节的。

我目前先把它做成能用的再说吧,呵呵,,软件之前大体看过,,还好没忘记,
对jtag时序也了解得差不多了,就差动手实践了,,,

angel不知道是否免费,但rdi协议不公开的,

21的那个hjtag也是他一个人在做,最早的时候也开源,就叫open-jtag,但后来人都走了,就剩21在做。
目前能找到的openjtag源码很老了,但里边的东西很简单,也没有协议。

楼主:
欢迎交流

我看过楼上做的 用STM32做的 就是原来的0-link 支持gdb
用两个spi 主从模拟 jtag 时序,后来这个怎么样发展我不太清楚
虽然我也是用两个spi,但是做法和楼主不一样,
并不是抄楼上的,改一下说自己做的,这种无耻的事我还是不会做的
如果楼上愿意交流,给小弟指教,我感激涕零

angle的动态库是否可以免费合法使用,我觉得当然不行 但是我支持angel总不会像rdi那样授人以柄,用户要将ads的angel库复制带mdk上用,也没有办法
h-jtag用rdi,也不见得是授权的,谭军自己在研讨会上也说他们睁半支眼,不管他而已

楼主:
欢迎交流

关键在于angel调试协议是公开的免费的 angel动态链接库调用接口是rdi

网友D:
谭军当然不会管,因为hjtag现在是免费发布的,

可以促进arm的普及

网友D:
其实产品的发展,会有很多都类似的,

versaloon的特色在于发挥出了stlink-ii本身没有的速度,及新的芯片支持,

无所谓好坏,

我把st-link-ii破坏了,是因为上次的力源的fae提升级的事,说了半天,他好像不知道有st-link-ii,这个产品,

现在开发我一般就用isp,或boot来升级,  因为通信部分之前调通了,

产品发展到以后,软件是卖点,硬件会渐渐雷同化,

网友E:
。。。

楼主,还是洗洗睡吧,02年搞出来,肯定可以大卖,现在都09年了,机会早就跑过啦。

再说现在支持arm7,9的仿真器已经很便宜了,等你把支持高端cpu的搞出来,摊子都收了N年了,

楼主:
欢迎交流

我又没有打算把它当商品卖,我都说了开源的,为了以后有个好用的调试工具而已,想wiggler那样的

网友C:
SPI接口用在JTAG上是很正常的

后来发现stlink-II也是这么做的。
诶,曾经还放言说stlink-II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原来网上的st-linkII的原理图楼了一根线。
你如果做的话,我也建议可以考虑一下使用SPI接口来实现,不过这种实现方式也有一定的问题,当深入接触几种不同的芯片的JTAG时就可能发现。

用于调试STM32的话,速度上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因为STM32的JTAG接口速度不能高于500K。

arm的仿真器只是在国内便宜,在国外并不便宜,做这个工具估计无法曲线救国,而是给国外提供一个低价的没有版权问题的开发工具。

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个开源的,可以公开交流,Versaloon的JTAG调试支持也是开源的。

楼主:
楼上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的曲线救国的意思就是可以用angle调试协议绕过支持rdi所带来的潜在法律风险。如果你宣称支持rdi就可能涉及到侵权,但如果你说你支持angle,我想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只要支持angle调试协议,用户一样可以把ads的angle链接库(Remote_A.dll)复制过来,将其当做rdi调试协议所使用的链接库来加载使用。如果你不害怕侵权问题,那么就可以变相使用rdi,即把ads的angle动态链接库当作rdi动态链接库加载到你的ide环境中去,这完全是用户行为,与项目开发者无关,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网友C:
说道救国确实大了一点

再怎么做,要赶上jlink的成熟度是比较困难的,这样就注定在国内不会有太多的人用了。19楼的朋友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我只会使用GDB,而且IAR已经支持了GDB,测试下来效果还非常不错。MDK不希望支持开源工具,那也就没有必要为MDK专门开发支持。

网友F:
谈救国就不要谈技术,,先谈谈做人吧

楼主:
请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我在22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曲线救国只不过是打个比喻,是说可以曲线使用rdi接口,而不用因为开发这个工具而承担潜在法律风险

网友F: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定要rdi接口呢?

采用isp调通通讯后,即可实现软件probe了啊,

我之前发布过一个串口的probe工具,在签名的博客中有的。

我研究jtag只是为了使用这个接口快速下载flash到芯片。

比较通用。

网友F:
再提一下,

我发布的probe工具支持从elf和axf两种格式中提取变量信息

网友G:
支持一下

有这个想法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做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支持一下LZ,什么时候开始叫上我一声,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我看出来,LZ用的“曲线救国”只不过是打个比方,就是曲线实现某个目的,呵呵,我没理解错吧?

楼主:
欢迎交流

国内用这个的人比较多而已
我做这个只是为了有一个方便的调试工具
isp当然可以,但是如果系统稍微大些,如果像S3C2440这种系统,调试u-boot这种大的工程文件时候,有个好工具会方便很多,wigger下载速度太慢,商业化的工具又太贵,虽然盗版比较便宜,但始终不是正果
或者说如果你不习惯用linux开发,而是在windows下面开发嵌入式linux的应用的话,有一个比较好使点的工具还是容易找问题些

网友F:
今天把st-link-ii的原理图重新整理了一下,

在这个帖子里边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

楼主:
Versaloon主页上公开的那个原理图好像有点问题

程序里面使用两个spi,但原理图上只连接了一个

网友C:
??不会吧

那个原理图就是最终版本的原理图,再看看清楚。

楼主:
怎么贴图片

楼主:
图片用红色圆圈的地方

网友C:
晕,把原理图都搬过来了

圈出来的地方有问题吗?

楼主:
是不是只连接了一个spi

好像有一个spi没有连接 jtag接口的tms时序不是用spi产生的吗?

网友C:
40脚和39脚不是5V兼容的SPI接口吗?

网友D:
我没仔细看过versaloon原版硬件,只在看st-link-ii

是不是用了重定向?? AF

网友C:
Versaloon用的IO口都是5V兼容的

stlink-II可能为了调试方便,使用类非FT的IO口,当然,如果只用于STM32肯定没有问题。
stlink-II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以前曾经提出过,就是USB接口上没有保护,一般至少加一个二极管和PPTC保险丝,$$多的话,也可以加保护芯片。stlink-II是可以对外供电的,谁能保证重来没有接错过?弄坏调试器事小,万一弄坏PC就麻烦了。
我用Versaloon就常常接错(因为需要测试很多中不同的芯片),不过都没有问题,也有用户反应一段时间经常接错,不过现在仍旧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hi simon21ic,目前Versaloon jtag下载速度能做到多大?

最近深入研究了一下具体方案的几个细节,我发现如果用spi模拟jtag,atmel的sam7最合适,他的ssc速度能到系统时钟的一半,其spi能到18m,而且主从模式速率一样,stm32芯片稍微差点,spi接口无论主从模式速度都能到18m,相比之下,lpc2148的spi和ssp从机模式速度太慢,只有主模式的1/8,看来lpc2148有点难搞

网友C:
看你需要的是性能还是成本

如果需要性能的话,国外看到过用FPGA实现的48M的连续输出(USB接口)。还有方案可以到33M。SAM7如果SPI只能到18M的话,实现JTAG最快速度也就是18M。

楼主:
其实大家都是想在性能和成本之间找个平衡

单说性能或者成本都没有太大意义,用fpga性能当然会好,但是开起来难度太大,成本也搞,像usb的h-jtag就是用的cy7c68013+FPGA做的,性能几乎和jlink差不多

因为想做个USB-JTAG的调试工具,最近研究了一下目前市面上销售的产品方案,基本上有下面几种方案,1使用带USB接口的MCU硬件串行口模拟JTAG时序,2使用专门USB转换芯片,3使用带USB接口的MCU加CPLD/FPGA。第一种方案较为常见,如Jlink、Versaloon等属于此类,Ulink也类似但是不是使用硬件串行口好像是用GPIO实现的,第二种主要就是基于FT2232芯片做的,这种方案实现比较方便开发也简单些,但是速度不高,同时也缺乏后续开发的灵活性,并依赖于芯片厂商提供的类库才能操作配置芯片。第三种方案目前我所见的主要是USB H-JTAG,好像还没有发现其他工具在用,估计应该是CY7C68013单片机和FPGA,USB H-JTAG刚刚发布,速度能达到750KB/S,这种方案是目前性能最好的,但也是开发最复杂的。

另外,是stm32的spi时钟也是18m,simon21ic兄的Versaloon有没有测过速度怎么样

楼主:
其实基于jlink的硬件做应该来说是最佳方案了

但是这样总是感觉不太妥当

网友C:
我没有测试过速度

不知道指的是什么速度。这个速度和上位机软件,目标芯片都有关系的。
最近做了SVF编程器,测试了一下,速度挺吓人的,就不报上来了。但这个速度并不具有代表性。
对于ARM的,Versaloon目前只支持OpenOCD,所以只能使用OpenOCD来测试速度。

由于种种原因,vsllink速度上肯定没有jlink或者FPGA的JTAG快。vsllink没有使用jlink的原生的数据流格式(使用了jlink的数据流格式的话,vsllink就不可能进入OpenOCD了),而且也没有集成DCC访问命令,所以协议速度上也没有jlink有优势。
而且硬件上vsllink更偏向于成本考虑。
其实,在国内D版jlink面前,其他的USB接口工具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楼主:
D版毕竟是D版

在D版的windows面前,linux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无意义
其实在国内怎么认识D版,确实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D版有时候也是慢性药
国人喜欢D版,却在不知不觉中很容易让自己慢慢丧失创造力

开源到现在,也渐渐回归现实,也成为一种商业模式,一种希望在商业盈利的同时而不人为的阻碍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商业模式

网友F:
俺21号就回家了,呆会去看看usb h-jtag

网友H(2015-05-25):
我有兴趣啊,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