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触模开关

楼主(2009-01-16):
请问一下大师们,我按这个电路接了一个电路.
但是没达到要求,一通电灯就会亮,而且是一直亮着,只有断电时灯才灭,然后一通又是亮的.
    请问大家是不是这个电路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在网上搜搜相关电路。

网友B:
555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啊

555驱动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吧

网友C:
用这个电路安全就不考虑了?

网友D:
NE555输出最大电流可达到200mA

NE555输出最大电流可达到200mA,而一般的12V继电器几十mA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电路没问题,
如果元件没问题,肯定是你线路没连对,特别注意触摸那部分,还有继电器常开/闭触点没接错吧

网友E:
纯高阻输入的探测电路

是不会稳定工作的.
说不定某个厂家的 555 能实现你的功能.依赖内部端口特性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指导

引用 网友D:
DIY小组讨论区 ←返回版面

5楼: NE555输出最大电流可达到200mA

NE555输出最大电流可达到200mA,而一般的12V继电器几十mA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电路没问题,
如果元件没问题,肯定是你线路没连对,特别注意触摸那部分,还有继电器常开/闭触点没接错吧

    继电器常开/闭触点我肯定没接错,我都用万表测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把2脚的元件全去掉也是一样,一通电灯就亮.

网友F:
可能是555的性能不通,各个厂家的有一定区别
你要调试电容c3 C4

网友G:
hehe

这个电路我做过一个触摸电路。你那个继电器最好用三极管控制,电路基本上是这样的,你要测试下不摸的时候3脚有无高电平的信号,如果有你就要核对电路的接线了。电路基本是这样,电容的参数只是看通电时间长短,如果一直亮肯定是电路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03-05):
谢谢LZ的兄弟

   那个二脚没接,三脚一直会有高电位
   我查了好久,也接了好几个电路,结果还是一样的.
   有时间我再试一下,网上找的很多电路是不能用的.
   zhu555_0大哥有没有做那种隔着玻璃的触摸开关

网友H: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专用触摸IC

网友I:
支持

6楼,11楼

楼主:
最好帮忙介绍可绝缘触摸的IC

11楼: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专用触摸IC
         那能不能帮忙介绍几种IC来用一下

网友J:
很早以前玩过这个电路

感应工频信号的。传感器必须是金属的才行

现在改玩电容式按键了。

网友K:
路过,人摸着就能接地么?

怎么用手摸就接地啦?

网友L:
555有两种的,不能用mos的555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NE555

   我想请问一下,现在电容试的触摸芯片,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安键在4到10个之间的帮忙推几个型号来用一下好吗??

网友M:
d

我想请问一下,现在电容试的触摸芯片,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安键在4到10个之间的帮忙推几个型号来用一下好吗??

同问

楼主:
触模IC简介

触摸ic
TCH10适合于家用电器产品,增加产品的美观和使用方便性,提升产品价值。
特点:有效防止溅水,水淹3mm能正常工作。
采用高精度测量芯片,感应灵敏度高,采用科学的测试算法,保证可靠性。
自动适应环境,温度湿度不影响操作。
防按键抖动,防多键同时按。每路按键灵敏度单独可调。
可接按键多达10路,用+5V电源,BCD码接口方便同MCU连接。
效果比同类IC好(防水干扰),成本比同类IC低(比如QT1080,CY8C21x34等)。
封装可选择标准DIP20 或SOP20L。
TCH08C适合于数码影音等产品,使产品操作方便美观,更加时尚。
特点:8路按键,外围非常简单,只需要1颗104电容即可。
电压范围2.2V—5.5V,功耗只需80uA更加适合电池供电的数码产品。
输出接口可多种选择:8路直接输出、串行输出、矩阵扫描输出。
价格低廉,体积小,可选择裸片帮定。
廉价触摸IC--TCH08D可用在MP3、MP4等上,价格低廉(超过您的预期),外围简单,只需要一颗电容。
触摸性能大大高于其它同类产品! SSOP,QFN小型封装,多种接口。
TCH05A:同属于TCH08系列,是一款高性价比的触摸感应检测IC,能提供最多5个感应健。
触摸感应检测按键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来检测人体手指带来的电荷移动,
从而不需要传统按键的机械触点而判断出有效按键动作。
感应检测按键做出来的产品可靠耐用,美观时尚,材料用料少,便于生产安装以及维护,
逐步有意取代传统直接按钮键。
TCH01A触摸开关芯片是一款高性能的单通道电容式触摸开关芯片,电路简单,输出接口丰富,
提供脉冲、锁定、调光等输出接口。是取代机械按纽、开关、金属触摸电路的很好选择!
电容式感应触摸开关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玻璃、塑料等等),检测人体手指触摸动作。
不需要传统按键的机械触点,也不再使用传统金属触摸的人体直接接触金属片。
相比传统金属触摸开关,电容式感应触摸开关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金属,可以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即使人带手套也可以使用,并且不受天气干燥潮湿人体电阻变化等影响,使用更加方便。
TCH05B:是一款高性价比的触摸感应检测IC,能提供最多5个感应键。
应用于数码产品MP3、MP4、LCD-TV、家用电器、取代传统按钮键等。
TCH01B:是一款高性能的单通道电容式触摸开关芯片,能够PIN对PIN取代QT100,无需要改动PCB,
对应的电阻电容稍做调整即可!
TCH01A:触摸开关芯片是一款高性能的单通道电容式触摸开关芯片,电路简单,输出接口丰富,
提供脉冲、锁定等输出接口。是取代机械按纽、开关、金属触摸电路的很好选择!
工作电流小到只需要3uA。

楼主:
TCH05B---五键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芯片

TCH05B---五键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芯片

概述:
触摸感应检测按键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来检测人体手指带来的电荷移动,从而不需要传统按键的机械触点而判断出有效按键动作。感应检测按键做出来的产品可靠耐用,美观时尚,材料用料少,便于生产安装以及维护,逐步有意取代传统直接按钮键。
TCH05B同属于TCH08系列,是一款高性价比的触摸感应检测IC,能提供最多5个感应键。

特点:
? 工作电压 2.0V~5.5V
? 电路非常简单,外面只需要1颗104电源滤波电容
? 工作电流在3V时60uA, 最大值100uA。
? 最大16级可选灵敏度
? 稳定的人体接触检测,以取代传统直接转换的键,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自动适应
? 提供直接模式,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由用户自己选择
? 同TCH08D拥有相同的性能
? SSOP-20小型封装

应用:
? 广泛的数码产品MP3,MP4,LCD-TV等
? 家用电器
? 取代传统按钮键

楼主:
TCH01A--- 单键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芯片

TCH01A--- 单键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芯片

概述:
触摸感应检测按键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一种新型按键。它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玻璃、塑料等等),通过检测人体手指带来的电荷移动,而判断出人体手指触摸动作,从而实现按键功能。
电容式触摸按键不需要传统按键的机械触点,也不再使用传统金属触摸的人体直接接触金属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应用局限。电容式感应按键做出来的产品可靠耐用,美观时尚,材料用料少,便于生产安装以及维护,取代传统机械按钮键以及金属触摸。
TCH01A是一款高性价比的单通道触摸感应检测IC,能提供最多种输出方式,应用领域广泛。

特点:
? 工作电压 2.0V~5.5V
? 工作电流在VDD=3V时典型值10uA, 最大值20uA
? 可调灵敏度
? 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自动适应
? 提供锁定输出、脉冲输出等用户选择
? SOT23-6小型封装

应用:
? 电器开关、调光台灯
? 玩具礼品
? 取代传统开关

楼主:
没人来说说话啊

   大家有没有这些IC的引脚图呢?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发到这上面来呢?

楼主:
大家有没有这些IC的引脚图呢?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发到这上面

楼主(2009-04-08):
大家有没有这些IC的引脚图呢?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发到这上面

 大家有没有这些IC的引脚图呢?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发到这上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