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个触摸键如何?

楼主(2009-01-24):
ipod的控制很多靠触摸实现的,据说,原理就是电阻电容震荡。
手靠近,频率被改变,通过检测频率实现的。
这玩意,用单片机或者cpld都能实现。

网友A:
这个俺估计可以参入

ARM还没学会,单片机和cpld还凑合,顶一个王会计的沙发!

网友B:
呵呵,,wangkj这个就不知道了

PIC AVR 430 PSOC 都有自己的方案,,,和ipod的多点触摸还差很多。

楼主:
这个只能是玩玩,商业化,估计没戏。

网友C:
你是想做触摸键,还是触摸屏?

楼主:
这个是触摸键,另外的帖子是触摸屏,两种技术

这个恐怕只能玩玩

网友D:
呵呵,触摸屏其实还是触摸键

只不过是密度较高的触摸键阵列:-)

楼主:
触摸键可以说是简化版的触摸屏。

网友E(2009-03-25):
匠人的宝贝真多啊

网友F:
手机上的零件都。。。

网友G:
有很多现成的芯片

网友H(2010-05-05):
TI的430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H:
这个东西我也做过,就是检测冲放电时间的

网友H:
还有好多片子可以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网上有好多资料

网友I(2010-12-31):
我用现成的IC,控制是可以。我这是做灯具照明的,荧光灯的干扰,是一个难题!

网友:
触摸键很简单:
用场效应三极管搭个放大电路,栅极接触摸片,人手触摸的时候场效应管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