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白的问题

楼主(2009-02-0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大的设备,买现成的盒子,有的是

如果是特定尺寸的,只能开模了,比较贵的说,几万块吧。

也可以选择公模的做,画PCB就按照公模的尺寸来,不过就没个性了。

网友B:
验证可行后就设计外观,找或制作合适的外壳,根据结构确定P

和接口位置,购买齐所有元件确定好封装尺寸、是否装得下等

最后才是画产品的PCB,制作样机

至于前面用来验证的PCB,当然是不考虑外壳的,随便搞成什么形状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2位!

想问下2楼所说的公模哪里可以找得到呢?怎么去找合适的外壳?论坛里好像没有介绍这方面的知识的地方

网友C:
哈哈,买元件得跳电子市场.

这儿只能解决技术难题.

网友A:
公模可以多逛逛市场

有很多卖的。

网友D:
不开模也行啊

用Pro/E设计好外壳后直接送厂雕刻几个只需3千左右银子,浙江慈溪很多模具厂都有这种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