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4*768 的DVD video **

楼主(2009-02-07):
/*
 普通IO 8bit 总线,80接口的 TFT真彩LCD模块 480×272×16 bit彩色
 接口定义:
接口引脚  说 明
VCC  模块供电电源输入(5V)
D0~D7  8位数据总线
A0   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选择(高电平选择控制寄存器)
WE   写信号(低电平有效)
RD   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GND  接地
CS:  无

A0 RD WR IO0..7
1  0  1          read_status  读状态,IO7..IO5 垂直扫描,行扫描,扫描指针保持
1  1  0          cmd          命令写入,3个字节。进入显存数据回读状态(不支持)、扫描指针起始位置选择、扫描指针地址
0  0  1          read_data    (目前不支持,根据需要增加)读取当前光标处的显存数据,光标位置自动+1
0  1  0          write_data   显示数据写入当前光标处,光标位置自动+1
8M byte  全访问,扫描频率66hz,写入速度320ns,16bit。如果cpu足够快,支持到15fps的动态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扫描指针起始位置选择,命令字的bit6=1,选择光标处为显示起始地址,此时不要写数据。
重新设置显存指针,byte1的bit6=0,扫描从显存0地址开始,和光标无关,数据写入。
扫描指针(光标,显存写入地址,bit6=1时为设置扫描起始地址) 3字节命令  byte1:0,scan_start_pos,Addr[21:16] byte2:addr[15:8] byte3:addr[7:0]
此功能,可实现多幅图片预存,或者图片的平滑滚动。如果用标准的8M显存,可预存32张真彩图片,用32M显存,支持128张真彩图片。
如果是连续动作图片,可以实现快速运动显示。

写数据:先写入低8bit,后写入高8bit, 色彩:RGB 565格式。光标自动+1,支持连续写屏。
目前采用的是epm240,单元占用90%。

如果采用epm570可以实现的功能:
1.数据回读,速度和写入相同。
2.单独扫描起始指针,随时更新数据,不受扫描起始位置的影响。
3.显示特效,1)多层画面,2)遮挡效果,3)显示窗口
*/

很多人说,我做不成,难度太大;很多人说,做出来也卖不出去。
我做出来了,至于是否商业成功,请各位弟兄们帮忙,这个俺
确实差点,但这玩意应该有不少应用前景。
不求发大财,只求能凑合个温饱,不在给公司打工,nnd,这个倒霉国企,就是倒霉国企,真tmd的烦。
这个产品也是一个过度,我还有另外一个难度更大前景搞好的项目。
我不需要的时候不会停产,会吧所有的源码给那些曾经买过,也需要的厂家。让他们自己生产。这些厂家会
乐得找不着北,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当然,如果谁想买断,那更好了。

有源码,这东西的生产很容易。就是两层pcb,一片sdram一片cpld。
关键是sdram和显示时序的控制,得精确的安排时间。
现在能做到320ns写入16bit数据,大约25屏/s的刷新速度,不需要
busy信号!远远大于很多单片机甚至arm9的io速度。

楼主:
编程技巧

目前,只有两个功能:
1)设置光标
2)显存数据写入 RGB 565 16bit , 两个字节,低8bit数据先写入。

8 bit 数据线,3 bit控制线。无需busy信号。速率不能大于320ns/16bit 6.25M byte写入速率。

网友A:
变为RMB到你包里了才算成功...

楼主:
prog2

0x00,0x00,0x20,0x90,0x00,0x00,0x02,0x12,0x00,0x21,0x20,0x00,0x00,0x02,0x10,0x8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1,0x00,0x02,0x22,0x00,0x00,0x44,0x40,0x00,
0x08,0x21,0x05,0xF6,0x61,0x00,0x1F,0x1F,0x06,0x1F,0x1F,0x1F,0x1F,0x0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2,0x90,
...
};
/// List of button pins that must be configured for use by the application.
static const Pin pPins[] = {PINS_DBGU};
static const Pin pinPB1 = PIN_PUSHBUTTON_1;
static const Pin pinPB2 = PIN_PUSHBUTTON_2;

static const Pin pLCDDataPins[]={ LCDD0,LCDD1,LCDD2,LCDD3,LCDD4,LCDD5,LCDD6,LCDD7};
static const Pin pinLCDCS=LCDCS;
static const Pin pinLCDWR = LCDWR;
static const Pin pinLCDA0=LCDA0;

/// Indicates the current state (on or off) for each LED.
static unsigned char pLedStates[2] = {1, 1};

/// Global timestamp in milliseconds since start of applicati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estamp = 0;

//------------------------------------------------------------------------------
//         Local functions
//------------------------------------------------------------------------------

//------------------------------------------------------------------------------
/// Handler for PIT interrupt. Increments the timestamp counter.
//------------------------------------------------------------------------------
static void ISR_Pit(void)
{
    unsigned int status;

    // Read the PIT status register
    status = PIT_GetStatus() & AT91C_PITC_PITS;
    if (status != 0) {

        // Read the PIVR to acknowledge interrupt and get number of ticks
        timestamp += (PIT_GetPIVR() >> 20);
    }
}

//------------------------------------------------------------------------------
/// Configure the periodic interval timer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very
/// millisecond.
//------------------------------------------------------------------------------
static void ConfigurePit(void)
{
    // Initialize the PIT to the desired frequency
    PIT_Init(PIT_PERIOD, BOARD_MCK / 1000000);

    // Configure interrupt on PIT
    AIC_DisableIT(AT91C_ID_SYS);
    AIC_ConfigureIT(AT91C_ID_SYS, AT91C_AIC_PRIOR_LOWEST, ISR_Pit);
    AIC_EnableIT(AT91C_ID_SYS);
    PIT_EnableIT();

    // Enable the pit
    PIT_Enable();
}

//------------------------------------------------------------------------------
/// Interrupt handler for pushbutton #1. Starts or stops LED#1.
//------------------------------------------------------------------------------
static void ISR_Bp1(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lastPress = 0;

    // Check if the button has been pressed
    if (!PIO_Get(&pinPB1)) {

        // Simple debounce method: limit push frequency to 1/DEBOUNCE_TIME
        // (i.e. at least DEBOUNCE_TIME ms between each push)
        if ((timestamp - lastPress) > DEBOUNCE_TIME) {

            lastPress = timestamp;

            // Toggle LED state
            pLedStates[0] = !pLedStates[0];
            if (!pLedStates[0]) {

                LED_Clear(0);
            }
        }
    }
}

//------------------------------------------------------------------------------
/// Interrupt handler for pushbutton #2. Starts or stops LED#2 and TC0.
//------------------------------------------------------------------------------
static void ISR_Bp2(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lastPress = 0;

    // Check if the button has been pressed
    if (!PIO_Get(&pinPB2)) {

        // Simple debounce method: limit push frequency to 1/DEBOUNCE_TIME
        // (i.e. at least DEBOUNCE_TIME ms between each push)
        if ((timestamp - lastPress) > DEBOUNCE_TIME) {

            lastPress = timestamp;

            // Disable LED#2 and TC0 if there were enabled
            if (pLedStates[1]) {

                pLedStates[1] = 0;
                LED_Clear(1);
                AT91C_BASE_TC0->TC_CCR = AT91C_TC_CLKDIS;
            }
            // Enable LED#2 and TC0 if there were disabled
            else {

                pLedStates[1] = 1;
                LED_Set(1);
                AT91C_BASE_TC0->TC_CCR = AT91C_TC_CLKEN | AT91C_TC_SWTRG;
            }
        }
    }
}

//------------------------------------------------------------------------------
/// Configure the pushbuttons to generate interrupts.
//------------------------------------------------------------------------------
static void ConfigureButtons(void)
{
#if defined(at91sam7lek) || defined(at91cap9dk)
    const Pin pinCol0 = PIN_KEYBOARD_COL0;
    PIO_Configure(&pinCol0, 1);
#endif

    // Configure pios
    PIO_Configure(&pinPB1, 1);
    PIO_Configure(&pinPB2, 1);

    // Initialize interrupts
    PIO_InitializeInterrupts(AT91C_AIC_PRIOR_LOWEST);
    PIO_ConfigureIt(&pinPB1, (void (*)(const Pin *)) ISR_Bp1);
    PIO_ConfigureIt(&pinPB2, (void (*)(const Pin *)) ISR_Bp2);
    PIO_EnableIt(&pinPB1);
    PIO_EnableIt(&pinPB2);
}

//------------------------------------------------------------------------------
/// Configure LEDs #1 and #2 (cleared by default).
//------------------------------------------------------------------------------
static void ConfigureLeds(void)
{
    LED_Configure(0);
    LED_Configure(1);
}

//------------------------------------------------------------------------------
/// Interrupt handler for TC0 interrupt. Toggles the state of LED #2
//------------------------------------------------------------------------------
static void ISR_Tc0(void)
{
    // Clear status bit to acknowledge interrupt
    AT91C_BASE_TC0->TC_SR;

    // Toggle LED state
    LED_Toggle(1);
    printf("2 ");
}

//------------------------------------------------------------------------------
/// Configure Timer Counter 0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very 250ms.
//------------------------------------------------------------------------------
static void ConfigureTc(void)
{
    unsigned int div;
    unsigned int tcclks;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AT91C_BASE_PMC->PMC_PCER = 1 << AT91C_ID_TC0;

    // Configure TC for a 4Hz frequency and trigger on RC compare
    TC_FindMckDivisor(4, BOARD_MCK, &div, &tcclks);
    TC_Configure(AT91C_BASE_TC0, tcclks | AT91C_TC_CPCTRG);
    AT91C_BASE_TC0->TC_RC = (BOARD_MCK / div) / 4; // timerFreq / desiredFreq

    // Configure and enable interrupt on RC compare
    AIC_ConfigureIT(AT91C_ID_TC0, AT91C_AIC_PRIOR_LOWEST, ISR_Tc0);
    AT91C_BASE_TC0->TC_IER = AT91C_TC_CPCS;
    AIC_EnableIT(AT91C_ID_TC0);

    // Start the counter if LED is enabled.
    if (pLedStates[1]) {

        TC_Start(AT91C_BASE_TC0);
    }
}

//------------------------------------------------------------------------------
/// Waits for the given number of milliseconds (using the timestamp generated
/// by the PIT).
/// param delay  Delay to wait for, in milliseconds.
//------------------------------------------------------------------------------
static void Wait(unsigned long delay)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tart = timestamp;
    unsigned int elapsed;
    do {
        elapsed = timestamp;
        elapsed -= start;
    }
    while (elapsed < delay);
}

//------------------------------------------------------------------------------
//         Exported functions
//------------------------------------------------------------------------------

/// Write Data to LCD Controller
/// Sequence: LCDWR low --> LCDCS low --> Write Data
//                  -->LCDWR hign -->LCDCS high
// if CMD is 1,then as a Command
void WritetoLCD(unsigned char ucData,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int i,j;

        PIO_Clear(&pinLCDCS);
                PIO_Clear(&pinLCDWR);

                //for(j=0;j<10;j++); //delay
        if (CMD == 0) //is date
            PIO_Clear(&pinLCDA0);
        else  //cmd==1 is address set command
            PIO_Set(&pinLCDA0);

                //for(j=0;j<10;j++); //delay
        for ( i = 0 ; i < 8; i++)
        {
            if (((ucData>>i) & 0x1)==1)
                PIO_Set(&pLCDDataPins);
            else
                PIO_Clear( &pLCDDataPins);
        }
        //for(j=0;j<10;j++); //delay

                //for(j=0;j<2;j++); //delay
        PIO_Set(&pinLCDWR);
        //for(j=0;j<1;j++); //delay
        PIO_Set(&pinLCDCS);
                //for(j=0;j<1;j++); //delay

}

//------------------------------------------------------------------------------
/// Main function
//------------------------------------------------------------------------------
int main()
{
    int i,j,k;

    PIO_Configure(pPins, PIO_LISTSIZE(pPins));
    PIO_Configure(pLCDDataPins, PIO_LISTSIZE(pLCDDataPins));
    PIO_Configure(&pinLCDCS, 1);
    PIO_Configure(&pinLCDWR, 1);
    PIO_Configure(&pinLCDA0, 1);

    DBGU_Configure(DBGU_STANDARD, 115200, BOARD_MCK);
    printf("-- Getting Started Project 1.4 --
");
    printf("Board : %s, Chip ID : 0x%08X
", BOARD_NAME, AT91C_BASE_DBGU->DBGU_CIDR);

    // Configuration
    ConfigurePit();
    ConfigureTc();
    //ConfigureButtons();
    //ConfigureLeds();

       //for(k=0;k<10000;k++;)
       for (j=0;j<5;j++) Wait(500);
       while (1)
       {
    for(k=0;k<5;k++)
       {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WritetoLCD( (((i*j*k)%65535)&0xff),0); WritetoLCD(((((i*j*k)%65535)>>8)&0xff),0); }
       for (j=0;j<15;j++) Wait(50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if (i<272/3) {WritetoLCD(0xfc,0),WritetoLCD(i&0xff,0);}
               else if (i<272/3*2) {WritetoLCD(0x03,0),WritetoLCD(j&0xff,0);}
               else if (i<272/3*3) {WritetoLCD(j&0xff,0),WritetoLCD(j&0xff,0) ;}
              }

    }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8;j++)
            {for(k=0;k<8;k++) if (((pic[480/8*i+j]>>(7-k)) & 0x1)==1) {WritetoLCD(0xff,0);WritetoLCD(0xff,0);}
                                 else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for (j=0;j<15;j++) Wait(500);
/*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   {WritetoLCD((char)j,0); }
              {if (j==240) WritetoLCD(0xff,0);else WritetoLCD(0x00,0);}
        for (j=0;j<15;j++) Wait(500);
*/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
                   if (j==0 || i==0 || j==240 ||j==210 ||j==211 || i==j || i==j+5 )
                    { WritetoLCD(0xf0|j,0);WritetoLCD(0x0f|j,0);}
                   else
                       {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
    for (j=0;j<5;j++) Wait(500);
/*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
                   if(i==j)
                     WritetoLCD(0xff,0);
                   else
                     WritetoLCD(0x00,0);
              }
*/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 (j=0;j<5;j++) Wait(500);
       //for(i=0;i<272;i++)
       //  for (j=0;j<480;j++)
        //      {WritetoLCD(0x00,0); }
        //for (j=0;j<5;j++) Wait(50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
                     WritetoLCD(j,0);WritetoLCD(j,0);
              }
        for (j=0;j<5;j++) Wait(500);
       // }
       // ...................................................................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
             //if (((i>20) && (i<240) && (j>20) && (j<460)  && (j%10==0))|| (i%10==0))
             if((i%40==0)||(j%40==0))

                {WritetoLCD(0xff,0); WritetoLCD(i&0xff,0); } //write date
        else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
               /* if ((i==130)  && (j==470))
             if (i&0x1==1)
                {WritetoLCD(0x00,0); } //write date
                else
                  {WritetoLCD(0xff,0);}    */
               // Wait(500);
         }
       for (j=0;j<15;j++) Wait(50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
             //if ((i>20) && (i<240) && (j>20) && (j<460))
             if((i%10==0)||(j%10==2))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 //write date
        else
           {WritetoLCD(i,0);WritetoLCD(i,0);}
               /* if ((i==130)  && (j==470))
             if (i&0x1==1)
                {WritetoLCD(0x00,0); } //write date
                else
                  {WritetoLCD(0xff,0);}    */
               // Wait(500);
         }
       for (j=0;j<15;j++) Wait(500);
       for(k=1;k<240;k=2*k+1)
        {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
         //    {if (((j==0)||(j==479))) WritetoLCD(0xff,0);else WritetoLCD(0x00,0);}
             //if ((i>k) && (i<272-k) && (j>k) && (j<480-k) )
             if(((i%k)==0)||((j%k)==0))
                { if (k%1) {WritetoLCD(0xff,0);WritetoLCD(i&0xff,0);} else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 //write date
        else
           {if (!(k%1)) {WritetoLCD(0xff,0);WritetoLCD(j&0xff,0);} else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
        // for (j=0;j<15;j++) Wait(500); Wait(50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for(i=0,j=0;i<15;i++)
          {
           for (j=0;j<k*8;j++)
            {
             if (j%8<4)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else
               {WritetoLCD(0x0f,0);WritetoLCD(0xf0,0);}
            }
            for(;j<480;j++)
               {WritetoLCD(0xff,0);WritetoLCD(0x1,0);}
          }

         for(i=0;i<5;i++)
           for (j=0;j<480;j++)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for(i=0;i<5;i++)
           for (j=0;j<480;j++)
            {WritetoLCD(i&0xff,0);WritetoLCD(j&0xff,0);}

         for(i=0,j=0;i<15;i++)
          {
           for (j=0;j<k*8;j++)
            {
             if (j%8<4)
               {WritetoLCD(j&0xff,0);WritetoLCD(i&0xff,0);}
             else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
            }
            for(;j<480;j++)
               {WritetoLCD(0x00,0);WritetoLCD(0x00,0);}
          }

         for (j=0;j<15;j++) Wait(500);
         }
       } //...........................................................................

       for (j=0;j<5;j++) Wait(50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WritetoLCD(0x00,0); //write date
        WritetoLCD(0xff,0);WritetoLCD(0xff,0); //write date
        for (j=0;j<5;j++) Wait(500);
      WritetoLCD(0,1);//reset display ram pointer to 0

     /*   for (j=0;j<5;j++) Wait(500);
        for ( i = 0 ; i < 9600;i++ )
    {
           WritetoLCD(0xFE,0);
        }
        for (j=0;j<5;j++) Wait(500);

        for (j=0;j<5;j++) Wait(500);
        for ( i = 0 ; i < 9600;i++ )
    {
           WritetoLCD(0x7F,0);
        }
        for (j=0;j<5;j++) Wait(500);
        for ( i = 0 ; i < 9600;i++ )
    {
           WritetoLCD(0xFF,0);
        } */
        for (j=0;j<5;j++) Wait(500);

        for ( i = 0 ; i < 9600;i++ )
    {
           WritetoLCD((char)(0xff),0);   WritetoLCD((char)(0xff),0);
        }
         for (j=0;j<5;j++) Wait(500);
        for ( i = 0 ; i < 9600;i++ )
    {
           WritetoLCD((char)(i&0xff),0);    WritetoLCD((char)(i&0xff),0);
        }

         for (j=0;j<5;j++) Wait(500);
        for ( i = 9600*2 ; i < 480*270*2;i++ )
    {
           WritetoLCD((char)(0),0);      WritetoLCD((char)(0),0);
        }

        WritetoLCD(0,0); //write date
        WritetoLCD(0,0); //write date
        for (j=0;j<5;j++) Wait(500);

        for(;;);

        {
    for ( i = 0 ; i < 9600;i++ )
    {
       WritetoLCD((char)(k&0xff),0); //write date

        }
        for (j=0;j<10;j++) Wait(500);
        }
        WritetoLCD(0,0); //write date
        WritetoLCD(0,0); //write date
        Wait(500);
        WritetoLCD(0x81,0); //write date
        WritetoLCD(0x81,0); //write date
        Wait(500);

}

楼主:
是上面的一小段程序生成的。

演示图片1

楼主:
图片2

图片2

楼主:
图片2

这是sdram中的原始数据,好像不完全是随机数,似乎有某种规律。但不是是全0或者全1.

楼主:
图片3

图片3
分形图+柱状图

楼主:
分形图1

分形图1

楼主:
分形图2

分形图2

楼主:
分形图3

分形图3

楼主:
分形图4

分形图4

楼主:
柱状图+汉字

楼主:
股市分析图

楼主:
小格格图

楼主:
大格格图

楼主:
黑白格格图

网友B:
厉害啊,

王会计,牛

网友C:
呵呵,不错不错! 恭喜恭喜!!!

股市分析图应该弄成彩色的才有味道:-)

一堆的大格格图、小格格图,幸好不是还是猪格格:-)

网友D:
恭喜

专注成就梦想.好!
商品化要有完整的硬件接口说明,还要你能做出写点和读点函数的底层驱动,用起来就方便了.

楼主:
writelcd就是写点的函数。

分两次写,RGB 565格式。

楼主:
我用的arm是香肠用的那款

本来是想給他写个lcd驱动的,一直没空。
flash太小,才64K,如果是真彩色的股票图,得256k,没那么大空间。
只好弄了个黑白图。

网友C:
真彩不真彩和flash太小有什么关系???

不是用的SDRAM做显存吗?
直接画彩条、写彩色文字即可啊

股票只是数据,可不应该是BMP图片哦~~~

网友E:
。。。

是不是用来取代SED1335类似的东西?

网友D:
AT91有256K的S256,好买.

楼主:
按的股票就是图片,嘿嘿嘿嘿

我这些是测试程序,测试差不多了,换at91sam9260,那个空间大。

另外,
我想给这个玩意做成usb显示器,数据直接从pc通过usb映射到显存中。

不知道谁有usb显示器的firmware参考一下。

或者给香肠的那个diy项目做配套也不错。(可改成其他分辨率或者vga模式的)

最大应该能支持到1280*1024,至于1920*1200可能也差不多,不能难度要大很多,或者用32bit的sdram.

网友D:
回wangkj

就是SONY PSP的那屏做液晶显示模块吧,分辨率高,色彩也很扎眼,接口做成8位并口和SPI接口可选,肯定有市场.

楼主:
对,和那个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多了个触摸屏

现在是8bit接口,我会增加usb,spi,串口控制。
我正在考虑触摸屏用啥ad转换器,或者单片机。
actel带ad的cpld太贵了,不能考虑。

如果弄个psp的外壳,就可以直接装进去了。还带触摸的。
如果弄个性能好的arm,呵呵,带触摸的psp呀。

网友F:
强帖留名~~~

  强帖留名,顺便刷鞋:我对老王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zigbee笔记)

网友G:
凭借着技术优势,前辈应该能赚个几千w。。

看咋操作了,直接卖技术赚不了多少钱的。

我第一个导师就是老犯这错误,卖给人家几万的东西人家一倒手就几千万。。。。

建议wangkj前辈选个好的合作伙伴,让他搞销售,你2一块创业,

我早觉得凭借wangkj前辈的技术咋地也得趁个几千万啊。。。。

一点建议:卖技术不赚钱的,只赔钱,搞生产实体才是生财之道------不知道wangkj前辈提前准备好了没。

楼主:
俺确实只会技术,这个没办法改变。

网友D:
要数性能好的ARM7,当数STM32了

那带了外扩总线的CM3系列,做个PC机,性能不比486差.

网友A:
外扩总线的CM3系列,做个PC机,性能不比486差.?

不会吧

楼主: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网友A:
主频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A:
A8还差不多...

网友H:
**终于出来了

EPM240对吗?马上做游戏机!!

楼主:
epm570,未优化,里面好多调试代码。

网友I:
都说STM32比ARM7强,我不这样认为。

ARM7能跑uLINUX,STM32就不行

网友J:
做游戏机吧

楼主:
我想给这个玩意做成一个高速2.0接口的显示器

就是usb 显示器,需要一个usb device设备,pc通过这个接口高速向cpld中发数据。
请大家给个建议。不是full speed,full speed太慢。

或者能不能用wifi 108M模式,做成无线显示器???

网友K:
48楼的主意不错,只是PC端的驱动不好写

回45楼:STM32可以跑uCLinux,而且比ARM7跑得快。再说以能不能跑uCLinux讨论一个MCU的功能强弱,没有意义,因为臃肿的uCLinux根本不适合在MCU上运行。

网友L:
可以考虑做一个后台程序,不断地抓频,发送到USB...

这样你的设备就可以显示拉...就是刷新率要低一些...

如果直接生成显示设备,估计要自己写驱动了吧...

网友K:
我的意思就是要写一个显卡驱动,所以说PC端的驱动不好写

这是一个虚拟的显卡,不断地把收到的显示命令发送到显示器,在显示器一端再画到显示屏上。

如果不断地抓频,再发送到USB,这样的数据量太大:仅以最普通的1024x768的显示分辨率为例,如果使用24位真彩色,每秒50帧刷新频率计算,则需要每秒传输118M字节。

网友M:
我做了一个是用SRAM的, 也不需等待

总线速度为40ns
支持16位或是8位总线
自动增量,详细请参考:
http://www.mzdesign.com.cn/productshow.asp?id=1119

网友D:
哈哈,提个建议,要看清您这好东东的目标消费群体是相当

您做成类似下面的这东西,就会有人用,市场价在250-300元之间.

楼主:
谢谢

手册中提到了busy信号,源码中没太细看,不过这两个连接很重要。
还有迪文的那个。

希望大家基于我这个模块,另外+个高速单片机或者arm实现对应的功能共同发财。
我只希望我做到模块级别就够了。

如果能做起来,成公司运作,我可以把代码给另外的人讲解明白和修改。
目前,这个verilog代码我是不可能公开的。太多心血了。估计以后也不会。

网友N:
我也来支持

wangkj的东西不错,我们DIY小组来支持,可以作为我们一个DIY项目来搞,感兴趣的一起来参与,21ic做宣传运作支持!

网友O:
...

真的不看好,SRAM速度太慢了。
总体分辨率上不去的。建议LZ弄个SDRAM驱动,2M的SDRAM才多点钱

网友M:
SDRAM才慢呢! 我用SRAM实现的是刷新率60Hz

其实还可住上的,最大分辩率支持到800*600

SDRAM倒是便宜不少! 大容量的高速SRAM太贵了
如果你的主CPU的总线够快,可以实现视频播放!

网友M:
54楼的那个东东在这个基础上比较好实现了!

不过分辩率要上去是个问题~

楼主:
58,59楼的两个罚你们好好看看帖子

我这个是sdram的,tft刷新率66hz,数据刷新率25fps,真彩色

网友H:
王会计不肯给出源码,有些遗憾,但可以理解

我这个好心人给大家提供点资源吧:

http://www.xess.com/ho03000.html

这个网站有自己的FPGA开发板,板子带很多Application Notes,在上面给出的网页上有个“VGA generator with parallel port SDRAM interface”,他们板子上的FPGA接了SDRAM,同时可以接PC端的打印口,这个应用笔记就是PC端通过打印口将图片传到SDRAM中并在VGA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这个设计很典型,由于FPGA中有RAM,可以做FIFO,而图形像素在SDRAM中是存储在连续地址上的,因此可以使用“突发方式”把多个像素快速装入FPGA中的FIFO里,然后FPGA把FIFO里的像素显示到屏幕上,而总线让给PC端。当然这不是低成本的,用CPLD按此思路搞有些费劲。

如果对SDRAM以及什么突发之类的不清楚,可以自己去找些Datasheet之类的东西学习,以下网站有个用AVR控制SDRAM在VGA上显示的示例,很有参考价值。

http://tinyvga.com/

点那个“Atmel AVR graphics VGA output with SDRAM”链接。

如果还不够那么还可以看这个网站:

http://www.retroleum.co.uk/electronics.html

这一位使用Z80 CPU做了个笔记本电脑,显示控制部分最初使用74系列IC配SX28(MICROCHIP PIC兼容CPU,主频特别高),后来发展为CPLD的,FPGA的,目前好象连Z80也放FPGA里了。

还不够?最后给几个日本人的网站:
http://www.ceres.dti.ne.jp/~ikagawa/html/crtc.html
http://elm-chan.org/works/crtc/report.html
这两个网站搞了自己的显示控制器

http://www.ohnaka.jp/wiki/wiki.cgi?page=%BB%F7%C8%F3VDP
这个网站做了yamaha V9938的IP核

楼主:
不错,很好的学习站点

我也是参考了上面一些站点的代码和资料,然后重新设计的。
FPGA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做个记号我也再好好看看,我的代码还得继续优化。

另外,有些东西是不能开源的,不如原子弹。 :)

网友O:
你开玩笑吧

引用 网友M:
DIY小组讨论区 ←返回版面
59楼: SDRAM才慢呢!  我用SRAM实现的是刷新率60Hz
--------------
SRAM快,SDRAM慢,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呵呵。
SDRAM随便上133M,16位,SRAM可以上到多少?同步SRAM可不便宜哦

网友O:
。。。

个人觉得VGA显示时序相对TV显示时序来说,是个极其简单的东西。

网友M:
SDRAM在133M时的随机存取速度是多少?

SDRAM的随机存取能力太差了, 但一些应用中受限很大的. 看速度不要光看时钟!

楼主:
这个项目中,就是利用了sdram的快速顺序存取特性

所以才能达到极高的速度,当然,控制技巧得做的很好才行。

sdram的133,166的速度就是说的顺序存取。如果随机的话,要慢4倍。

sram也有高速低速之分。所谓的高速sram也是说的顺序存取速度。

网友O:
同志们,难道你们用sdram都是用随机存取吗?
既然是sdram,当然是burst模式为主啊

网友P:
who is chunk

chunk 是谁啊
越看越像我曾经的经理

楼主:
epson的lcd控制器没有用sdram的,都用的sram

楼主:
我想要<40元,支持sdram或者ddr的,真彩色显示器有吗?

好几年前就看过了,单色lcd的都30-50,支持真彩色sram的都要100多。还不包括sram。一套配下来,差不多200。还不如用arm呢。

网友:
YGV629,这个满足lz的要求

EPSON确实在这方面博大精深

楼主:
$5太高了,针对我们的产品,用一片cpld就够了

我批量可以做到$3,你需要吗?

网友Q:
其实很多的芯片价格也不贵

特别是对 320x240的TFT,台湾这方面的芯片很多,也就10块钱左右,据说,国内也有做的,关键是我们没有量,不好买呀!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个,最好能到800x600,就是针对大屏的方案,再大的屏,epm240就不行了。

楼主:
现在优化到317个单元,又出雪花了

周一大改。应该有一定的市场,我从来就不想和epson挣,只是找缝隙。咱没那个实力。

网友R:
就称呼你叫王会计吧

以前一段时间倒是常在产业论坛看到你。

最近一段时间在考虑如何利用民用产品如MP4,GPS上的液晶显示器替代5.7寸320240的单色屏。比较合适的尺寸是4.3寸,不过翻了很多网页发现带控制器的TFT屏都是3寸以下的,就很奇怪为什么大点的屏就没有控制器。国内有一家是做了,不过价格也不便宜。今天看来这贴才知道原来是有难度的。
希望你早点找到下家做出产品来,我等也能从中受益。

网友R:
可以搭3G的顺风车啊

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便携式的上网设备,反正现在上网习惯了,同时很多新的生活方式也正被网络所影响,所以外出时一时想找个上网的东西很多时候很不方便。手机可以,不过内容、价格、速度特别是屏幕太小用起来很不爽;EPC呢,其实还是太大。正合适的就是UMPC,不过那个东西是太贵了。
我想搞个ARM,加上楼主的东西,来个3G模块,5寸的彩屏,搞个无线上网的100美元以内的小笔记本。有这样的东西我先买一个。

楼主:
只能用x86的atom,arm不太现实。

楼主:
你说的那些,我现在不做,将来也不会去做。

楼主:
我这个非针对atom

非针对所有的产品,针对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用户。

网友S:
成本怎么样啊?

网友T:
回 lyghj,你要的东西市场上就有

""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便携式的上网设备,反正现在上网习惯了,同时很多新的生活方式也正被网络所影响,所以外出时一时想找个上网的东西很多时候很不方便。手机可以,不过内容、价格、速度特别是屏幕太小用起来很不爽;EPC呢,其实还是太大。正合适的就是UMPC,不过那个东西是太贵了。
我想搞个ARM,加上楼主的东西,来个3G模块,5寸的彩屏,搞个无线上网的100美元以内的小笔记本。有这样的东西我先买一个。""
------------------------------------------------------
samsung的2410 2440 价格*币50,内置的lcd控制器功能绝对够你用了,你只要加上ram和3g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U:
单单“显示”一般市场不大。价值在于一些“花梢”上

楼主:
2440仅仅支持sdram,有很大的问题。

sdram太贵了,上网本,没256M内存,别想流畅。1G内存,600M以上主频才差不多能接受。

所以,只能找支持DDR2,DDR3以上,500Mz,甚至1G以上的cpu才能满足要求,另外,还得解决触摸屏问题。(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关于市场问题,我也不想争论了,反正这玩意,市场上卖150左右的不少。人家咋能卖出去呢?

楼主:
做atom的接口逻辑是你想干的,我从来没想过

不信你自己从头看到尾,重新看一遍。
自己做os,纯粹是吃饱了撑得。
DDR和DDRII差远了,功耗差好几倍,价格高好几倍。
目前,支持DDRII的arm有了,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只是,
有license问题,不能把资料贴到这里。主频不太高,才400Mhz。
价格比较高,如果那位朋友感兴趣,有恒心可以做的话,有可能能
要到资料。SDK要$20000,是美元。

现在,这个项目进展不太顺利,裁剪到320个宏单元碰到了一定的困难。
对公司来讲,不要任何ram,用256色,一片epm240就行了。这个没问题。
基本上已经调试通了,优化中。成本也就是$1,epson的就不可能做到这个
成本,而且还需要1片$1的sram。

俺这个自己用的sdram确实tmd费劲。实在不行,就用epm570吧。

网友V:
关键是成本没有什么优势,和用arm没有区别

网友W:
别打击楼主

lz有自己的出发点。做出来的东西,也不需要一统天下的优势。只需要能够满足lz自己的需求,而且能够比买其他品牌的东西有点优势,也就OK了。如果能造福一下21坛众,那就更好。
作为产品,保持一定的自主权,还是很有好处的,支持自己设计,况且还有点价格优势呢。

楼主:
俺打击谁了??除了没事找我抬杠的。

100楼的兄弟说的就是我的目的。

网友W:
lz

王会计啊,你是楼主(lz)啊。我是叫别人不要打击你。

楼主:
俺这个小玩意,是一个中间产品,很大程度上是练习sdram控制

对verilog来讲,这是我的练习题。只是发现,这小东西,还有一定钱途。
不想做什么通用的控制器。说啥自主技术,确实汗一个。这个我从来没
想到过,只是不想公开源码罢了。我都是利用的现成的技术。
至于os,纯粹是胡闹。要界面漂亮,有钱用wince。要是穷,多花点功夫,
性能强,支持软件多,不太关注界面,用linux。
如果要实时性能,裸奔吧。 包括那些 ucos,ecos都没啥实际意义,别说你
那个烂os了。hope os炒的凶吧,最后也没啥事了。骗钱罢了。

楼主:
不懂,不知道和ucos有啥好处?

俺只研究 linux,连wince都不懂。
linux也是懂一些驱动,深层次的东西也不懂。

楼主:
效果不错,今天优化到了240单元,

如果采用epm270的话,应该能到220个一下单元。有雪花bug,还得增加快速清屏功能。

网友X:
今天没事说啥也得顶你一个

这么执着

网友Y:
此执着人和彼执着人应该互相鼓励才对啊

互相鼓励互相讨论大家都提高,连我这捧场的都能长点见识,不是双赢,是N赢啊。

楼主:
nnd,可能是数据写入sdram时,数据漏写。

明天继续检查。已经优化到230个单元。

网友Y:
建议王会计先把功能完善

当前而言,功能比优化重要,等把数据竞争的事都摆平了,再来优化也不迟。

期待王会计的捷报。

楼主:
有一个版本的是正常的,用了400多个单元。

网友M:
能优化到这种程度,LZ是相当不错了!我用SRAM的还用了323个单元

只不过里面有一些象PWM背光调节之类的.另外接口比较快而已!

楼主:
如果不考虑性能,用busy信号的话,还能优化更多

而且雪花问题,直接就解决了。

现在俺的想法就是:速度快,占用资源少。所以,只能多花功夫。

楼主:
搞定,241个单元,用epm570,如果用epm240的话

肯定够用。epm240编译的时候,会少20多个单元。

效果非常完美。

网友M:
我只管性能

104楼: 如果不考虑性能,用busy信号的话,还能优化更多

而且雪花问题,直接就解决了。

现在俺的想法就是:速度快,占用资源少。所以,只能多花功夫。

BUSY是不用的,雪花也是不要的, 主机接口的速度可达到20M,使用易于理解的X,Y地址输入方式, 支持数据连续写入. 随机点写入只需写一次寄存器地址.
只要用的RAM够大,可以支持1024X768的分辩率,不过这时候的数据率实在是太大!

楼主:
基本达到楼上的要求,不过,只能达到320ns,16bit的写入速度

如果换100M晶振,应该能到160ns,16bit写入速度。
问题是:有那个mcu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M:
你现在用多少M的晶体?

网友Z:
我也想做一个

VGA 3bit 8种颜色输出的还是很容易,16bit的不知道需要多少CPLD资源。

楼主:
用epm240刚刚够用,如果优化的好的话。

我正在准备调试vga版本的。

我只能说,用cpld控制sdram的显卡,是相当的困难,你要做好准备。

我这个源码不可能免费开发的。除非商业公司,给很高的价格。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龙芯基地(北大),和他们项目负责人聊起龙芯显卡,

他说sis显卡,虽然倒了,但是,要买还得几千万........

肯定要做一批成品,

但是咋做,啥价格--我也不知道。

最好大家能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M:
不知你读出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AA:
关注中,我需要控制VGA分辨率的。

网友T:
lz怎么一点都不愿意了解一下市场呢

现在,这个项目进展不太顺利,裁剪到320个宏单元碰到了一定的困难。
对公司来讲,不要任何ram,用256色,一片epm240就行了。这个没问题。
基本上已经调试通了,优化中。成本也就是$1,epson的就不可能做到这个
成本,而且还需要1片$1的sram。

俺这个自己用的sdram确实tmd费劲。实在不行,就用epm570吧

------------------------------
256色,1$
所罗门的1962,65k色,内置256kram 2$
当然,lz的东西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若何别人的东西拼成本或性能的话,估计没有任何竞争力的,所以只能从自己东西的长处下手,可以卖个ip核什么,这样估计销路更好...

楼主:
所罗门的1962,65k色,内置256kram 2$

麻烦你贴出来看看。没听说过。

楼主:
如果分辨率可调节,估计得用epm570。

网友O:
。。。。

我正在准备调试vga版本的。

我只能说,用cpld控制sdram的显卡,是相当的困难,你要做好准备。

我这个源码不可能免费开发的。除非商业公司,给很高的价格。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龙芯基地(北大),和他们项目负责人聊起龙芯显卡,

他说sis显卡,虽然倒了,但是,要买还得几千万........

肯定要做一批成品,

但是咋做,啥价格--我也不知道。

最好大家能帮我出出主意。

--------------
显卡。。你想都别想。拿最简单的PCI二维加速显卡来说,PCI接口,二维加速,无级缩放,要花多少宏单元?
你还是定位在8位单片机的显示来得实在。
32位的cpu很多都带显卡功能的。

楼主:
我只是很奇怪,显卡难道真的那么难吗?

2D卡ip core要好几千万?
我做到单片机显卡就够了。

网友C:
呵呵,我也觉得很离谱

118楼说的应该不是2D的显卡

楼主:
好像说的是sis6326

楼主:
4.3TFT的功能都实现了,下面咋办?

网友H:
所罗门的产品

SSD1962在Sample状态

http://www.solomon-systech.com/products/products_idgc.htm

楼主:
SSD1962 $1似乎不太可能

1M的sram都50RMB

网友AB:
关注,给没有控制器的处理器有效方案

不知道,能控制多大多小的屏,还有成本

楼主:
epm240实现的功能,未支持的命令,可以通过epm570实现

/*
 普通IO 8bit 总线,80接口的 TFT真彩LCD模块 480×272×16 bit彩色
 接口定义:
接口引脚  说 明
VCC  模块供电电源输入(5V)
D0~D7  8位数据总线
A0   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选择(高电平选择控制寄存器)
WE   写信号(低电平有效)
RD   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GND  接地
CS:  无

A0 RD WR IO0..7
1  0  1          read_status  读状态,IO7..IO5 垂直扫描,行扫描,扫描指针保持
1  1  0          cmd          命令写入,3个字节。进入显存数据回读状态(不支持)、扫描指针起始位置选择、扫描指针地址
0  0  1          read_data    (目前不支持,根据需要增加)读取当前光标处的显存数据,光标位置自动+1
0  1  0          write_data   显示数据写入当前光标处,光标位置自动+1
8M byte  全访问,扫描频率66hz,写入速度320ns,16bit。

扫描指针起始位置选择,命令字的bit6=1,选择光标处为显示起始地址,此时不要写数据。
重新设置显存指针,byte1的bit6=0,扫描从显存0地址开始,和光标无关,数据写入。

扫描指针(光标) 3字节命令  byte1:0,scan_start_pos,Addr[21:16] byte2:addr[15:8] byte3:addr[7:0]

写数据:先写入低8bit,后写入高8bit, 色彩:RGB 565格式。

*/

楼主:
补充:

目前采用的是epm240,单元占用90%。

如果采用epm570可以实现的功能:
1.数据回读,速度和写入相同。
2.单独扫描起始指针,随时更新数据,不受扫描起始位置的影响。
3.显示特效,1)多层画面,2)遮挡效果,3)显示窗口

网友AC:
我也做出来了

我做的是800*600的,15bit颜色

楼主:
durgy 能详细说说吗?

各项指标。

网友AD:
很多人和我一样做过跟楼主类似的板子,我的感觉是:

这类东西只有与特殊应用相结合才能带来像样的利润,我以前有个项目要用到类似的东西,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自己做,但测试过市面上的产品之后没能找到合适的,因为应用比较特殊。最后买本书自己做,上到EPM1270才搞定,也是花了很多精力来整体优化。说到卖IP,就这点性能有人卖吗?

楼主:
EPM1270 还不如用fpga呢

可能你用的缓冲太多,实现的sdram功能太多所致。

网友J:
我也觉得做这个市场不大

练练手还行

网友AE:
去年做的东西

双路1280x1024输出,一路1024x768输入,再加上开窗口和混合等功能。用CIII的FPGA。
这种东西难点在于内存。显示逻辑很简单的。

楼主:
ls的东西,确实够复杂,学无止境啊。

楼主:
at91sam7s64的一些测试程序

http://arm.embedinfo.com/down-class.asp?lx=sanji&anid=54&nid=4&sid=47
  ATEBSAM7开发板例程包        开发板例程       124K      2009.2.12      9
  基于AT91SAM7S的USART程序     开发板例程     39K     2008.11.26     19
  基于AT91SAM7S的TWI程序     开发板例程     35K     2008.11.26     14
  基于AT91SAM7S的SPI程序     开发板例程     34K     2008.11.26     45
  基于AT91SAM7S的PWM程序     开发板例程     34K     2008.11.26     10
  基于AT91SAM7S的Ledswing程序     开发板例程     34K     2008.11.26     7
  基于AT91SAM7S的Interrupt程序     开发板例程     35K     2008.11.26     14
  基于AT91SAM7S的dbgu程序     开发板例程     35K     2008.11.26     11
  基于AT91SAM7S的按键程序     开发板例程     34K     2008.11.26     10
  基于AT91SAM7S的综合例程     开发板例程     38K     2008.11.26     41
  基于AT91SAM7S的ADC程序     开发板例程     35K     2008.11.26     9
 相关链接:http://arm.embedinfo.com/down-class.asp?lx=sanji&anid=54&nid=4&sid=47

楼主:
at91sam7s64 中文资料

香肠的 DIY 也是用的这个cpu,供大家参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9420398.rar

楼主:
感兴趣加就我的群啊,号码签名中。

我不会把人拉到群中,没搞明白。

楼主:
帮忙用keil编译一下,我这里编译出错

准备支持spi接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231218165.rar

网友L:
hex文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232437115.rar

楼主:
你用啥版本的软件编译的,我编译就出错

楼主:
今天,把spi接口基本搞定了,写入bps > 40M.

最快写入速度400ns 16bit 折合40M bps 5M byte/s,采用硬件spi,清屏。

如果画方格,能达到2.5M byte/s的填充速度。画方格占用cpu。

如果加上%运算,只能达到大约1M byte/s ,除法更占cpu。

所以,希望大家推荐一款常见、易用速度快的mcu(arm,mips,51等等)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就用at91sam7s64了。

准备做一版了。
内置arm,还是51的cpu?
arm的用stm32的还是at91sam64的?
51用stc的行吗?

需要的留言,我数数,看做多少片,
第一批,只收成本价。

用4.3寸tft,480*272带触摸屏的lcd。

如果那个老板,愿意承担这个活,提供原理图、pcb gerber文件。
也可以提供烧写文件。

提供arm,51的源码程序。

唯一不提供的是 verilog 源码。这个一点也不影响使用。

价格:<100元,不包括 lcd。成本计算后定价。

欢迎器件厂商提供元件,焊接厂承接焊接任务。pcb厂提供制版。
可以在板子上打广告,甚至在启动界面打广告。
如果广告费够了,板子就免费送了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网友AF:
帮顶……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网友AG:
我支持

愿意承担制版

楼主:
正在查uc-gui的资料,准备移植过来

玩过gui的弟兄们,帮帮忙。俺很少玩高层应用软件。

网友AH:
带4.3屏多少钱,我也预定一套

网友G:
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显卡------而且可以用于移动终端,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看了看uc-gui,汗一个,顶多相当于xlib库,这么编GUI有点。。。。。恩,当然也可以。

wangkj前辈准备一片授权费多少啊,以后准备作移动终端了,弄不好还会合作。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楼主(2009-03-09):
最新版本的原理图

中间产品,切勿模仿。仅供参考。
以后可提供arm源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91689493.pdf

网友AI:
挺好

看上去挺好用啊

网友O:
...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显卡------而且可以用于移动终端,
--------------------------
我汗,太乡巴佬了,太没见过市面

楼主:
20090311 版本的原理图,基本定型了。

开始画pcb,弄了两个cpu,
一个arm,一个stc的51,喜欢啥玩啥。

弄了两个显示装置,一个是4.3tft,一个是vga,想用那个用哪个。

楼主:
原理图。

原理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115184707.pdf

网友AJ:
顶老王

这个帖子关注很久,支持老王,刚好有2片屏,等着老王的驱动板,不过感觉7s64没有外扩RAM和FLASH,估计显示不了什么东西,如果采用带总线的mcu,外扩RAM和FLASH,那样才更好的发挥驱动板的功能,推荐采用STMF32F103ZE或AT91SAM7SE512,不过成品会高一些

楼主:
那还不如用at91sam9260

再高端的话,已经自带lcd控制器和网卡了,这个东西只是那些不带显卡的arm,单片机的一个补充。
如果用mc68013,可以做成笔记本专用的第二第三第四个显卡了。

网友AK:
这个东西太没价值了

首先在altera的网站上有个相关的cpld的例子,当然修改一下,本身没有技术含量.我毕设做过了,不过是640*480的.至于sdram,需要做个状态机,还有要计数器用于tft的显示时序输出.老外有开源的,有空上网下即可.
使用面太窄,对于老工程师和新手还有点价值
否则LPC2478,S3C2410价格都只有70不到没有太大优势.
有人想学verliog这个东西倒是可以练练手,思路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楼主:
ls的吹牛行,你用一个epm570实现试试。

就不要求你用epm270了。

网友AA:
王老大,我想买个玩玩

ldlglyld@163.com

楼主:
20090312 版本的原理图,定型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3142555262.pdf

网友AL:
顶一下,要不贵的话俺想来一个玩ARM

网友D:
哈哈,进展蛮顺利呀,好好做,俺很喜欢

网友AM:
不错嘛,有没有代码送啊?

网友C:
有,当然有:-)

有应用代码哦:-)

嘎嘎嘎嘎....

楼主:
布局图

10.5×3.5 cm
这两天事情太多,没画,估计得下周完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519930732.pdf

楼主:
pcb 原图

生成gerber有点问题,谁有空帮我看看。
搞定好放到附件中。
如果今天没人能搞定,明天,找俺们pcb工程师去。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8221059483.rar

楼主:
原理图,pcb

pdf  格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9101843694.rar

网友AN:
标记一下

标记一下

楼主:
厂家说缺drill文件,有啊,奇怪。没法投版啦。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2&page=1&t=3275425&tp=%u5382%u5BB6%u8BF4%u6211%u8FD9%u4E24%u4E2A%u6587%u4EF6%uFF0C%u7F3A%u94BB%u5B54%u6587%u4EF6

楼主:
感兴趣的+630571群。

感兴趣的+630571群。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制版厂太笨.

网友AO: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楼主:
pcb图片

手机拍的,群主回家了,数码相机找不到。凑合看吧。
背景是a4纸张,半张。

网友AN:
你这图片是不是太牛了些哦

你这图片是不是太牛了些哦

楼主:
辛辛苦苦从早上焊接到现在晚上快12点的板子

还没测试,先上pp

网友C:
元件还是挺多的...

楼主:
不带两个cpu,用一半的元件就够了。

网友L:
那些0603的元件焊锡加得有点重呀...没拉开。

楼主:
唉,凑合能用就行了,至少保证能通。

如果,俺花钱找人焊接的,得一周,还tmd我再检查一遍。

俺焊接,全靠自学,而且,电烙铁不沾锡,焊锡水没了,松香让群主扔了,
只能用75% 酒精凑合。

网友L:
还好拉,FPC插座不太容易焊,貌似第三张电源还用了个QFN封

楼主:
FPC,TQFP都不是我焊接的。

俺没那个水平,是群中的高手帮忙干的。俺只能干粗活。

网友C:
呵呵,就说嘛,FPC插座超级难焊,老x都犯怵

以老王的水平,绝对是焊一个坏一个:-)

楼主:
200层,自己站

人家焊接,半分钟就能搞定。俺半天都不行。

不过,那个像bga一样的tps61165是我自己搞定的。
俺做pcb的时候,中间预留了3个空,在pcb背面用烙铁加热,融化焊锡,
正面用镊子校正,冷却后,补焊6个小管脚。

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O:
....

口味很重啊(焊锡)

网友D:
液晶屏接口的FPC座超难搞.

镀金层往内吸锡.焊锡稍多弄成一团.扯都扯不开.

网友L:
所以FPC插座最好不要拖焊,否则很难搞开,而且那个骨架也

俺是用少量焊锡,一个个脚点焊上去的。

楼主:
关于如何焊接pfc,可以到群里找ben问问,他是管理员

好识别。
他好像就是脱焊的。
俺不知道他上不上21ic,ID是啥。

网友L:
晕……不是PFC(功率因数矫正),是FPC插座……

楼主:
反正就是那个玩意吧。

写错了。

网友:
厉害

真是太厉害了

楼主(2009-04-16):
640×480 15寸VGA显示器显示效果图

没有驱动sdram,cpld直接生成的图形。

经过计算和大家的建议,争取支持800*600 16bit的lcd.

标准VGA接口

网友D:
好,贵在求精,800X600的分辨率较好,大多数15寸VGA都支持

俺家当年花1500大洋配的Philisp105S至令仍闲置在家,请等您成功了,也搞一块板来体验体验.

楼主:
Philisp105S 貌似只能支持60fps的扫描速度

现代的很多液晶,都不支持60hz以上的了,所以,只做60 hz的。
而且,15寸的液晶,才几百元。

下周应该能搞定,这周频率计算失误,耽误了几天功夫。

网友AP:
强贴留名

恭喜LZ......真是不错啊.

楼主:
效果图 dvd-video 图片

800*359

楼主:
方格

显示器是:1024 768,方格是800*600,结果就成这个样子了。
估计用crt就没事了。

网友AQ:
有不有请焊工的?

貌似我觉得自己焊接技术不错了

网友AD:
发一个我做的,800×600的屏,EPM1270

网友AD:
第二版,已经用了一年没有任何问题,客户非常满意

网友AD:
别问我要代码,商业秘密,嘿嘿~

网友AR:
严重的 赞同楼主!!!!

严重的  赞同楼主!!!!
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
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  踩踩   踩踩   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楼主:
epm1270 你够狠,那玩意太贵了。

俺准别用xo256实现,1024*768,
a3p060实现1280*1024

如果找到-5的sdram,准备实现1920*1200。

不知道上面的兄弟用的sram还是sdram?

楼主:
1024*768 的显示效果基本出来了

没找到详细规格,从linux的xorg.conf抄过来的,不太对。
如果谁有,给我提供一份。

包括扫描长度、前周期、后周期、回扫周期。

楼主:

tft

楼主:
1024*768的方格图

拍的效果不好,实际效果很细腻,和15显示器1:1效果。

现在的问题是,写的时候花屏,估计调整precharge就能解决。
写入速度:
32×8 ns 16 bit 数据
大约3.9M word/s 62.5M bps, 7.8M byte /s

后续功能:起始显示地址,支持分页显示;增加数据回读功能。

+---------------------------------------------------------------------+
; Flow Summary                                                        ;
+--------------------------+------------------------------------------+
; Flow Status              ; Successful - Fri Apr 24 15:33:29 2009    ;
; Quartus II Version       ; 8.0 Build 215 05/29/2008 SJ Full Version ;
; Revision Name            ; vga                                      ;
; Top-level Entity Name    ; vga                                      ;
; Family                   ; MAX II                                   ;
; Device                   ; EPM570T100C5                             ;
; Timing Models            ; Final                                    ;
; Met timing requirements  ; Yes                                      ;
; Total logic elements     ; 511 / 570 ( 90 % )                       ;
; Total pins               ; 60 / 76 ( 79 % )                         ;
; Total virtual pins       ; 0                                        ;
; Total memory bits        ; 0                                        ;
; DSP block 9-bit elements ; 0                                        ;
; Total PLLs               ; 0                                        ;
; Total DLLs               ; 0                                        ;
; UFM blocks               ; 0 / 1 ( 0 % )                            ;
+--------------------------+------------------------------------------+

楼主:
用xo256直接编译,占用103%

似乎分布式ram需要例化
好像这样用,不是分布式ram
  reg[15:0] pixcel_buf[0:15];//4*16 bit refresh tft screen data buffer

网友D:
哈哈OCON那个界面的确很漂亮,哈哈,边上还插五星红旗,为部队

网友AD:
楼上,商业秘密,嘿嘿~

网友AS:
你的vga接口 怎么用电阻 tft转vga怎么不搞个视频d/a

你的vga接口  怎么用电阻  tft转vga怎么不搞个视频d/a
-5的sdram什么意思 可以实现高分辨率1920*1200 。还有16位32位sdram用起来差别大么做tft或vga显示缓存 选多大的sdram呢   做tft vga选240够么   如570是不是很富裕    搞个dvi接口现实不   最近刚接触 有些问题可能很菜  呵呵 原谅

楼主:
专用da太贵,epm240支持到480*272没问题。

epm570能支持到1280×1024,如果a3p060能支持到1929*1200。
dvi也应该没问题。
如果用xo256支持800×600可能问题也不大,
支持1024*768差一点点,103%,估计,优化一下,可能能行。

sdram难度最大,用sram就很简单了,缺点就是:价格太高,比sdram高差不多100倍。
8M的sdram 2-3元,2M的sram已经100左右了。

我从想法,到实现,已经花了多半年的功夫,这还不算以前做的其他准备。

我这个作为diy的项目,1024*768 vga模式,只要够成本(大约50元左右,不含cpu部分),要多少提供多少。加上cpu部分,也就是100左右。

支持显示器的arm/51开发板,100元,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呀?俄罗斯方块、贪吃蛇、乒乓球之类的游戏或者打字软件(支持键盘也不困难)。

楼主:
如果想着急用,在北京的,可以提供pcb自己焊接。

因为verilog程序一直在改进,随时更新,所以,只能提供给北京的朋友,这样,如果需要,可以拿过来重新烧程序。外地的,来回的快递费就太不划算了。

楼主:
所有原理图、资料、编程说明都在qq群640571

需要看的自己加群去看,本网站也有,我不记得放哪里了,可能在本贴附件中,慢慢找吧。

网友AS:
谢谢

如果早一些知道 就买你一个板子了  现在 已经搞了个epm240开发板
改天搞个sdram调着玩玩

楼主:
板子可以提供,sdram代码不能提供,也不提供任何关于sdram的

看你自己的修行了,只是告诉你一点,手册是错的,包括intel英文原版手册。

网友AS:
看来我的自己造车了

发个感觉 非常好的网站  http://www.fpga.com.cn/index.htm

网友M:
晕死

226楼: 板子可以提供,sdram代码不能提供,也不提供任何关于sdram的咨询

看你自己的修行了,只是告诉你一点,手册是错的,包括intel英文原版手册。

这点真是..........,代码不提供无可厚非,但"也不提供任何关于sdram的咨询"这一点就相当下做,即然是要和大家交流,何必要说出这样一句话呢!呵呵!无语!

网友U:
给钱啥都有,市场经济嘿,只要你认为值,呵呵。

网友Y:
哈哈,我也想

白捡王会计的技术,然后拿去卖钱。

楼主:
最核心的关键就是sdram的控制

有些关键点,不说你琢磨几个月搞不定,说出来,几分钟就搞定了。
如果说开放程度,我原理图、pcb、gerber都提供了,你让我再提供sdram的技术,
还不如让我白送钱给你呢。你见过那个开发板送原理图、pcb、gerber图的?
所以,俺的板子,是开放度最高的。

说实话,我的程序,就300行左右,可是,那是我半年辛苦。

我写程序,从来没费过这么大的功夫。

这种东西,养活一个40、50人的公司是没问题的。你说值多少钱?

如果谁看中了俺的技术,独家转让,那一笔钱,也很爽。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不知道谁会花多半年功夫、花钱自己做板子、焊接,
琢磨出来的东西,会免费提供出来。

除非是有**思想的欧美等国家的少数不愁吃喝的公民。
咱红朝**时代,才封建阶段,差好几百年呢。

俺也得吃饭啊,俺是穷电工,没钱。
等几百年后,俺不愁吃喝了,公开也没关系。

网友M:
看样子是理解错误啊!

你指的SDRAM是你操作SDRAM的方法,我指的SDRAM是SDRAM公开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我想王快计指的特殊方式无外呼刷新和充电方面的了!呵呵!

楼主:
公开的方法能用,但是,有些问题我也没搞明白

按照手册写的操作,花屏,甚至数据完全不对。
我找到的只有intel的手册,很早的。
是不是后期的内存规范改了,也未可知。

我只能实验实验再实验。没办法。
显示器按照找到的规范写,也不对。
也只能是不断的实验。
800×600找到的规范是对的,
1024×768我找不到规范,
只找到linux xfree86的一些参数,参照那个改呀改。
现在,就差一条线不对了,其他都正常了。
始终找不到原因,整个重新写一次试试看。

网友AS:
你的电路图就一个sdram 没有乒乓操作?

sdram
不能同时读写吧

网友U:
“乒乓操作”一言中的

网友D:
哈哈,王会计这东西还可改造成LED屏扫描驱动用的

LED大屏驱动通常用CPLD完成刷屏时序操作,其核心技术也就是读写显存,单片机将显示内容写显存,CPLD自己完成读显存送扫描送显示板的功能.
如果能放开SDAM读写部分,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应用,比如做成SDRAM接口学习板的方式来推广,应用面会更大些.

楼主:
sdram8M,2M做显存,其他6M可以随便用。

香肠说的很对。这也在计划之中,现在,就差一条线,不对了。
调整中。这个调整完了,就是优化和增加数据读、多页显示功能。
读写速度能保证到5M byte以上,可能或许能到20M byte 甚至40M,
这看需要和剩余单元的数量了。

一般来讲,没有单片机能达到这个速度,除非硬件DMA、spi。

网友M:
看样子还是有刷新操作啊

看样子还是有刷新操作啊

楼主:
LED屏驱动从技术上不存在难题,包括真彩的

关键是制造厂家,如果那个制造模块或者框架结构安装,咱可以合作。
直接从dvi取得数据。不用内置卡。

网友D:
找不到了,顶上来

楼主:
过期了,顶不上来了。

我觉得,3个月限制,应该取消。

网友AT(2009-05-18):
不错

有机会学习一个.先顶起来.莫沉了.

网友AU:
实在不想打击LZ的积极性

如果直接用SC2410也只要35元左右,这个所罗门的片子是2~3美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0145027687.pdf

网友AV(2009-08-06):
SDRAM控制很复杂吗?网上xilinx和altera都有开放的源码和IP core,为何不参考?不知道难点在哪里?

楼主:
网上的都不太好使,问题挺多。
除非是商业的花钱的ipcore才能好用。

网友AW:
挺进,挺进

网友AX:
不错哦,EMP240要多少钱啊?

网友AX:
我曾在一个公司里做过,好多东东都是**的哦,EMP240不知道**成本会不会很低,老兄要注意保护才是啊~

楼主:
不用**,原理图,pcb免费。
给我10万给bin码,原理图,pcb。
给我30万,给源码。

**cpld的成本得几十万,不是接不了,是成本太高。
现在用的a3p060的**成本就更高了。

网友E:
如果直接用SC2410也只要35元左右,这个所罗门的片子是2~3美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0145027687.pdf
引用 网友AU:

王会计,对于这个说法,有何反驳?

好像一直都没有见到王会计,对于这个方案发表意见。

网友AY:
你这个是我们两年前的产品,我们早就在用了。

网友AZ:
东看看西看看,看到好多东西了...........

网友BA:
不用**,原理图,pcb免费。
给我10万给bin码,原理图,pcb。
给我30万,给源码。

**cpld的成本得几十万,不是接不了,是成本太高。
现在用的a3p060的**成本就更高了。
--------------------------------
老王也是个老江湖了,对这个东西还没有个正确的估计,

网友BB:
终于找到了帖子

网友BC(2009-09-08):
晕,给的那个群号貌似不对

网友BD:
真不错,支持一个啊,呵呵

楼主:
最新测试图

汉字测试有些糊,但是大致还算正确。红色方框位置正确,颜色正确,只是右边多了些毛边,
斜线方向正确,位置正确,颜色错误,本来是一条黑粗线,两条白线。
不清晰的那些竖线是不对的,是干扰。竖向的红色颜色也不全对,也多了一些数据,
最终的线应该是1023,但只有1018才能显示,位置不太对。

楼主:
这是用actel的a3p060硬件fifo制作的,原来的epm570采用130M主频,或者a3p060不使用硬件fifo也采用130M主频的,几个月前就实现了,基本正常(最左面竖线错位,没管,其他完全正常),这次用a3p060花费的功夫很多,但以后可以支持1920*1200 4096色,甚至真彩色。(取决于sdram能不能找到-5的)

如果对这个敢兴趣可以联系我:
qq:1248780
msn:wangkj@yahoo.com
qq群:630571
本帖中附件或者群共享中都有资料和源码/原理图/pcb gerber文件。
verilog代码商用,不能公开,其他都公开。
我可以考虑以后做一个简化版的verilog程序公开,给大家学习用。

网友BE:
确实很强大!!!

网友BF:
wangkj开公司了

网友C:
Re:
265# wangkj

我看不是干扰,而是速度太快了时存储器读写错误了,或者还需要调整下时序、延迟

楼主:
不是太快,是控制条件不合适。今天调整的不错,剩下很少的错误了。
这是调整后的真实拍摄图片,只有少量几个错误的小点。
横线方向貌似不连续的线,是数码相机和电脑分辨率差造成的。实际上是非常连续的。只有偶尔出现的几个红色点上错误的,照片上几乎看不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写图像时,屏幕抖动。

网友C:
呵呵,就是这个意思,不看后半句的吗?

调整后的效果还不错

楼主:
是写入时机判断条件问题。现在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
主要是从读写切换问题。
sdram时序复杂,还用到了fifo,所以,必须做的相当精巧。

网友BG(2009-10-18):
厉害! sdram 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实际拍摄图片,左侧多出来一条线,其他完全正常,屏不闪,没有花点。
拍出来的花点,是屏幕的灰尘。分辨率1024*768
扫描频率60hz。

楼主:
原理图/程序/pcb图,bom表。verilog这个不能公开,不要给我要。更多资料在qq群:630571.

楼主:
没错,mini2440的配套vga版,很便宜的实现方案。
增加了spi,并行接口。更多功能而已。

楼主: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g,ovzweigp2s72q-------2-------b--40--commend-0-all-0.htm?ssid=e-s1&at_topsearch=1

usb 显卡这块还是能赚到钱的,熟悉 cy7c68013的朋友,可以和俺合作,不想学这些东西了。

电脑对usb显卡的支持是内置的,linux里面有很多驱动源码可以验证。这是小众市场,但赚钱养个小公司没问题。

楼主:
这是另外一个可以选择的cpu,contex m3的,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合作。

楼主:
有钱大家赚,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

网友BH:
开拓一下市场,看看市场有反应没?
LZ可以去打听一下市场目前出货量最大的是什么?算算成本,估个价,看看技术上有什么特点的!

楼主:
最多的就是串口终端。

网友BI:
niuren   佩服佩服

楼主:
DIY显存8M的单片机显卡(基于stm32,allegro)专区
http://bbs.**/forum-97-1.html

自己一个人干非常累,好在几个群友帮我弄了个专区。大家一起做

网友C:
呵呵,老x报个名先~
:lol

楼主:
原始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119600-1-1.html

http://www.embcom.net/thread-1872-1-1.html

专区:http://bbs.**/forum-97-1.html
专群:630571(专群),

这几个里面,都有资料,不过,有重复的。

这四个,地方,我尽量做到同步直播。
不过,俺还是觉得专区好,都是相关的。

网友D:
呵呵,今天在淘宝上看到一个单片机成品显卡,只要150

是16位色的,CPLD下面那个打磨的芯片大家猜猜是什么呢?我估计是一个视频DA

楼主:
有可能,不过,用电阻应该就够用了,用da成本高啊。
看样子应该是sram 不超过256k显存 分辨率640*480

网友BJ:
看不懂...还是初学者~~~努力中

网友BK:
精读完了!

网友BL:
21ic上,强人很多啊

网友BM:
都是一些牛人!!!

网友:
LZ,什么时候弄个DEMO程序让大家也体验体验啊!期待!

楼主:
292 层,有进展状态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
                1.讨论可能需要的技术,并报名创建实施团队(已完成)
                2.硬件、软件方案讨论并确定(已完成)
                3.活动成员预报名(正在进行...... 报名页面:)

    第二阶段:硬件制作调试发布
               1.原理图(正在进行ing)
               2.准备物料
               3.PCB
               4.样板焊接、调试
               5.外设测试
    第三阶段:软件制作发布
               1.整合
               2.键盘接口
               3.快速画线
               4.画圆
               5.填充等

    第四阶段:总结
     1.交流心得经验

楼主(2009-11-19):
这是MCU的部分和NAND FLASH部分,大家主要讨论下对于NAND FLASH 与MCU的连接问题,和NAND FLASH芯片的选型问题:
1、连接:
NAND FLASH和STM32的连接,我用的是FSMC,最开始直接用的I/O口连接的,后来觉得不太对劲,仔细看看DATASHEET,发现了问题。因为先前看的是中文的资料,觉得写得模模糊糊的,之后又下载了个英文的,发现中文的资料里省略了很多,主要是FSMC的管脚映射部分他没有。而且有些地方翻译的也不太合适,看来最好还是不要看中文的datasheet。
2、NAND FLASH 选型:
这个NAND FLASH的图中,用的是ST公司的资料里提供的一个片子,容量可能不能达到咱们最初的要求,也可能不好买到,这个大家讨论下,现在哪个型号的NAND FLASH 比较常用,讨论好了咱再改。

硬件方面的问题讨论(不断更新。。。):
问题一:wangkj给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图上的网络名称我用了重名,是不是会造成混乱,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但是鉴于这个只是个人观点,所以就可不可以用重名,请教下高手,望各位不吝指教。如下图

楼主:
http://bbs.**/thread-89352-1-1.html
这是原始链接,原始作者不是我。

楼主:
转发:pdf格式的图。jpg的不太清楚。

楼主:
感谢小天同学的努力,原理图差不多了,应该开始布线了。http://bbs.**/thread-90402-1-1.html

楼主:
第二部分

楼主:
pdf格式的
原始地址:
http://bbs.**/thread-90402-1-1.html

网友BN:
没啥意思,自己学习技术可以;中国的产品一般来说主要是产品的可靠性和服务性不行:(

楼主:
最新的原理图,还没最后完善。

楼主:
接LCD的版本,这个是我自己做的配套不同型号lcd用的,和那个VGA的同步进行。
cpu采用at91sam7s64-at91sam7s612

楼主:
DSN源码格式的图,用allegro 打开,这是final版本,不会大改了。

网友J:
支持,最近才觉得会计原来很多论点都是对的

网友BO:
强帖,留下脚印!

网友BP:
厉害,赞一个。我们也写过类似的东西,我们当时是转换图像的格式和做图像叠加。这个东西在工业上会比较有前途,因为工业上很多东西要定制,工业需求也是各种各样和稀奇古怪,所以CPLD写的东西很灵活,定制性会很好。

网友BQ:
不是很难的东西,目前市面上这类控制器太多了

楼主(2009-12-21):
最新的pcb图片。

楼主:
支持usb 2.0 fs,串口,
320×240-1920×1200 所有的lcd和VGA显示。
采用arm7方案,直接读取jpg图像。提高串口传输效率。
串口发送完整图片几秒到几十秒传输。jpg能做到5-100倍压缩。

楼主:
板子实物

网友BR:
我最近在学习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购买你的板子。

楼主:
你学allegro?arm?fpga?ucos?
哪部分?

楼主:
第一批,一共12片。

网友BS:
多少钱一个,有空玩一玩呀

楼主:
最近,有些朋友问我要板子,希望共享cpld的sdram控制,
这块是不免费开源的,如果要原代码,至少10万。
其他部分都是开源的。
如果有北京的朋友,想一起做这个项目,我可以优先提供pcb。
但,第一批,12片,只能提供给水平高一点,想移植某类系统的朋友。
数量太少,焊接全手工,非常麻烦。
第一次焊接,我只焊接3片,初步调试一下,这个版本,基本就是定型的了。
不会再有大的改进。除非bug修正或者emc改进之类的。

等着版本完善了,我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做一个at91sam9260的。

楼主:
如果我把cpld部分,也开源了,我就无法控制了。
最终,谁都得不到好处,反而,断了很多人已有的财路。
我赚不到钱,也不能伤害别人。损人不利己呀。
我想用这个东西,大家共同发财。
看能不能摸索出技术发财的路。
中国,做技术太难了。

网友BT:
320×240-1920×1200 所有的lcd和VGA显示。
1920×1200刷新率是多少,多少位色?

cpld+sdram成本能控制在20块钱左右吗?

如果合适,直接找你买cpld还是买授权?

网友BT:
如果能有dvi接口更好

楼主:
目前,没有dvi的批量需求,所以暂时不会考虑。

网友BR:
现在在用ARM9,三星的S3c2440。用的WINCE,这边焊接达不到要求,想用个CPLD+LPC1768把WINCE移植过去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lpc的不咋地,用9260吧,参与arm论坛的diy,显卡我搞定。

网友BR:
现在看好Cortex-m3的核心,不知道那位有用过。带一个4.3寸的屏做个OS,应该不错。

楼主:
stm32就是 m3的核心,你关注一下俺的那个 专区 活动吧。

网友BR:
STM32与NXP的LPC1000系列的那个要强点,看资料上说的是NXP的要快点。LZ的专区给个链接。

楼主:
lpc 1000 有很多系列,有mo,m3的

网友:
我来泼点冷水。王会计做这个东西应该花费了一些心血吧。也有一些技术含量。老王可能会说花了很多,很有技术含量。呵呵!问题的关键是这东西值不值你说的10万块。lcd控制芯片可是有专业厂家制造的。不需要您的这种架构。同时您的这种架构的实现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鄙人认为基本上没有是大规模的需求。用在一些专用的嵌入式系统倒是很有可能。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会不会有人花10万块买你的东西上面来了。

网友BU:
进来膜拜一下强人

楼主:
基本功能调试好了。                                                                                                    1024*768*800/(10**9.0)=0.6s
这是清屏时间,不到1s,数据量是1024*768*2

网友BV:
有意思,记号先

楼主(2010-01-21):
换成了320*240的LCD,
这种LCD可直接换成640*480的,我手头没有,应该直接能替换。
同时,也可直接接显示器。分辨率640*480

网友BW:
:victory:留个脚印在说 慢慢看

楼主:
现在完全正常了,这是图形生成代码。

for(i=0;i<HIGH;i++)
    for (j=0;j<WIDTH;j++)
     if ((i==j)||((i+j)==(WIDTH-1))||(i==(HIGH/2-1))
         ||(i==0)||(j==0) ||(j==(WIDTH/2-1))||(j==(WIDTH-1))||(i==(HIGH-1)))
       {pSpi -> SPI_TDR = 0x1f; DelayUs(k);}    //red
     else if (i==(HIGH/2-1-1))//倒数第二行
       {pSpi -> SPI_TDR = 0xffff; DelayUs(k);}  //white
     else if ((i%k==0)||(j%k==0))
       {pSpi -> SPI_TDR = 0x3f<<5; DelayUs(k);} //green
     else
       {pSpi -> SPI_TDR =0; DelayUs(k);}

楼主:
照片
该显示的都显示了,没有多余的点,也没有少的点。

楼主:
又做了一些改进,这个照片看不出来。都是内功。

经过差不多一周的努力,改进到了125M
基本调试正常了,有几个参数,得多次编译,测试一下。
sdram麻烦,fifo更麻烦,这两个加一起,超级麻烦。

sdram工作在25M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就是CAS参数,调到最低的1好像有一列都不太正常,
这个没再自己研究,直接把sdram调到125M(25M的5倍)。
刷新就非常正常了。
整个代码,也改了非常多。这样,数据写入速度,就能达到
125M×20% world了。 大约50M byte,我想,这个速度,播放视频都没问题了。问题是我的arm7才能达到55M bit, 也就是7M byte。

没办法测试那么高等速度。
我后续将增加硬件块写功能,这时候就用得上了。
还得吧ucgui移植过来,唉,一个人,啥都包圆了,没办法。
软件/硬件 全包了,俺一个人干一个团队的事情。

网友BS:
:)分工才能效率最大化

网友BS:
也是财富的基础

楼主:
问题是谁跟你分啊。这年头,想吃现成的太多,想干活的太少。
俺没开公司的资本。

网友BX:
真是高手多多啊!!!!

网友BY:
47# wangkj 这想法不错,但我觉的用网口更有创意.你想啊,网络打印机早有了,网络显示器也该有人DIY一个吧?

楼主:
确实有网络显示器计划。
比usb2.0  fs快10倍。
不过,这得后面看需求了。

网友AD:
不管怎样,支持认真做事的电工。:victory:

网友BZ:
支持老王!
我们太多的人缺乏老王这种持之以恒的行动。

网友CA(2010-02-25):
佩服楼主的持之以恒精神。
本人现在搞一些视频光纤传输的东西,包括:Video,SDI,HDMI,DVI,VGA等。

网友CB:
恭喜楼主,辛苦了。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使用CPLD控制SDRAM做什么用?是某一部分还是一个完整的项目?

网友CB:
貌似是液晶控制器,我会关注楼主进展的,加油

楼主:
给单片机用的显卡,一般工业上用的。
配上m0或者m3的arm或者单片机就可以做串口终端。

网友CC:
wangkj你的这个东西量产没有?没有的话抓紧啊,可以小批量量产,慢慢做起来,我挺想用的,今年会有个小批量产品用到tft液晶

楼主:
上周五投版了,下周板子应该能回来。但愿没问题了。

网友CD:
wangkj :
       你好,我也是技术出身,衡量成功的标准不能用金钱来评估!说实话,你的cpld控制液晶LCD的技术,你不是第一个,我们的研发团队里也很早就有人做出来啦,但我欣赏你的创业勇气,光有勇气和技术是不够的,有市场才是关键,我在工控领域有广阔的人脉,目前也正在筹备开公司的事情,也是专注于工控液晶的控制领域!想与你合作。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帖子,并联系我:电话目前不方便公布,用邮件吧ilty2004@163.com

网友CC:
楼上这哥们挺有意思的,既然你团队里作出来了,你还找WANGKJ干什么呢?wangkj的邮箱不是那么难找吧,你就不能先给wangkj写邮件?

楼主:
:o 俺的联系方式公布太多次了,自己找吧。

楼主:
俺这个玩意就是共同发财。

网友CE:
老王不错,
实力很牛!
俺目前公司的境遇也很不爽,去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老外们都打算撤了,得找退路了。
我也是做了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产品,各项测试很好。
去年的聚会你的风采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老王是那种很富有科学精神,很严谨求实的那种,俺也是。
好消息共享啊,兄弟。

楼主:
:handshake   支持你一个,不过,那位老兄说的市场结合确实没错。别光闷头自己干。多找朋友,共同发财。

网友CF:
这个厉害,,会计兄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CG:
顶回第一页!看看帖子首发的时间,足足**一年多了,不容易啊!
不知道市场化情况如何,有没有放量生产?

网友CH:
这算成功吗?又不是愚公移山,只要稍微投入点时间精力就肯定能搞定的东西。
那我吃完饭了,要不要说:我成功的吃完饭了呢?

网友CI:
nba 啊 真的牛啊

网友CJ:
哈,楼主竟然把这件事情做得快成一个产业了.
高清用SDRAM+CPLD肯定不行,1600x1200需要最低162MHz的刷新时钟,
1920x1080最低也得165MHz的时钟,得用FPGA+DDR2了

网友CK:
有点味道~不过还是要做好后期跟进才行啊~

楼主:
sdram能跑到200M,关键是cpld布线得非常讲究,我现在跑到75M布线就看运气了。
估计75M以上不能依靠自动布线。

网友BT(2010-03-29):
200M的sdram 市场上基本上买不到

网友CL:
这个屏幕好像还是个触摸屏的,楼主,继续啊。
还有空间。

网友CM(2010-05-02):
终成正果,厉害!

楼主:
最新进展。
几位高手相助才解决的不稳定问题。
而且复位不要专用复位电路了,程序也可以不管。
理论上,上电16ms之后直接能用。

楼主:
存在的问题
pSpi -> SPI_TDR = 0x1f;for(x=0;x<k;x++);
延迟大于3才能正常。大概0.3us。
10是1us.

楼主:
我好好计算一下,是我的verilog程序错,还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1us的话,已经不到1s可以刷新一屏数据了。(一平的数据量:640*480*2 byte)
感谢D感谢zf,感谢cctv,感谢21ic,感谢俺群中的高手们。

楼主:
点频是25Mhz,sdram速度50Mhz.

网友CN:
这个不错,板子如果能压到100以内可以和arm9竞争

楼主:
包括cpu也超不过100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批量测试。
单板成本大约50左右。
希望谁diy一个contex-m0的arm配套。
我原来用的是at91sam7s64,如果需要,也可以生产。四层pcb成本比较高。给公司用的,没考虑降低成本。

楼主:
这块,我考虑部分开源,不含sdram部分,做一个利用内置ram实现192*64单色vga的显示器。玩俄罗斯方块没问题。

网友CO:
恭喜会计,贺喜会计!

楼主:
未经过大规模测试,我是不敢随便卖的。

网友CP:
这东东不错,恭喜恭喜。

网友C:
呵呵,玩俄罗斯方块的话就没必要用这个了,老x用51就可以实现稳定好用的彩色显色,正在整理程序,晚些就可用上传了。

而别人做的Uzebox那就更加牛了, 老x也是深感佩服:)

(下图是昨晚半夜拍的,手机照出来的效果惨不忍睹)

网友C:
上个礼拜拍了一小段视频,上传到了土豆,还没来得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