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优盘开发板的配套模块-MP3播放模块原理图完成设计,大家提

楼主(2009-02-10):
采用VS1003B做为解码芯片的MP3播放模块已完成原理图设计,请大家提建议,PCB板设计将在1周内完成.原理图文档见下述链接,请点击查看

网友A:
顶一个~~~我昨天看数据手册看到这个ARM芯片上有I2S接口啊

要是在那个板子上挂一个I2S接口的DAC就好了...正好想用它来做一个USB声卡...

楼主:
哈哈,最近相中一个TFT模块,项目组诚招一名GUI高手义

条件
1.良好的C语言基础
2. 良好的跨平台软件开发的经验
3. 熟悉常用GUI控件的实现方法,了解事件驱动机制,对DOS仿Window程序设计有过研究者尤佳.
4.有献身精神和充足的时间完成本工作

目标:
  以读写点函数为底层,完成类似TC图形库中的所有函数功能.并进行GUI控制设计,达到MigiGUI早期Dos版本的效果.

待遇
提供进行GUI开发的硬件开发平台:含开发板+仿真器+LCD模块.
提供进行开发的相关资料.

楼主:
回圈圈,I2S接口的UDA1341是个理想的选择

播放WAV应该是没问题的,但AT91SAM7S64软件解码MP3程序空间不够.

网友A:
I2S接口的音频DAC/ADC大把,又便宜...

有USB接口了,俺想做个USB声卡玩玩啊...不用牵涉到解码。或者插个SD卡放放WAV文件也不错...
准备先拿这个板子做个USB音频设备,先不搞模拟输出了,做个FFT,在你那个nokia的LCD上显示个频谱玩玩先~~~~

网友B:
一般的ARM用来做MP3解码是不行的

Nokia上的ARM11软件解码MP3还是有点问题,
上网搜索一下Nokia6120C,E51,那些新的S60系统的CPU就可以知道了.
即使是369MHz的ARM11,来进行软件解码MP3的时候,当你再运行其它的程序的时候,就会有点卡.
原因是因为这些ARM11,Freescale在速度上进行了优化,但少了些对多媒体的支持~~~

楼主的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起码比较专用~~~

网友C:
直接驱动耳机只怕音质不好吧?

我觉得至少也要加个TDA7050之类的小功放吧,而且最好有二阶以上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
VS1003B内置DA和耳机功放,声音开大了,有些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