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U盘之 初识AT91SAM7S64芯片的SAM-BA

楼主(2009-02-15):
把这个写出来,方便刚开始用的兄弟,大家一起来玩玩这个古老的U盘
第一次使用AT91SAM7S系列的芯片,直接用Jlink去写,发现写不进去,后来热肠告诉说是TST信号错了,后来就仔细查了这个系列的芯片boot相关的信息,作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顺便在这里作下笔记。

SAM-BA 全称: SAM - Boot Assistant (SAM-BA?)

系统恢复程序(System Recovery Procedure)
1,目标板下电,
2,重新对目标板上电之前请确保TST按下(中间的那个绿色按钮)
3,目标板上电,并请等待10 秒钟,
4,下电,将TST 信号悬空,
5,上电,此时目标板上的SAM-BA Boot 应用程序已经运行于FLASH 并等待来自于USB 或者DBGU 的主连接(PC)

然后即可使用sam-ba下载固件了。

目前已完成了基本的控制台,挺晚得了,明天整理下写笔记,呵呵

相关链接:http://blog.**/walnutcy/199402/message.aspx

网友A:
好,补充一下

第4步可以不下电,弹起擦除按钮,使TST悬空,按下复位按键,复位单片机,AT91单片机运行Uboot可与PC的BA软件通过USB接口进行编程程序Flash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