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基于C8051F206芯片的51调试工具(免费、图纸、照片、功能)

楼主(2009-02-27):
SOC206基于C8051F206芯片的51调试工具,从一韩国网站得到的启发制作

以前一直用标准51做产品,后来用了C80951F系列的芯片,感觉他们功能挺强大的,一般都集成了AD和DA在里面。只是这个芯片都是小管脚的贴片封装,不适合初学的朋友使用。
N年前浏览一韩国网站,发现上边有个用C8051F206芯片转换成标准DIP40封装小玩意,遂自己动手设计了个类似的小玩意,给他起名叫做SOC206。
SOC206因为基于C8051F206芯片,所以内部集成了很多功能。同时可以把它当作标准DIP40封装的51芯片来使用,只要直接擦在40pIC插座就可以。具体介绍如图1。

楼主:
续1、C8051f206功能介绍

续1、C8051f206功能介绍

楼主:
续2、SOC206外观和使用介绍

                比较详细的使用说明

    SOC206仿真调试器基于C8051F206芯片强大的SOC功能,使仿真调试器除了具有标准8051的数字功能外同时具有了12bit的ADC、硬件SPI,1T时钟等;小巧玲珑的嵌入式设计,使SOC206仿真调试器可以直接安装于使用DC5V系统的DIP40 芯片座内,调试器设计有系统电源反接保护、自带3.3V系统电源电路和用于模拟ADC基准电压Vref的2.5V外接基准电压。
   SOC206仿真调试器是C8051F系列单片机学习者的理想学习工具,避免了繁琐的PCB设计,只要将SOC206仿真调试器直接插入DC5V系统的DIP40 芯片座内,连接JTAG调试器,开启功能强大的Cygnal的 IDE上位机调试软件,就可以立刻领略到C8051F系列单片机SOC片上系统的无穷魅力。
    SOC206仿真调试器与EC5配合使用可构成性能优良、不占有任何芯片资源的1T时钟传统80C52仿真器,其性能不亚于千元的51仿真机。SOC206仿真调试器在器件加密、编程后可以去掉EC5调试器单独作为一个独立51器件使用。可以保证内部程序长期运行不丢失,而且不可解密。再次使用前应先擦除芯片内的程序。       SOC206仿真调试器既可以用来学习C8051F系列单片机又可以作标准51仿真器使用,同时还是一个可以独立运行的51芯片,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将SOC206安装于你现有的51系统就可以将它升级为SOC系统。如此多的功能如此简单的使用便是SOC206诱人的魅力所在。
    完全免费的Cygnal的 IDE支持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源码级调试,支持单步执行(包括单步通过中断服务程序)、运行至断点、条件存储器观察点(数据断点)以及修改和检查寄存器、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错误指令定位。SOC206仿真调试器支持目前流行的KEIL C51开发软件,可以与KEIL进行无缝连接。

SOC206仿真调试器板上资源丰富

★ 模拟外设
★ 12位逐次逼近型ADC,最多可达到32个外部ADC输入
★ 2个模拟比较器,16个可编程回差电压,可用于产生中断或者复位
★ VDD监视器和降压监测器
★ 2.5V外接基准电压,基准电压可以选择外部2.5V基准电压或者电源电压VDD之间选择

★ 数字外设
★ 4个8位的端口I/O,所有口线均耐5V电压
★ 可以同时使用硬件SPI和UART
★ 3个通用16位计数器/定时器
★ 独立、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 存储器
★ 256B内部数据RAM
★ 1024B XRAM数据扩展空间
★ 8KB 可在系统编程的FLASH存储器,扇区大小为512B
★ 位于0x2000~0x207F的128B的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区

★ 片内JTAG调试
★ 片内调试电路全速、非侵入式在系统调试
★ 支持断点、单步、观察点、堆栈监视器,支持观察/修改存储器和寄存器

★ 高速CIP-51 内核
★ 单指令周期
★ 速度可达25MIPS(时钟为25M时)
★ 扩展中断处理系统

★ 时钟系统
★ 1T时钟;与8051相比,单周期指令运行速度为原来的12倍;全指令集平均速度为原来的9.5倍。
★ 片内振荡器2Mhz、4Mhz、8Mhz、16Mhz编程选择
★ 片外晶振振荡
★ 片外RC振荡

★ 开发软件
★ Cygnal的 IDE 与 KEIL 软件双平台可以选择
★ 支持C51、PLM和ASM源程序混合调试

使用说明:

1、 电路安装
将SOC206仿真调试器安装于51系统板DIP40插座内,检查各管脚是否于IC座良好接触。
短暂接通系统板电源,SOC206仿真调试器上的电源指示LED是否正常发光,未发光请立刻断电并检查电路安装是否正确。
2、 系统连接

将EC5扁平连接线按照缺口位置与SOC206仿真调试器连接,EC5通过USB接线插入PC机USB接口。此时系统会自动提示找到新硬件并安装相应驱动,到此电路安装和系统连接就完成了。
3、 软件调试
对于熟悉C8051F系列单片机朋友,你可以按照C8051F206的相关技术要求进行编程使用。
对于C8051F系列单片机的初学者朋友,请注意下列事项
A、 由C8051F206构成的SOC206仿真调试器使用的是3.3V系统供电,但它的IO却与标准51兼容可以承受5V电压。
B、 原P3口的第二功能重新分配到P0口,相应顺序请详细参考电路图和C8051F206数据手册。
C、 IO口在作ADC的输入时,可以输入0~3.3V电压模拟超过此范围将有可能对器件造成永久损坏,请在ADC输入管脚相应串接适当阻值的电阻来保护对应管脚。
D、 SOC206仿真调试器片内看门狗默认状态是开启的,请在程序开始处加入下列语句关闭看门狗,否则将造成SOC206仿真调试器不停的进行看门狗复位。
          MOV    WDTCN,#0DEH
          MOV    WDTCN,#0ADH                   ;关闭看门狗
E、 SOC206仿真调试器具有丰富的片内资源,在功能配置时候建议使用Cygnal提供的Configuration Wizard配置向导进行管脚和片内资源的配置,并可以按照您的要求输出C语言或者Asm汇编语言的配置程序。
F、 EC5的使用方法和更多的调试技巧请详细参阅EC5使用说明,本文不再令作说明。
G、 SOC206仿真调试器在器件加密、编程后可以去掉EC5调试器单独作为一个独立51器件使用。并可以保证内部程序不丢失,并不可解密。再次使用前应先擦除芯片内的程序。

网友A:
蛮有趣,也很实用.

网友B:
这个cpu多少钱?

楼主:
可以电话咨询新华龙,他们专业做c8051f系列单片机

可以电话咨询新华龙,他们专业做c8051f系列单片机

www.xh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