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型天线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2009-03-01):
J型天线因制作简单,取材容易,一直受调频发射机爱好者青睐,制作时可以选用直径1 mm左右的空调铜管,按照计算的尺寸制作,无需专业工具制作就能获很好的效果。如找不到铜管,亦可以用粗铜线制作。

具体的天线尺寸计算请参考原站的 J型天线尺寸计算器

还有一个绍用PVC管及铜线制作J型天线的非常适用的DIY材料,频率大概为108MHz左右.也可以结合计算器设计适合其他频率的天线
http://www.dz3w.com/diycn/musicradio/0069485.html

网友A:

很适用的在线计算器.
直径应该写错了吧? 应该是10mm吧?

网友B:
应该是3~10mm都可以.

顶!

网友C(2009-08-26):
以前用PVC胶管,钻两孔,穿条铜丝,做成145中心频率的J型天线,
但这个芯线的接入点要注意,对驻波比影响很大,
最好配合驻波表来做这天线。
它不象其它类型的天线那样,理论数据做的就基本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