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的第二个AT91SAM7S64测试程序横空出世~~~(LCD测试)

楼主(2009-03-06):
单击这里下载该实验包: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605530975.rar
附带一小段手机拍的演示视频: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605947376.rar
    经过一个晚上的忙活,圈圈的第二个AT91SAM7S64程序终于跑起来拉。
这是一个简单的LCD测试程序,LCD为NOKIA5110 84*48点的单色LCD屏。

    程序首先初始化系统时钟,将主时钟设置为48.05MHz。然后将对应
的LCD的IO口设置为输出状态并使能。然后对LCD进行初始化。

    本程序所用的实验平台是21IC的古道热肠设计的“DIY优盘开发板”,
详细的原理图可以去古道热肠的blog下载。

    该LCD测试程序实现了一些基本的绘制函数:如画点、画线、画圆、
填充方块、英文字母及数字显示等等。
    欢迎大家下载使用并提出bug~~~

                                     圈圈   2009-03-06 00:48

网友A:
俺在天上接着~~~

网友B:
跑个ucgui吧

网友C:
单色屏跑起来也没啥看的

要拍的配个彩的

楼主:
哈哈,第一次玩,图个新鲜...

网友D:
哈哈,好,继续努力,大家不要小看单色屏

这个屏整的"贪吃蛇"游戏大有学问在里面.
谁要能用这屏弄出当年"Nokia3310"的完整菜单并共享,那才叫"牛气充天"

网友D:
哈哈,上个图片凑热闹

楼主:
接下来俺准备用ADC采样音频信号,然后做FFT,用LCD显示频谱

网友E:
呵呵,原来玩STM32是想着用ADC做频谱显示,很简单就能实现

只是后来一忙又懒得搞了

然后收到古道热肠的这个板子,我就想着把老x的菜单程序搬上去,只是一直没空动手:-)

等咱有空了,首先就来做这个菜单程序:-)

网友D:
看了一下程序,写得蛮不错,提点小建议

1.尽量用AT91提供的库函数对芯片的寄存器进行操作,库函数大都采用inline内联嵌入,不会影响效率,但提高可读性和可移植性,比如将来移植到AT的CM3芯片就会很方便.
2.尽量用定时器实现延时,指令延时在ARM平台,意义不大,迟早要与定时器打交道的,不如先上定时器实现Delay()功能
3.可采用小画面更新技术,写点时就保持显存与LCD屏体的内容一致,实现所见即所得,不用完事后再刷屏.

Computer00提到用AD对语音信号进行采样,很有实用价值,可以做成固态录音机,将采样内容编制成WAV格式,保存在SD卡或其它存储介质中.

具体电路可参照AT89SND1做的商品化的MP3播放器(新华书店有本MP3电路图册)中的话筒录音部分进行硬件电路的搭建,对话筒信号进行放大后再接到板子上的扩展AD输入插座上.

楼主:
俺这个是为将来的FFT显示频谱做准备的,嘿嘿...

如果每写一个点,都更新一个byte,太不划算了。

当然,每次刷新整个屏也不大划算。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需要拉。可以自己修改draw point函数。

FIR也没啥好玩的,这个板子又不带DAC,滤波出来没地方输出。FIR无非就是
循环缓冲,乘加运算。系数可以用matlab计算。

网友B:
回头,俺的tft板子好了,你整个彩色的。

硬件spi速度快。比软件快几十倍。

楼主:
等俺搞频谱显示时,估计就要用硬件SPI来搞拉。

楼主:
中午完成了ADC、定时器、DAM三个模块部分,现在已经可以采

傍晚回去就可以开始用FFT转换频谱了~~~然后再显示在LCD上,嘿嘿~~~
希望晚上就可以看到结果,哈哈~~~

网友C:
oo效率真高

oo

网友F:
原来名人都是学习能手~

喝喝喝~~~ 再喝喝~~~`(俺没醉!)

楼主:
郁闷得很,频谱不知道咋显示才好啊...

网友E:
很简单啊,FFT结果出来了吗?

把整个频率范围分成N段,那么每段就有m个点,
把每段内每个点的矢量绝对值(有效值)加起来平均下,就是那一段内的频谱能量强度了。

再把结果缩放到正常的显示范围,对不同幅度强度分x段,用不同颜色显示,就是彩色显示了

再做个峰值保存,然后定时将峰值--,就可以出慢慢衰减的的峰值显示了

网友E:
黑白屏就只要先做个画不同长度的竖线程序,就很简单了

楼主:
嘿嘿,老X所说的俺都想到了~~~

俺还考虑了幅度要不要按db显示,频率要不要按倍频来搞...

现在只做了个最简单的,幅度和频率都是线性,128点FFT,64点显示频谱。

明天再试试更多的点做FFT,然后几点累加,看效果是否会好一些...

峰值保持也已经做好了~~~

先看看俺的效果吧:<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2&t=3254258&tp=%u5708%u5708%u7684%u7B2C%u4E09%u4E2AAT91SAM7S64%u6D4B%u8BD5%u7A0B%u5E8F%u6A2A%u7A7A%u51FA%u4E16%7E%7E%7EFFT%u663E%u793A%u9891%u8C31%7E%7E%7E" target=_blank>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2&t=3254258&tp=%u5708%u5708%u7684%u7B2C%u4E09%u4E2AAT91SAM7S64%u6D4B%u8BD5%u7A0B%u5E8F%u6A2A%u7A7A%u51FA%u4E16%7E%7E%7EFFT%u663E%u793A%u9891%u8C31%7E%7E%7E

网友G:
哈哈,没有屏怎么办?

网友H:
建议

把你的显示缓冲做成双的,这样你最后送显时两个缓冲比较一下,一样的不送,不一样的送,如果内存够用,估计能节省不少时间。

楼主:
这里还存在一个设置地址的问题

应该先搜索是否有1/2以上的已经修改,如果是,则全部刷新,否则选择性刷新。
选择性刷新时需要先设置需要设置的地址,这也消耗掉写一个字节的时间。

所以综合权衡了一下,决定全部刷新,并且刷新太快也没意义的,所以这个函数不
可能短时间内多次调用。

网友I(2009-12-01):
我用你的程序,为什么液晶没显示呀?

网友J(2010-03-15):
圈圈的作品,都是好东东,顶 。

网友K:
老x的菜单程序 貌似 找不到了 哦

网友L:
老x的菜单程序 貌似 找不到了 哦
引用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