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关于FFT结果的意义,可以看一下圈圈以前写的**

楼主(2009-03-07):
本实验源代码包下载: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712445301.rar

频谱分析演示视频1: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712258851.rar

频谱分析演示视频1: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71240995.rar

    经过中午和整晚的忙活,圈圈的第三个AT91SAM7S64程序终于跑起来拉。
这是一个简单的FFT测试程序,LCD为NOKIA5110 84*48点的单色LCD屏。
使用AD6对音频信号进行采样,然后经过FFT后,将其频谱显示在LCD上。

    程序首先初始化系统时钟,将主时钟设置为48.05MHz。然后将对应
的LCD的IO口设置为输出状态并使能。然后对LCD进行初始化。

    本程序所用的实验平台是21IC的古道热肠设计的“DIY优盘开发板”,
详细的原理图可以去古道热肠的blog下载。

    由于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先要对其进行平移到1/2Vcc才能采样。
从板上的J6引出GND、VCC、AD6这3根线。然后分别在GND和AD6、VCC和
AD6上连接一个10K欧姆的电阻,将AD6偏置到1/2Vcc处。然后再用一个
1K欧姆的电阻和一个10uF的电容串联后连接到AD6上。电阻的作用是保护
芯片,电容的作用是隔直。

    将程序下载到学习板中,然后将音频信号(例如电脑音频输出或者
接到音箱的喇叭线上)接到上面的电路中,播放一段音乐,就可以看到
信号的频谱拉。

    这个例子比较简单,使用的是128点的FFT,显示频谱只用前面64点,
因为后面64点是跟前面64点对称的。程序设置的采样频率为44.1KHz,
所以第64点(最右边)的频率就是22.05KHz。最左边那条(无信号输入
时约1.6V高度)为直流成分。你可以将直接将一个直流电压加在AD6上
看它显示的电压值。由于交流成分分散,所以对交流成分显示时是做
了适当的比例放大的,否则交流值显示很小。

    实际上,对音频频谱的显示,通常纵坐标是取对数,横坐标是按照
倍频关系来的,这里为了程序简单,都是用的线性关系。

    另外,为了显示效果美观,增加了峰值保持并下坠的效果(类似
千千静听或者windows多媒体播放器中频谱显示的效果)。

    不再废话了,感兴趣的就赶紧下载代码去玩玩吧~~~欢迎大家多多
交流~~~

                                     圈圈   2009-03-07 01:18

网友A:
视频太不清楚

还不如上照片

楼主:
手机拍的,拍照片也不清晰...准备继续改进一下,分频段处

现在是做128点的FFT,频率平均显示的,这样在低频段的分辨力就很不够。
另一个缺点128点的时间不够,为了降低刷新率,人为延迟了一段时间,这样实时性不好。

决定将点数提高到512点,然后对不同频段进行处理,将频率高的部分多个点合并。这样显示效果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B:
哈哈,不错,"自古英雄出少年"

贴几个图片看看吧,那3GP文件下了也没软件看.好象现在的PMP是支持这格式的.

楼主:
回5楼:这个3gp的文件,暴风音影和windows媒体播放器都能播放

我在电脑上播放能打开才发上来的,不然大家咋看呢~~~

由于这个音频显示是动态的,静态的照片看起来没意思啊...

呆会发改进过的程序上来,嘿嘿~~~~

古道你也赶紧烧进去玩玩吧,哈哈~~~~即使不接音频信号,手指按到J6里面的线上也能出频谱的~~~

网友B:
号召项目组的组员及广大网友向圈圈学习.

学习圈圈的迎难而上,有理想,有目标,有行动,有结果的实干精神.
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再去实践,再总结,再实践,迭代式开发,逐步完善和完美.
就拿文件系统来说吧,移植好FAT后,可以乘胜前进,可以做个读写字库文件,并提取汉字点阵的接口API嘛,想显什么汉字就显什么汉字,跟PC机一样的方便.
再如网络部分,能否搞个支持RS232转网络的功能呢,这个很有趣的.

楼主:
改进版程序(改成了512点FFT,并对频率轴和幅度都进行了压

单击次处下载更新版程序: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7111126472.rar

    又对程序进行了一些修改,将128点FFT改成了512点,更能反映
实际信号的情况。在频率轴上不再是线性显示,第0点为直流信号,
1~13点每两点间频率间隔为86Hz,第14~23点每两点间频率间隔为2*86Hz,
第24~33点每两点间频率间隔为3*86Hz,第34~43点每两点间频率间隔
为4*86Hz,第44~53点每两点间频率间隔为6*86Hz,第54~63点每两点
间频率间隔为9*86Hz。

    在幅度轴上,使用了开根号进行压缩。试用了对数压缩,发现
压缩得太厉害,最后决定使用开根号压缩。

    由于采样和计算时间增加,原来的延迟50ms被去掉。

                                    圈圈  2009-03-07  11:06

较清晰视频下载: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711391189.rar

图片:

网友B:
哈哈,这回看到图片了,很有趣

用您这项目稍做修改,可做成一个低频的示波器.

楼主:
嘿嘿,7楼所说的,正是俺所想做的~~~~

准备搞个GPS模块,读到GPS数据后,在数据库(当然是放在外挂的FLASH中了,使用FAT文件格式,
可以通过USB口当作U盘更新数据库。另外当然还有7楼所说的汉字字库文件了)中进行查询,
找到最近以及周围的一些地点,直接用汉字显示周边地理位置,并可以查询从当前点到
指定地点的距离、方位等等...有必要的话,再搞个语音模块也不错~~~可以直接读出来……

俺没钱玩大尺寸的LCD,只好搞这么简单的LCD,用汉字显示GPS的地理位置了...

楼主:
是可以做示波器,前段时间见有人用STM32做过,USB口传数据的

可以直接移植过来用吧~~~~

网友C:
呵呵,我 我... 我刚睡醒,还没刷牙

蛋蛋的效率可真高啊...

楼主:
我晕...俺午饭都吃完回来了...你才起来?

网友C:
To 古道热肠:

遇到视频播放不了的话,就去下载个“完美解码”,就都能放了
同时其他播放器也能够播放了

楼主:
晕...不知道15楼从哪看出来的超频啊?我的程序跑得很正常啊

楼主:
提供一些仿真的数据给你参考一下吧:

FFT耗时(包括位倒序和FFT运算)

1024点—— 约58ms
 512点—— 约22ms
 256点—— 约11ms
 128点—— 约4.4ms
  64点—— 约1.8ms

当然,这个FFT计算部分肯定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因为俺写的程序总是以实现结果为最大目标,
不会在性能上做很深入的研究……感兴趣、又有时间的慢慢去优化吧...更变态的甚至可以用汇编去写一个...

楼主:

FFT结果的物理意义: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963923&tp=FFT%u7ED3%u679C%u7684%u7269%u7406%u610F%u4E49

补上本实验附加的电路图:

网友D:
原来俺版本高,圈圈版本低

网友E:
你搞个音频示波器多好??

楼主:
俺是直接把音频信号接在功放输出上的,直接接电脑声卡还

“慢好多哦, 64点应该在 40us”你这程序优化得也太好了点,

我光把64点的正常序排成倒序的,都花掉了53us…………

网友D:
在garget上右击选manage 选forder页 选rv编译器 可以了

楼主:
晕...俺用的不是RV编译器,俺用的是CARM编译器...

网友A:
carm在新版本中都没有了

keil自己干掉自己的,然后过继了个rv

网友F:
支持圈圈

效率真高,佩服:—)

楼主:
嘿嘿,谢谢支持~~~希望卫星MM进一步支持~~~

例如发奖品时(像数码相机啊、移动硬盘啊、月光宝盒什么的),装做不小心写错地址了,写到圈圈这里来就行拉~~~~

网友F:
哈哈哈

圈圈真可爱,继续加油啊!

网友B:
哈哈,这个程序的确是圈圈原创,值得奖励

开发板配套MP3音乐播放模块倒是蛮能折腾出新东西来,DIY优盘项目组可以考虑奖一个给圈圈.让他做个会说话的玩具狗,定时叫上几声,早上更要狂叫,再时不时来上几名"I Love you",保证他的女朋友会喜欢的.

圈圈有兴趣的话,表个态,大家别眼红,只要能玩出新花样,出成果,项目组一视同仁,该奖就奖.

楼主:
哈哈,没问题,不过到时MP3模块插哪呢?会不会跟LCD冲突?

楼主:
使用定时器0去触发ADC采样的。

这个芯片内部可以设置定时器的某个位去启动ADC转换,你看看数据手册和我的ADC初始化程序就明白了。
不用放在中断里面去启动ADC。当ADC转换完成时,会自动触发DMA传输数据。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DMA完成,然后处理数据。

实际上,我的程序处理数据跟不上采样速度的。我处理完512字节数据的时间大概有35ms(仿真结果),
而采样512点只需要12ms左右。所以实际显示的频谱,是对一段段间隔的数据进行的分析。

取44.1K,只是我随便取的拉,比音频信号的两倍大就行了。大家都用这个频率,我也跟着用,也许以后会搞什么东西。

网友B:
贴上一个MP3音乐模块与底板的配合图.放MP3时,宜以操纵遥控器

楼主:
我晕...果真是跟LCD冲突的...看来我得另外想办法挂LCD了...

再拉一条SPI的片选出来接LCD上...

网友C:
呵呵,反正不是硬件SPI,随便移到那个口都是一样的:-)

楼主:
问题是没地方挂了啊...还是挂在一起,换个片选得了。

搞MP3还是硬件SPI好吧,不然又是LCD,又是MP3,忙不过来了。

网友G:
ARM7算fft算fft效率确实不高

"FFT耗时(包括位倒序和FFT运算)

1024点—— 约58ms
512点—— 约22ms
256点—— 约11ms
128点—— 约4.4ms
  64点—— 约1.8ms"

dspic和stm32 厂家提供的dsp库算256点都在500us以内.

看来ARM7算fft算fft效率确实不高.

网友H:
21ic的牛人就是多啊 !!

我也想搞搞这个 把它移植到STM32上试试 哈哈

网友H:
学习!!!

21IC上的牛人就是多啊~~
复制之~~

网友I:
d

实际上,对音频频谱的显示,通常纵坐标是取对数,横坐标是按照
倍频关系来的,这里为了程序简单,都是用的线性关系。

网友J:
偶也 我解放了 可以开始研究东西咯

先弄到圈圈的这个代码再说 嘎嘎

网友K(2009-04-09):
GPS导航的资料和思路这里有,ucgui里也有个例子,

**************************************************
* 用EASYARM2200或SMARTARM2200玩电子地图和GPS导航 *
**************************************************
    2009/03/04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图1 世界地图。

    图2 世界地图局部放大,点右键显示鼠标所在位置的经纬度。

    图3 世界地图局部再放大,点右键显示鼠标所在位置的经纬度。比例尺比较大,地理图形显示粗糙,换小比例尺地图数据库就可以显示细节,不过数据库比较大。

    图4 某公司使用ecos设计的GPS电子地图导航产品。

    图5 小比例尺地图,从其他地图库导入。

    图6 最短路径选择。

    图7 矢量图形(填充/空心):直线、折线、多边形、圆、圆弧、文字。

    图8 位图放大,有锯齿现象。

    图9 矢量图放大,没有锯齿现象,放大多少都没问题,因为都是通过计算得到的。

    图10 地图显示。

    图11 矢量地图放大,可以看出就是由填充/空心的直线、折线、多边形、圆、圆弧、文字等基本元素构成。GUI只需要画出这些矢量图形即可

    图12 自行采集GPS数据,制作电子地图。全部线段绘制完成后,可转换为标准的电子地图。

以下是关于ecos电子地图原理、制作、操作、算法。完全底层直接操作,比WINCE效率高。

    矢量图形
    计算机绘图分为位图图像和矢量图形两大类:
    1、位图图像
        位图图像也叫作栅格图像,由像素组成,每个像素都被分配一个特定位置和颜色值。位图图像与分辨率有关,即在一定面积的图像上包含有固定数量的像素。因此,如果在屏幕上以较大的倍数放大显示图像,或以过低的分辨率打印,位图图像会出现锯齿边缘。图8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图7(以位图格式存储)放大2倍后的效果。

    2. 矢量图形
        矢量图形由矢量定义的直线和曲线组成,矢量图形根据轮廓的几何特性进行描述,数据量小。图形的轮廓画出后,被放在特定位置并填充颜色。移动、缩放或更改颜色不会降低图形的品质。矢量图形与分辨率无关,可以将它缩放到任意大小和以任意分辨率在输出设备上打印出来,都不会影响清晰度。因此,矢量图形是文字(尤其是小字)和线条图形(比如徽标)的最佳选择。图9显示了将图7(以矢量图形格式保存)放大4倍的效果。

    电子地图就是矢量图形,可以任意放大缩小而不失真。由图11可以看出构成电子地图的基本元素是:填充/空心的直线、折线、多边形、圆、圆弧、文字。通过这些元素表示道路、植被、区块、湖泊河流、地名等地理信息。

    GPS数据采集和电子地图制作
    获得电子地图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买二抄三制作。
    1、购买现成的地图数据库,转换为自己需要的格式。
    2、扫描公开发行的纸质地图,在mapinfo软件中打开,作为背景图(底层),给出三个地点的准确经纬度坐标进行配准(三点定面),然后手工抄录,再转换为标准格式保存,就可以得到电子地图。
    3、使用GPS采集实际路段数据,转换成mapinfo可以识别的格式,增加路段号、路段名称、路段类型和长度等属性,其他属性信息的添加可在Mapinfo界面中完成,然后创建方格网的标准Mif图。

    地图操作
    显示、放大、缩小、漫游、鹰眼、距离测量、地图旋转等操作。还可附加语音导航、GPS定位、路径跟踪、关键字搜索和区域搜索及其定位等功能。

    导航算法
    略

楼主:
俺没钱买大一点的屏,只能玩1602或者12864之类的,

只好用文本显示了。而且大的屏拿着不方便。就使用这个NOKIA的屏显示也不错~~~~~

网友K:
呵呵,可以用软件虚拟屏幕,不花钱。当然,虚拟的屏太大

楼主:
不懂你的意思,连个大屏幕都没有,如何软件虚拟啊?晕死

软件虚拟的屏幕能看得到吗?照你这样说,我只买台电脑主机就行了,然后用软件虚拟一个10000*10000的屏幕,那我岂不是爽死了?还省了一堆钱????

网友K:
就是利用你的电脑主机的屏幕显示,

通过网络把显存中的数据发送到主机服务器,由服务器负责解析并把图像数据显示出来。只传输和显示变动的部分,这样效率高。

屏幕、键盘、鼠标、触摸屏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不会增加任何费用,特别适合开发阶段。分辨率取决与你的网络带宽和色深。

其实,你现在已经有条件玩GUI了,2210上都能玩了,你却还在等LCD硬件,有这时间,早就把minigui、mirceowindows、ucgui、QT......玩个遍了。当然前提是要有TCP/IP协议栈和OS。

楼主:
我无语……既然用了电脑的显示屏了,那我干脆直接写个上

通过USB传输数据,在应用软件上显示地图就行了,何必还多此一举去搞什么虚拟屏幕?

难道我每次出去都要背个电脑我的GPS才能使用???

如果有电脑可以用了,我何必还要去想使用文本LCD显示………………

网友B:
哈哈,比较实用的就是在PC机上做个图形控制面板,与底层联机

就象将PC当超级终端用一样,如果能整个图形超级终端,通过USB来通讯,根本不需要什么OS还有网络,搞那么复杂,AT91SAM7S64就那点Flash,根本玩不起来.
ZLG就曾经开发过一个.不过是串口通讯的.

楼主:
俺现在的问题是没屏幕……而且还要便携,不能用电脑。

网友C:
与圈圈同感

其实,也不用太“便携”,一般DIY只要做成个完整点的东东(设备)即可
要想拿得出手的话那去找软盘盒、光盘盒、磁带盒等装一下,有时做个纸盒也好过没有:-)
还要跟好看点那就去找更好的盒子或者自己DIY

其实,俺大多的东西都是裸板,试过、玩过就扔箱子里不管了,从没想过什么“便携”或啥的...

楼主:
你就知道同感,也不帮忙做一个。

网友C:
嗯,下午开工,把上次准备发的界面程序再整理下

网友K:
虚拟屏和上位机仿真还是有区别的,

程序在目标机上跑,可以验证硬件效果。而上位机是纯软件仿真,无法了解目标硬件性能。

你用虚拟屏调试开发非常方便省钱,可以灵活设置屏的色深、分辨率,当你真正想便携时,只要把驱动改成相应屏的即可。如果直接用真实屏,那你就要针对各种情况各自准备出一块。万一不合适只能换屏而虚拟屏只要改参数,明白?

楼主:
不明白。如果我都打算用真实的屏了,何必又要去虚拟?

万一虚拟的行了,换成现实的又不行那不是死翘翘?要干就真刀实枪的干,要不就不搞。

总之我是打算搞个想12864那样就能用GPS的系统,谁也不能动摇俺的决心。只有简单的、廉价的,才是DIY能够搞得起的。

网友L:
那个FFT代码

圈圈的那个FFT代码是不是只要修改FFT.h中的LENGTH和bL就可以用在更多点数的fft运算中?当然还要添加相应点数的正弦和余弦表。先不管运算时间的事情。
谢谢了

楼主:
是的。已经有很多表可以用了。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不用表格的,改成临时计算,这个删掉那个用表的宏即可。

网友M(2009-07-12):
用00的FFT试了下,好像结果不正确啊

试验为 256点FFT
用的数组为STM32版面里么“小试256点fft,望圈圈、lut1lut、香版主指教”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286380&tp=%u8FD9%u4E2A%u4FFA%u5C31%u4E0D%u6E05%u695A%u4E86%u54E6%u2026%u2026%u6CA1%u7528%u8FC7%u8FD9%u4E2A%u5E93%u7684FFT%u2026%u2026%u6211%u7528%u7684%u662F%u81EA%u5DF1%u7684FFT

用STM32的汇编代码,得到结果确实符合00**里说的
0点、50点、75点
2   : 3  :1.5

但用00的代码,结果第50点和第75点都是Not a Number
还麻烦00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呢,主要部分代码:
IN_TYPE InBuffer0[LENGTH] = {
        4708, 2910 ,  1756 , 36   , -294 , 4118 ,6191 ,918  , -2275,  1807 , 4805 , 3353 , 1998 ,527  ,
        -656 , 2851 ,  6434 , 2487 , -2270, 534  ,4594 ,3844 , 2228 ,  998  , -689 , 1616 , 6150 ,3999 ,
       -1732 , -675 ,  4038 , 4313 , 2498 , 1397 ,-454 ,563  , 5403 ,  5255 , -712 , -1645, 3154 ,4668 ,
        2844 , 1711 ,  -43  , -200 , 4320 , 6098 , 665 ,-2225, 2014 ,  4808 , 3275 , 1960 , 445  ,-620 ,
        3065 , 6431 ,  2224 , -2308, 747  , 4653 ,3761 ,2188 , 924  ,  -704 , 1813 , 6232 , 3760 ,-1857,
        -485 , 4155 ,  4240 , 2448 , 1337 , -508 , 720 ,5555 , 5071 ,  -911 , -1507, 3321 , 4621 , 2780,
        1664 , -119 ,  -96  , 4517 , 5992 , 418  ,-2160,2217 , 4804 ,  3198 ,1921  , 362  , -574 ,3278 ,
        6413 ,1960  ,  -2331, 960  , 4702 , 3679 ,2149 ,847  , -712 ,  2014 ,6301  , 3514 , -1968,-290 ,
        4262 ,4165  ,  2401 , 1274 , -557 , 886  ,5696 ,4876 ,-1099 ,  -1359, 3482 , 4568 , 2719 , 1615,
        -193 ,18    ,  4708 , 5871 , 176  ,-2083 ,2415 ,4791 , 3123 ,  1881 , 279  , -519 , 3491 , 6380,
        1697 , -2339,  1174 , 4741 , 3596 , 2111 ,769  ,-711 , 2219 ,  6356 , 3263 , -2066, -90  , 4360,
        4087 , 2355 ,  1208 , -600 , 1058 , 5827 ,4670 ,-1276, -1200,  3634 , 4511 , 2660 , 1564 , -264,
         141 ,4894  ,  5736 , -58  , -1992, 2609 ,4770 ,3050 ,1841  ,  197  , -454 , 3703 , 6332 , 1434,
       -2332 ,1387  , 4771  , 3514 , 2073 , 690  , -702,2428 ,6396  ,  3008 , -2148,  115 , 4448 , 4007,
        2311 ,1140  , -636  , 1238 , 5947 , 4455 ,-1441,-1033,3778  ,  4449 , 2604 , 1511 , -332 ,  273,
        5072 ,5589  , -285  , -1888, 2797 , 4743 , 2979,1799 ,116   ,  -379 , 3912 , 6269 , 1174 , -2311,
        1598 ,4793  , 3433  , 2035 , 609  , -683 , 2639,6423 ,2749  , -2216 , 323  , 4526 , 3926 ,  2269,
        1070 ,-666  , 1424  , 6055 , 4231 , -1593, -858,3912 ,4383  ,   2550,  1455, -395 , 413  , 5242 ,
        5428 ,-503  , -1773 , 2978};
float y[LENGTH/2] = {0};

int main(void)
{
    u16 i = 0;

          InitBitRev();  //初始化FFT用的位反转用的表格
      while (1)
      {
        FftInput(InBuffer0);       //位倒序
          FftExe(InBuffer0,Re,Im);   //做FFT运算

        y[0]=sqrt(Re[0]*Re[0]+Im[0]*Im[0])/LENGTH;   //计算模值
        for(i=1;i<LENGTH/2;i++)
        {
            y=2*sqrt(Re*Re+Im*Im)/LENGTH;   //计算模值
        }
      }
}

楼主:
是不是因为溢出了?

网友M:
确实应该是数据溢出了

寝室没网上,今天跑回实验室查看了一下。

Re[]和Im[]这两个数组都是long int 类型的范围应该是
-2147483647——2147483647
运行后查看Re[]的值,并没有溢出,但在取模时应该是溢出了

后来试验将试验数组里的数都缩小10倍,然后运算,得出
第50点, 70点确实3 : 1.5的关系了,但第0点又变成Not a Number了。
查看Re[0],其值为52371,取模时先平方就为2742721641,超过了long int 的范围
所以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然后试验将 long int  改为 long long 类型,得到正确结果,符合比例。

多谢00提醒

顺便请问下00:这个FFT程序的话
一般AD精度如果是12位的话,采到的数据传入做FFT,也会溢出啊
请教00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楼主(2009-08-11):
这个程序里面有两种处理方法的,一种是归一化的,就不会溢出。

网友C:
LS,请用这个网址打开: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 ... 81EA%u5DF1%u7684FFT

请站方把“https://bbs.21ic.com/club/bbs/”一律替换成“http://www.21icbbs.com/club/bbs/”,否则老论坛数据中绝对一大堆无效链接

网友N:
我用400M的9G20用优化过的4基FFT算法,算64点13us,算1024点130us.再把开平方优化一下.1024点+取模
用400us.

网友O(2010-09-03):
写的不错。
挖坟。

网友P:
我对OO的GPS感兴趣,建议做个开源项目,或放淘宝上。

网友Q(2010-10-08):
先标记下~~~

网友R(2010-12-15):
圈圈好,这个程序可否直接移植到DSP上,是不是只要你程序中的位反转和FFT处理就能得到FFT输出结果了????

楼主:
通常DSP的开发环境中都直接提供了FFT的库函数,而且是经过专门的优化的,不用移植,直接调用就好。

网友R:
圈圈有用过TI 5402 的FFT 吗?库函数网上找了下找不到啊。TI 主页上有吗?能给个链接吗?
TI的都是汇编的吧,我想用C语言的,如果直接用你的程序是不是只需要调用程序中的位反转和FFT处理就能得到FFT输出结果了?
谢谢

楼主:
恩,你试试看吧~~~~

网友R:
DSP 的库应该在CCS安装目录中,我回去找找,不过还是想调用你的程序,C语言熟悉点

网友R:
在DSP上试了下,可以用,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R:
圈圈,请教个问题,你的主程序中有个函数
InitBitRev();  //初始化FFT用的位反转用的表格
每次进行FFT分析时是否都需要调用此函数,还是在主程序中初始化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R:
圈圈你的AD几位的啊,我AD16位得到数据右移了4位,但结果还是溢出,DSP是5402的16位,这个怎么处理较好

楼主:
打开归一化处理的开关,我记得我的代码里好象是有这个的。

网友S(2011-03-13):
呵呵,应该下来研究一下,我正准备做一个简易频谱分析仪呢

网友T(2014-03-10):
楼主,你的AD获得数值是short吗?有没有符号位的?

网友U(2015-02-03):
我买了一本《圈圈教你玩USB》此圈圈是彼圈圈吗?

是的话我遇到高人了。

网友V(2015-03-11):
圈圈大哥,你好,我用你的程序做频谱显示,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你,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如果条件允许,希望你能加我的QQ:2442926161    谢谢

网友W:
挖坟贴。不过很有意义。

网友X(2015-04-17):
圈圈够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