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的第四个AT91SAM7S64测试程序横空出世~~~USB键盘实现~~~

楼主(2009-03-08):
单击这里下载本实验程序: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8205820165.rar

让圈圈休息一下,接下来将会把以前更多的USB程序移植过来,哈哈~~~

   经过近2天的忙活,圈圈的第四个AT91SAM7S64程序终于跑起来拉。
这是一个简单的USB键盘测试程序,插到电脑上将显示一个USB键盘。
按键功能分布如下:

           K1:Caps Lock键  K2:Num Lock键  K3:字母a键
           K6:左Ctrl键     K5:左Shift键   K4:数字1键

LED2为NUM LOCK灯,LED3为CAPS LOCK灯。

    按键使用定时器1产生5ms周期的中断进行扫描。当开关动作时,
同时会在LCD屏幕上显示相应的键。

    本程序所用的实验平台是21IC的古道热肠设计的“DIY优盘开发板”,
详细的原理图可以去古道热肠的blog下载。

    本程序由《圈圈教你玩USB》中的USB键盘程序移植而来,由于所
使用的USB芯片不一样,因而底层函数区别较大,很多地方做了修改。
程序依然使用原来的查询模式,通过查询中断寄存器来判断是否需要
对相应的端点做处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改成中断方式
来处理。在config.h文件中可以打开调试信息,通过串口0显示详细的
调试信息。

    端点1作为中断输入端点,返回按键数据;端点2作为中断输出端点,
用来发送LED状态。

    AT91SAM7S64芯片的USB部分比较特殊,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
例如UDP_CSRx寄存器,在操作时要特别注意,需要等待数据写入。
而UDP_FADDR(地址寄存器)的使用也要注意,应该是在发送完0长度
的状态数据包后才能往该地址写入实际设置的地址,然后再设置
UDP_GLB_STAT寄存器中的FADDEN为1。而像D12这样的USB芯片,则
刚好相反,应该先写地址,再返回0长度的状态包,当主机用ACK确认
这个状态包时,芯片会自动启用新地址。圈圈在调试这个芯片的设置
地址阶段时,费了很多时间...另外还要注意的是端点的使能操作。
应该在收到非0的设置配置请求后,才对非0端点使能。否则事先初始化
好的端点,在收到总线复位时,会复位到非使能的状态。圈圈在这个
问题上也费了不少时间,老是无法正确发送出数据(状态寄存器显示
发送完毕了,但是实际上主机没收到数据)。另外该芯片的端点是单
向,只能配置它为输入或者输出,因此总共也就只有3个非0的端点可用。
不像D12,端点1和端点2都是双向的,可以同时有4个非0端点。另外还
需要注意端点1和2的双缓冲机制,在清除端点缓冲区满标志时要自己决定。

                                    圈圈  2009-03-08  21:00

图片:

楼主:
21IC DIY U盘做的USB转串口可以拉,哈哈~~~欢迎大家测试~~~~

单击这里下载USB转串口的全部源代码以及驱动程序: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1195553445.rar

    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就可以实现USB转串口的功能了。如果是第一次
使用,则需要安装驱动,安装驱动用的inf文件在源代码文件下的driver目录
下,使用硬件安装向导指定到driver目录即可。

    本串口支持波特率最大为115200pbs,停止位可设置为1、1.5、2bit,数据
位可设置为5、6、7、8。无校验功能。

    串口输入/输出为UART0,如果要弄成像电脑端一样的公口,则需要自己连接,
需要一条两头都是公的交叉串口线。

                                    圈圈  2009-03-11  19:48

发现新硬件图片:

网友A:
嗯,不错,好样的.

楼主:
嘿嘿,中午回来把以前的USB多媒体键盘移植了上去~~~

单击此处下载本实验程序包: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9135910242.rar

   USB多媒体键盘,按键分布如下:

           K1:音量加  K2:静音        K3:一键上网
           K6:音量减  K5:播放/停止   K4:待机

LED2为NUM LOCK灯,LED3为CAPS LOCK灯。

                                    圈圈  2009-03-09  13:30

发现新硬件图:

楼主:
又改了一个USB鼠标程序出来,嘿嘿~~~

单击这里下载USB鼠标程序: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9144829168.rar

   USB鼠标,按键分布如下:

           K1:鼠标上移  K2:鼠标下移  K3:鼠标左键
           K6:鼠标左移  K5:鼠标右移  K4:鼠标右键

                          圈圈  2009-03-09  14:46

新硬件图:

楼主:
牛个屁啊...今天本来想移植一个USB转串口程序,结果卡住了..

程序很快就修改好了,可是驱动装上后,就是无法打开端口。后来发现是控制端点0没有响应了,
是在过了设置控制线状态后控制端点0就挂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设置地址和设置config都是同样的代码,
为啥到了这里就挂掉了,想不通...哎,人生真是坎坷啊...还有一部电影等着我去看哪...

楼主:
恩,中午回去继续痛苦...一定要把问题找出来。

网友B:
呵呵,不错! 偶也等着蛋蛋把USB串口改出来

这样就可以玩超级终端了

楼主:
我顶他个肺!被数据手册害死了,浪费了我宝贵的看电影时

数据手册中明确写着控制端点一直是使能的,并且对其使能位写入也是没有影响的。
俺鬼使成差地居然信了它的话,结果过了set ctr line stat之后,控制端点就不再响应了...
我开始还怀疑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因为之前几个程序我也是这么搞的啊,的确没有
去使能它,而且前面的枚举也通过了。真是怪了!不断地卸载、安装驱动还是不行,
换台电脑还是不行!用bus hound看到,往控制端点0再发数据已经无响应了!然后
我就在端点使能中加上一条对端点0使能的语句,**,控制端点0居然神奇般的复活
了!这时再发送请求已经能够得到响应。

    可接着问题又来了,在set line coding之后,主机无法收到端点0返回的状态数据包。
然后尝试在返回0长度的状态包之前,将DIR设置为0,**,居然神奇般地可以收到状态包了!
这一下就全通了,可以正常打开串口,并且可以收发数据了。可数据手册中明明写着,
在收到SETUP包之后,清除SETUP标志之前,将DIR位设置为1,然后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我按照这个操作前面的都没问题,到了有数据输出的set line coding请求时,就不行了,
将DIR改为0才行。

    就被这么两个小小的地方耽搁了一天,哎...真想把ATMEL写数据手册的人揍一顿...

    现在程序基本上是可以了,不过用另外一个串口给它一阵狂发之后,就复位了!
这个应该是串口接收部分哪里有点小问题,傍晚回去继续调调看。等弄好后就把程序
发上来,可以当USB转串口使用了~~~~~也可以直接自己产生数据返回~~~~

楼主:
跑飞的问题找到了,是因为修改中断屏蔽引起的

原来的程序我是通过操作寄存器AIC_IECR和AIC_IDCR来控制整个串口通道的中断的,结果频繁开关就跑飞了,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直接修改串口的中断使能寄存器US_IER0和US_IDR0来使能和打开串口的接收中断,就没事了,这个芯片真是TMD怪问题多得很~~~~
现在把程序整理一下,等一下贴上来,嘿嘿~~~老X你就等着吧~~~~

网友A:
呵呵,不错,俺叫电脑的串口是公口,插座中是9根针所以叫公口

圈圈为何叫它母口,是否另有它解,愿闻其详.

楼主:
晕...当时头晕...笔误...是公口来着~~~~

已经改正过来了。

楼主:
再来一个用户自定义HID设备的程序~~~~

单击此处下载本实验程序代码包: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2142517256.rar

单击此处下载上位机测试程序: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2142745364.rar

    本程序实现用户自定义HID设备的功能。用户自定义的HID设备在
windows下自带了驱动,因此用户无需自行开发驱动,可以直接操作设备。

    将程序载到学习板中,然后插到电脑上就可以出现用户自定义的HID
设备了。使用圈圈提供的上位机软件,可以显示学习板上按键的情况,
以及通过程序控制学习板上LED的亮/灭。由于该学习板只有3个LED,因此
只能控制LED2~LED4。另外也可以插上LCD,在LCD上看到更详细的情况,
可以显示LED1~LED7的状态,同时显示按键状态。

    应用程序的源代码包可以去圈圈的blog中下载: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54260.html

                                    圈圈  2009-03-12  14:25

相关图片:

网友A:
哈哈,楼主突飞猛进呀,好棒!

转了一圈,发现王会计(wangkj)正在设计的TFT屏学习板比俺这板还花哨,DIY优盘组成员们要警钟长鸣,不忘进取,向圈圈学习,宜在软件开发上多下功夫,别被老W比下去了.

楼主:
呵呵,下周再把俺的USB MIDI键盘移植上去~~~

网友C:
00 非等闲之辈,潜力无限,

天蝎星座出生的人果然是搞技术的料!

楼主:
晕...这些程序都是我以前搞过的了,现在只是移植过来而已

USB MIDI键盘已经移植好了,可以来这里看:
<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2&page=1&t=3265040&tp=%u5708%u5708%u5DF2%u7ECF%u5C06USB%20MIDI%u952E%u76D8%u79FB%u690D%u5230AT91SAM7S64%u5B66%u4E60%u677F%u4E0A%u4E86%uFF0C%u6B22%u8FCE%u6D4B%u8BD5" target=_blank>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2&page=1&t=3265040&tp=%u5708%u5708%u5DF2%u7ECF%u5C06USB%20MIDI%u952E%u76D8%u79FB%u690D%u5230AT91SAM7S64%u5B66%u4E60%u677F%u4E0A%u4E86%uFF0C%u6B22%u8FCE%u6D4B%u8BD5

网友D:
楼主的效率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