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是手工做PCB的吗?传授一下经验

楼主(2009-03-18):
(无正文)

网友A:
手工做PCB

手工做PCB板,我试过,用热转印方法:首先用电脑PROTEI或其他电路设计软件,设计好PCB版图,按1:1输出至激光打印机,激光打印机装热转印纸(可以用不干胶纸,将不干胶纸揭去,用底下的光滑纸代替),打印出来,为了可靠,将打印机调浓。这样PCB图就会清晰地出现在人转印纸上。接下来需要热封塑机,(PCB小的话也可以用电熨斗。)将覆铜板用砂纸打干净,将热转印纸有图的一面贴在覆铜板上,定位好,千万不要出现滑动。见热封塑机调温至180度以上,预热,到达这个温度了,就可以将附有热转印纸的覆铜板放在上面,开始覆膜。如果一次觉得不把握,可以再来一次。之后,揭去覆铜板上的纸,你会看到精美的线路图了。下一步就可以腐蚀了。这样加工的PCB板看上去相当专业,我最小可以加工出0.1mm线宽的PCB线路。缺点是,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B(2011-02-06):
热转印成功率比较高。感光法也试过,要太阳底下或专门的曝光灯下曝光才好。

网友C:
个人觉得感光板的成功率最高了,也容易操作,成本相对热转印高不少,不需要专门的曝光灯,就日光台灯(就是灯管的那种)就行了,照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D:
我现在是用感光油墨搞!成本比较低!成功率很高,

网友E:
哈哈,一般都是转印PCB容易,但钻孔钻的想死:lol
——因为一般人都没有铣床,甚至台钻都没有.

网友F:
8F 说得对,不过可以用小电机当钻头替代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G:
那天制作试验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