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郁闷啊郁闷,郁闷到崩溃了...我们DIY U盘上的LASH是打磨过的

楼主(2009-03-22):
本来很想打算用DIY U盘上的128MB FLASH做U盘啊,可是调试了很久,当地址A11为1时,读回的数据
就是不对啊...当A11为1时,读出的数据中有一部分就是不正确……当A11为0时,就一切正确。
这个芯片的A0~A11为页内地址。因此圈圈怀疑是不是这个芯片每个页只有1K,总容量为64MB。
莫非古道热肠买的是假货?郁闷了俺一天之久啊,最后还是放弃了,搞不定啊...真是想不
通哪里出了问题了...暂时只当它是64MB的用算了...哎,就这样白白少了一半啊……

读其ID号,为EC F1 00 95 30。看数据手册,128MB的芯片最后一个字节应该是40才对。
但是从倒数第二字节95来看,数据手册中对应的又是每页2KB,崩溃……

神啊,救救俺吧...时间不多了...玩过的出来说句话啊……

网友A:
我觉得还是你自己的问题,最好仔细看看是不是少了一个圈

网友B:
nand

有些nand是mcp封装的,里面有两个chip,有两个独立的CE脚。你看datasheet,会不会是MCP的,每个DIE 64M。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可是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没发

而且如果是CE的问题话,读回来应该是FF才对。

我把扇区0擦除,然后我读地址0x800时,前64字节是0xFF,64~128字节是0x0F,不知道咋回事?
每当A11为1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怀疑是不是我的FLASH坏掉了?晕...应该不至于吧?

谁手头上有板子?麻烦帮我测试下这个程序看行不。这个程序是将扇区0擦除,然后显示62、63、64、65这四字节的。
如果显示全FF,则说明正确。如果显示FF FF 0F 0F,那么说明跟我的情况一样,是我程序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22234732710.rar

郁闷一天了,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A:
嗯,明天测试下

楼主:
还等明天干啥...

网友C:
干流口水...

网友D:
nand貌似有2,3字节两种命令。大容量的用3字节命令。

只是看别人调试过,没动手,提醒一下。

网友E:
呵呵,遇事不惊,方能成大气候,俺得去看看ID,应该不会是假货

小容量的NandFlash没必要玩假,不是大容量的,商家造假得不偿失,成本太高.

网友E:
回圈圈,用您的程序测试过了.结果与您的一样

LCD显示的是FF FF 0F 0F

楼主:
俺晕...那你读的ID号呢?多少?

要不你写个最简单的读地址0x840附近的数据的程序看看结果是多少?俺已经崩溃了,先放一放。

网友E:
俺用俺过去的驱动例程测试了一下读ID

读取到的ID为:EC F1 00 95 40

网友E:
有板的朋友看到后都来帮圈圈测试一下,贴上可下载的测试文

源程序老早在本版已发表.
直接烧到开发板中,开机LCD就显示测试结果.

楼主:
俺晕...用古斑的测试果然是40...我再调戏一下...

楼主:
晕...俺的程序读出来也是40没错呀...

原来读出来是30,是因为俺读它出来之后,没有再去访问这个变量,所以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显示的是30,我晕死...我现在访问一下这个变量,结果就是40。

那个读出来是0x0F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到底哪里错了呀...晕...再仔细检查一遍吧,
受不了了...

网友D:
volitate变量,就可以防止优化了。

楼主:
那个只是临时测试一下。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哪位朋友有空写个最简单的读操作的例子给俺试试吧...

楼主:
哎,终于想到问题在哪了...是圈圈傻到了极点...

今天早上一觉醒来,还在想那个FLASH的问题……突然灵感一来,这0x800,不是已经是2048了么?
这明显已经超出了页内地址了!因为一页是2K字节的。怎么以前一直没想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
太相信数据手册了,另一方面是连续调了几天,没休息好,脑袋晕晕的……把它放了一段时间(事实
上心里一直没放下),好好休息了一下,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严重被数据手册误导啊!可这么低级的
问题,圈圈都没想到,实在是不应该……而且还明确定位到A11为1时就出错,已经明显越界了还没意识到……
面壁三分钟……可能是人老了就变得迟钝了吧……

再来看看数据手册是如何误导圈圈的吧……有图片和文字描述:

数据手册中说,每一页是2KB,但是图中给出的页内地址却是A0~A11,我晕,这明显是4K的寻址范围才对……
这个问题圈圈没细想,就直接傻傻的把实际地址的A0~A11给塞了进去……再来看文字描述,
“128M字节的物理空间需要28位地址”,圈圈也很傻很天真,没去算,28位很明显是256M字节
的寻址空间啊!(10bit就是1K,20bit就是1M,前面8bit为256,所以是256M)。
因此这个数据手册是错的!实际上只需要27位地址,将A11移到A16,原来的高16位全部
左移一位,丢掉最高位A27,这样就对了。

这么明显的错误,为啥圈圈在网上搜索时居然没人提到?晕死。圈圈下了几个版本的数据
手册,都是同样的描述……
该数据手册可以去下面网站下:http://www.ic-cn.com.cn/pdf.php?keyword=K9F1G08&Submit=%B2%E9%D1%AF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K9F1G8&q=K9F1G8

总算是找到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原因了……中午回去试验一下,我想肯定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了……
开始还一直在哪调试低层的东西,真是很晕很傻很天真……

这几天都是遇到这么让人郁闷的数据手册错误的问题,哎...前几天调试USB时是
ARM芯片数据手册几处含糊和出错,现在又遇到NAND FLASH数据手册出错,人品真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A:
呵呵,不是因为人品差,而是因为你学的、做的越来月深入

^_^

楼主:
俺快被整疯了...

这已经是这个学习板上遇到的第四次数据手册出错了……
不知道古道热肠兄咋选的片子,尽选些数据手册有错的芯片,这不是害死圈圈么……

要是在前两年,圈圈遇到这样的地址出错的问题,应该能很敏感地察觉到它不对,可是这次,
似乎真的是没感觉了...也许玩电子就像爱情,时间长了就没感觉了吧...

网友E:
呵呵,没感觉了,结婚久了还没激情了呢.

昨日开卷<圈圈教您玩USB>,发现圈圈在后语中提到感谢老婆.坛子里的mm要急红眼了.

楼主:
热道猛啊,才开卷,就到后语了?神速。

网友E:
仔细看了一下,圈圈指出的错误的确是文档错误

BUG就是将数据多移了一位,但将一个线性地址切割成行列时,分割出的单元部分用仿真器联机调试时应该是能看到其出错的.
任何新事物在全面了解它之前都会有一段弯曲的道路要走的.类似的错误在以后产品开发的全过程中都会遇到,只要少走弯路,就算成功的.圈圈能这么快找到BUG所在,当属天资聪慧的.值得表扬.

楼主:
如果是SDRAM或者EPROM什么的,地址错了很容易定位。

但是这个是一个NAND FLASH,就没那么容易了。它是通过写命令然后读一页的方式来读数据的。
是由内部维护的一个计数器,进行数据输出的。当输出数据太多而导致跨页时,数据就出错了。
一页是2K字节数据+64字节的附加数据,我想那个FLASH设计者的原意是用A0~A11这12位的地址,
可以定位页内数据以及附加的64字节数据的。而高16位,是决定访问哪个页的。这跟我们通常的
理解就有点不一样了。圈圈错就错在误把A11当成了线性地址的A11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页内地址
访问用。如果照这么理解的话,数据手册是没有错误的,是圈圈理解错误。操作时只要把页地址
写到高16位(实际上那个A11已经不再是原来线性地址的A11了,要把原来的线性地址的A11移动到
A12去)就可以了,而低16字节的低12位,则写入相应的页内地址。

PS:圈圈当时还在想,这一页数据中有附加的64字节数据,怎么随机访问它们?
现在才想明白,原来A11就是做这个用的,我汗…………

网友F:
00太强了

上次那个usb蓝屏初始化,还**犹新呢

网友E:
印象中过去的小容量nandFlash时用不同的读指令读扩展数据区

内部有个指针,指明访问是主存还是辅助空间,大空量的串行Flash大都有这种辅助块,据说是用在存放校验吗的,防错吧,对上层应用软件是线性的,只有搞底层的能控制读写这扩展的字节,哈哈,忽然感觉还是搞底层的有趣.能长经验值.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俺的21IC DIY U盘终于可以工作了~~~

经过几天的郁闷之后,终于看到阳光了...现在读写已经
完全没有问题了。由于保留了一些块用做坏块处理以及
交换区,所以总的容量为119MB。

拷了一个62MB的RAR文件进去,然后拔掉再插上,再把文件复制出来,
测试无错误。

写入62MB的RAR文件时间用时168秒,平均速度约为369KB/S。
读出62MB的RAR文件的用时为180秒,平均速度约为344KB/S。

现在还未加入坏块处理的部分,加入后速度应该会有少许降低。
不过从目前的测试来看,还没遇到坏块,看来这个FLASH还挺不错的~~~~
等圈圈将坏块管理的部分加入后,再把源代码跟大家共享~~~~

图片:

网友A:
呵呵,恭喜!

还是圈圈最高产,赞~~~

网友E:
哈哈,好,引用儿子早教机中的一句奖励语"棒极了"

网友G:
哈哈

古板是在夸儿子呢还是在夸圈圈?

网友H:
记号

太好了,等我玩的时候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