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群策群力DIY个手持的扫频仪, 很想拥有一台

楼主(2009-03-25):
大家群策群力DIY个手持的扫频仪, 很想拥有一台

有感兴趣的没有?

网友A:
要多大的带宽的呢?主要想应用到哪个领域?
麻烦楼主说明确些,最好给出一些期望的指标,这样才好商量。

楼主:
不能我说了算阿, 最好大家一起订

根据我们的技术能力,考虑实用性

网友A:
10MHZ到1750MHZ

10MHZ到1750MHZ

网友B:
做个配合示波器用吧 不然还要做显示

网友C:
对这个不大感兴趣,对小巧的多功能仪器非常感兴趣

希望能DIY一个多功能的虚拟仪器,  有一个漂亮的上位机软件,能示波器,万用表,逻辑仪,波形发生,各种信号发生,等等,   能加进各种插件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  性能可以平常用的就好,比如示波器到10mhz,逻辑分析仪12条腿. 不带屏,由usb传电脑   不过挺费神了,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

网友D:
很久以前,见过

外国某大学做的蓝牙探测器,给雷达似的,多少米内的蓝牙设备都能检测到位置。

实际上原理很简单,就是定向天线+强度检测。

万一作出来个检测手机的,,,,,嘿嘿,安防上应该用量很大

网友E:
7楼的想法不错.

我对7楼的想法很感兴趣啊

网友F:
...

外国某大学做的蓝牙探测器,给雷达似的,多少米内的蓝牙设备都能检测到位置。

实际上原理很简单,就是定向天线+强度检测。

万一作出来个检测手机的,,,,,嘿嘿,安防上应该用量很大
-------------------------

有意思,说不定里面有xx图

网友G:
扫频仪还是频谱仪?

扫频仪还是频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