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IC DIY U盘实验板上实现的128MB U盘(含坏块管理)

楼主(2009-03-27):
单击此处下载该实验的程序包: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27134626795.rar

    本程序在21IC DIY U盘的实验板上实现“真”U盘的功能。
学习板上有一个128MB的NAND FLASH,只要实现扇区读、写以及
坏块管理,就可以在原来的“假”U盘的基础上做成真正的U盘了。

    由于NAND FLASH擦除时,只能按按块擦除,因此在写扇区时,
首先要擦除一个块。在擦除块前,必须将块内其他数据复制出来,
由于一个块比较大(128KB),无法在MCU内开辟如此大的缓冲区。
只好借助该NAND FLASH内的页复制命令,将原来的块暂时复制到
一个交换用的交换块中。但是如果仅用一个块作为交换的话,它
就会被频繁擦写,因而寿命会大大降低。所以在该系统中,保留了
10个块用来作为交换区,轮流使用。另外对扇区的连续写进行了
优化,当连续写扇区时,就不必每次重复上面的操作,只有当地址
跨块时,才需要重新擦除。连续写扇区的实现原理如下:当检测到
扇区地址跨块时,就把原来的整块数据复制到交换块中,然后将
该块内当前所写地址的前面部分页面复制到原来的块中,接着就从
交换块中取出当前扇区地址所在页(使用页复制-随机写入命令),
再把一个扇区的数据写入,并接着写入其他扇区,当扇区地址跨页
时,就把该页写入到原来的块中,直到扇区被写完(当然如果写
的过程中跨块了,还需要重复前面的块擦除以及复制过程)。接着
把交换块中剩余的页再复制回原来的块中,这样一个连续写过程就
完成了。

    因为NAND FLASH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坏块,所以必须
增加坏块管理。在该系统中,保留了50个块用做坏块管理。当上述
的擦、写过程中,如果发现坏块,那么就把该块的地址重新影射到
一个保留的块中。以后每次对该坏块地址操作时,都被重新定位到
新的块地址。使用一个二维数组来保存该影射关系。二维数组的前
半部分为坏块地址,后半部分为重新影射过后的块地址。每当发现
坏块时,就需要重建这张表(主要是增加新的影射并排序,方便地
址重新影射的二分查表法),并将其三份一样的写入到专门为此而
保留的三个块中。之所以使用三个备份保存,是考虑到这些数据的
重要性,因为一旦这个影射关系被破坏,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在
保存这个表格时,做了特殊处理,首先标志他们准备擦除,然后才
依次擦除并写入数据,这样即使在操作过程中突然断电,也至少有
两个块的备份数据是可以用的,在系统开机初始化时,可以将这些
数据恢复。数据使用了特殊标志(0x0055AAFF)以及累加和校验来
判断是否有效。对于新出厂的FALSH,在加载坏块表时,就会校验
失败,程序就会假设没有坏块并初始化该数组后保存。每个备用块
还由另外一个数组用来标志其状态(未用、已损坏、已用等)。
当需要使用新的备用块时,就从该数组中查找未用的,并标志为
已用。如果备用块本身是坏的,那么就标志它已损坏。该数组与
坏块重影射表一并保存。此外还保存了当前坏块的数量。

    地址的重新影射过程:当对一个地址进行读写操作时,首先要
对其进行重影射。首先判断是否有坏块,当坏块数量为0时,就直接
返回原来的地址即可。当坏块数量不为0时,先判断最后一次访问和
本次访问的地址是否属于同一页,如果属于,那么就直接影射到上
一次影射过的块地址。如果不属于,那么就需要去查坏块影射表了。
如果只有一个坏块,只要直接比较即可,不用查表。如果坏块数量
大于2,那么就需要查表。由于表中地址是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
所以可以先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判断,如果不在该范围内,那么也
不用重新影射,返回原来的地址即可。如果在该范围内,就使用二
分查表法查表,搜索它是否在坏块表中。如果是的话,就重新影射
地址,并将这个地址保存,以备下一次重影射时地址未跨块直接使用。
最大支持50个坏块,在最坏的情况下,该二分查表法需要判断6次。

                                    圈圈  2009-03-27  13:25

坏块表及FLASH存储空间划分如下图:

实验图片~~~~

楼主:
FLASH.c文件中读、写扇区以及管理坏块的主要部分代码

/********************************************************************
函数功能:获取下一个可用的备用块。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找到的块地址。
备    注:在该函数中会先擦除,只有成功擦除的才被返回。
********************************************************************/
uint32 FlashGetNewRemapBlock(void)
{
 uint32 i,Addr;
 for(i=0;i<FLASH_BAD_BLOCKS_REMAP;i++)
 {
  if(FLASH_BLOCK_OK==FlashRemapBlockStatus) //如果该块还未用
  {
   Addr=FLASH_BAD_BLOCK_REMAP_ADDR+i*FLASH_BLOCK_SIZE; //计算地址
   if(0x01==(FlashEraseBlock(Addr)&0x01))  //如果擦除失败
   {
    FlashRemapBlockStatus=FLASH_BLOCK_BAD;  //标志该块为已经损坏
   }
   else //否则,擦除成功
   {
    FlashRemapBlockStatus=FLASH_BLOCK_USED; //标志为该块已被使用
    return Addr; //返回地址
   }
  }
 }
 return -1; //如果找不到,则返回-1。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标志当前重影射的块为坏块。
入口参数:Addr:要标志的块的地址。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FlashMarkRemapBlockBad(uint32 Addr)
{
 uint32 i;
 i=(Addr-FLASH_BAD_BLOCK_REMAP_ADDR)/FLASH_BLOCK_SIZE;  //计算偏移量
 if(i>=FLASH_BAD_BLOCKS_REMAP)return; //出错
 FlashRemapBlockStatus=FLASH_BLOCK_BAD;  //标志为已经损坏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地址重新影射,坏块管理用。
入口参数:Addr:需要影射的字节地址。
返    回:影射后的字节地址。
备    注:无。
********************************************************************/
uint32 FlashAddrRemap(uint32 Addr)
{
 static uint32 CurrentRemapBlockAddr;
 uint32 i,j;

 if(0==FlashBadBlocksCount)  //如果坏块数量为0,则不需要处理,直接返回地址
 {
  return Addr;
 }

 //如果最后一次访问的地址和本次访问的地址属于同一个块地址,那么不需要重新影射
 if(0==((Addr-FlashLastAccessAddr)&(FLASH_BLOCK_SIZE-1)))
 {
  return CurrentRemapBlock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由当前块地址加上块内偏移得到完整地址
 }

 FlashLastAccessAddr=Addr; //保存最后一次访问过的地址

 if(1==FlashBadBlocksCount) //如果坏块数量为1,则直接影射
 {
  if((Addr&(~(FLASH_BLOCK_SIZE-1)))==FlashBadBlockTable[0][0]) //如果块地址相等,则直接影射
  {
   CurrentRemapBlockAddr=FlashBadBlockTable[1][0];
   return CurrentRemapBlock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由当前块地址加上块内偏移得到完整地址
  }
  else //不用影射
  {
   CurrentRemapBlock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获取当前块地址
   return Addr;  //直接返回原来的地址
  }
 }
 else //坏块数量大于1
 {
  //如果地址比第一个坏块的地址还小或者比最后一个坏块的地址还大,
  //那么肯定不会是坏快,不需要重新影射
  if((Addr<FlashBadBlockTable[0][0])
   ||((Addr&(FLASH_BLOCK_SIZE-1))>FlashBadBlockTable[0][FlashBadBlocksCount-1]))
  {
   CurrentRemapBlock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获取当前块地址
   return Addr;  //直接返回原来的地址
  }
  else //属于坏块区间,使用二分查表法决定是否需要影射
  {
   i=0;
   j=FlashBadBlocksCount-1;
   while(1)
   {
    if((Addr&(~(FLASH_BLOCK_SIZE-1)))==FlashBadBlockTable[0][(i+j)/2]) //如果相等,则影射
    {
     CurrentRemapBlockAddr=FlashBadBlockTable[1][(i+j)/2];
     return CurrentRemapBlock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由当前块地址加上块内偏移得到完整地址
    }
    if(i==j)break; //如果i和j相等,则退出查找
    if((Addr&(~(FLASH_BLOCK_SIZE-1)))<FlashBadBlockTable[0][(i+j)/2])  //如果小于
    {
     j=(i+j)/2-1; //搜索前半段
    }
    else //如果大于
    {
     i=(i+j)/2+1; //搜索后半段
    }
   }
  }
 }
 //没有在坏块表中找到,则说明不是坏块
 CurrentRemapBlock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获取当前块地址
 return Addr;  //直接返回原来的地址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从FLASH的特定位置加载坏块表。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FlashLoadBadBlockTable(void)
{
 uint32 i,j,k,Sum,Ok;
 uint8 Data;

 Ok=0; //设置为不成功
 for(i=0;i<FLASH_BLOCKS_TABLE;i++) //查找没有准备擦除的块
 {
  //从该块中最后一页读回第一字节,看是否为0xFF,如果为0xFF,表示该块没有准备擦除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1) - FLASH_PAGE_SIZE);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xFF)  //表示该块数据还未准备擦除
  {
   //从该块中倒数第二页读回第一字节,看是否为0,如果为0,表示该块已经写入了数据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1) - 2*FLASH_PAGE_SIZE);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 //表示数据有效
   {
    FlashReadByte(Data); //读出校验和
    Sum=Data;
    FlashReadByte(Data); //读出校验和
    Sum=(Sum<<8)+Data;
    FlashReadByte(Data); //读出校验和
    Sum=(Sum<<8)+Data;
    FlashReadByte(Data); //读出校验和
    Sum=(Sum<<8)+Data;
    //从该块开始位置读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检查第1字节是否为0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continue;
    //检查第2字节是否为0x55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x55)continue;
    //检查第3字节是否为0xAA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xAA)continue;
    //检查第4字节是否为0xFF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xFF)continue;
    Sum+=0x1FE;

    //读坏块数量
    FlashReadByte(Data);
    FlashBadBlocksCount=Data;
    Sum+=Data;
    FlashReadByte(Data);
    FlashBadBlocksCount=(FlashBadBlocksCount<<8)+Data;
    Sum+=Data;
    FlashReadByte(Data);
    FlashBadBlocksCount=(FlashBadBlocksCount<<8)+Data;
    Sum+=Data;
    FlashReadByte(Data);
    FlashBadBlocksCount=(FlashBadBlocksCount<<8)+Data;
    Sum+=Data;
    j=8;
    //读回坏块表
    for(k=0;k<sizeof(FlashBadBlockTable[0][0])*FLASH_BAD_BLOCKS_REMAP*2;k++)
    {
     if(0==(j&(FLASH_PAGE_SIZE-1))) //如果超过了页,则需要重新读新页
     {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j);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
     FlashReadByte(Data);
     Sum+=Data; //求校验和
     ((uint8 *)FlashBadBlockTable)[k]=Data;  //读回一字节到坏块表中
     j++;
    }
    //读回重影射区的状态表
    for(k=0;k<sizeof(FlashRemapBlockStatus[0])*FLASH_BAD_BLOCKS_REMAP;k++)
    {
     if(0==(j&(FLASH_PAGE_SIZE-1))) //如果超过了页,则需要重新读新页
     {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j);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
     FlashReadByte(Data);
     Sum+=Data; //求校验和
     ((uint8 *)FlashRemapBlockStatus)[k]=Data;   //读回一字节到重影射区状态表中
     j++;
    }
    if(Sum==0) //如果校验成功,则说明数据正确
    {
     Ok=0xFF; //设置为成功
     break;   //并退出循环
    }
   }
  }
 }

 if(Ok==0) //如果在已写入的表中找不到好的坏块表,再去准备擦除的中去找
 {
  for(i=0;i<FLASH_BLOCKS_TABLE;i++) //查找准备擦除的块
  {
   //从该块中最后一页读回第一字节,看是否为0,如果为0,表示该块已经准备擦除了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1) - FLASH_PAGE_SIZE);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x00)  //表示该块数据准备擦除
   {
    //从该块中倒数第二页读回第一字节,看是否为0,如果为0,表示该块已经写入了数据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1) - 2*FLASH_PAGE_SIZE);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 //表示数据有效
    {
     FlashReadByte(Data); //读出校验和
     Sum=Data;
     FlashReadByte(Data); //读出校验和
     Sum=(Sum<<8)+Data;
     FlashReadByte(Data); //读出校验和
     Sum=(Sum<<8)+Data;
     FlashReadByte(Data); //读出校验和
     Sum=(Sum<<8)+Data;
     //从该块开始位置读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检查第1字节是否为0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continue;
     //检查第2字节是否为0x55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x55)continue;
     //检查第3字节是否为0xAA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xAA)continue;
     //检查第4字节是否为0xFF
     FlashReadByte(Data);
     if(Data!=0xFF)continue;
     Sum+=0x1FE;

     //读坏块数量
     FlashReadByte(Data);
     FlashBadBlocksCount=Data;
     Sum+=Data;
     FlashReadByte(Data);
     FlashBadBlocksCount=(FlashBadBlocksCount<<8)+Data;
     Sum+=Data;
     FlashReadByte(Data);
     FlashBadBlocksCount=(FlashBadBlocksCount<<8)+Data;
     Sum+=Data;
     FlashReadByte(Data);
     FlashBadBlocksCount=(FlashBadBlocksCount<<8)+Data;
     Sum+=Data;
     j=8;
     //读回坏块表
     for(k=0;k<sizeof(FlashBadBlockTable[0][0])*FLASH_BAD_BLOCKS_REMAP*2;k++)
     {
      if(0==(j&(FLASH_PAGE_SIZE-1))) //如果超过了页,则需要重新读新页
      {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j);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
      FlashReadByte(Data);
      Sum+=Data; //求校验和
      ((uint8 *)FlashBadBlockTable)[k]=Data;  //读回一字节到坏块表中
      j++;
     }
     //读回重影射区的状态表
     for(k=0;k<sizeof(FlashRemapBlockStatus[0])*FLASH_BAD_BLOCKS_REMAP;k++)
     {
      if(0==(j&(FLASH_PAGE_SIZE-1))) //如果超过了页,则需要重新读新页
      {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j);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
      FlashReadByte(Data);
      Sum+=Data; //求校验和
      ((uint8 *)FlashRemapBlockStatus)[k]=Data;   //读回一字节到重影射区状态表中
      j++;
     }
     if(Sum==0) //如果校验成功,则说明数据正确
     {
      FlashSaveBadBlockTable(); //将其保存到FLASH中
      Ok=0xFF; //设置为成功
      break;   //并退出循环
     }
    }
   }
  }
 }

 if(Ok==0) //如果还是没找到,那么只好重新初始化了
 {
  FlashBadBlocksCount=0; //坏块数设置为0
  for(i=0;i<FLASH_BAD_BLOCKS_REMAP;i++)
  {
   //所有影射块都设置为好块
   FlashRemapBlockStatus=FLASH_BLOCK_OK;
   //所有影射关系设置为-1
   FlashBadBlockTable[0]=-1;
   FlashBadBlockTable[1]=-1;
  }
  //设置好之后保存起来
  FlashSaveBadBlockTable();
 }
 //设置当前访问过的地址为无效值
 FlashLastAccessAddr=-1;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保存坏块表到FLASH的特定位置。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FlashSaveBadBlockTable(void)
{
 uint32 i,j,k,Sum;

 for(i=0;i<FLASH_BLOCKS_TABLE;i++) //标志为准备擦除
 {
  FlashWriteCommand(0x8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1) - FLASH_PAGE_SIZE);
  FlashSetPortAsOut();  //总线设置为输出口
  FlashWriteByte(0x00);  //将第一字节设置为0,表示准备擦除
  //剩余字节写0xFF
  for(j=1;j<FLASH_PAGE_SIZE;j++)
  {
   FlashWriteByte(0xFF);
  }
  FlashWritePage(); //写页
 }

 for(i=0;i<FLASH_BLOCKS_TABLE;i++) //将坏块表写入这三块
 {
  FlashEraseBlock(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 //擦除一块
  FlashWriteCommand(0x8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 //写入第一块的开始位置
  FlashSetPortAsOut();  //总线设置为输出口
  FlashWriteByte(0x00);  //将第1字节设置为0
  FlashWriteByte(0x55);  //将第2字节设置为0x55
  FlashWriteByte(0xAA);  //将第3字节设置为0xAA
  FlashWriteByte(0xFF);  //将第4字节设置为0xFF
  Sum=0x1FE;
  //接着写坏块数量,并统计校验和
  FlashWriteByte((FlashBadBlocksCount>>24)&0xFF);
  Sum+=(FlashBadBlocksCount>>24)&0xFF;
  FlashWriteByte((FlashBadBlocksCount>>16)&0xFF);
  Sum+=(FlashBadBlocksCount>>16)&0xFF;
  FlashWriteByte((FlashBadBlocksCount>>8)&0xFF);
  Sum+=(FlashBadBlocksCount>>8)&0xFF;
  FlashWriteByte((FlashBadBlocksCount)&0xFF);
  Sum+=(FlashBadBlocksCount)&0xFF;
  j=8; //写了8字节
  //保存坏块表
  for(k=0;k<sizeof(FlashBadBlockTable[0][0])*FLASH_BAD_BLOCKS_REMAP*2;k++)
  {
   if(0==(j&(FLASH_PAGE_SIZE-1))) //如果超过了页,则需要重新写新页
   {
    FlashWritePage(); //写页
    FlashWriteCommand(0x8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 + j);
    FlashSetPortAsOut();  //总线设置为输出口
   }
   Sum+=((uint8 *)FlashBadBlockTable)[k]; //求校验和
   FlashWriteByte(((uint8 *)FlashBadBlockTable)[k]);  //写一字节
   j++;
  }
  //保存重影射区的状态表
  for(k=0;k<sizeof(FlashRemapBlockStatus[0])*FLASH_BAD_BLOCKS_REMAP;k++)
  {
   if(0==(j&(FLASH_PAGE_SIZE-1))) //如果超过了页,则需要重新写新页
   {
    FlashWritePage(); //写页
    FlashWriteCommand(0x8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 + j);
    FlashSetPortAsOut();  //总线设置为输出口
   }
   Sum+=((uint8 *)FlashRemapBlockStatus)[k]; //求校验和
   FlashWriteByte(((uint8 *)FlashRemapBlockStatus)[k]);  //写一字节
   j++;
  }
  for(;0!=(j&(FLASH_PAGE_SIZE-1));j++) //将剩余部分写入0xFF
  {
   FlashWriteByte(0xFF);
  }
  FlashWritePage();   //写页

  //已完成写状态及校验和写入到该块的倒数第二页
  FlashWriteCommand(0x8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_BLOCK_TABLE_ADDR + FLASH_BLOCK_SIZE*(i+1) - 2*FLASH_PAGE_SIZE);
  FlashSetPortAsOut();  //总线设置为输出口
  FlashWriteByte(0x00);  //将第一字节设置为0,表示已经写入
  //将校验和取反加1,这样累加结果就为0
  Sum=(~Sum)+1;
  //写校验和
  FlashWriteByte((Sum>>24)&0xFF);
  FlashWriteByte((Sum>>16)&0xFF);
  FlashWriteByte((Sum>>8)&0xFF);
  FlashWriteByte((Sum)&0xFF);
  //剩余字节写0xFF
  for(j=5;j<FLASH_PAGE_SIZE;j++)
  {
   FlashWriteByte(0xFF);
  }
  FlashWritePage(); //写页
 }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更新坏块表。
入口参数:OldAddr:旧地址;NewAddr:影射之后的地址。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FlashUpdateBadBlockTable(uint32 OldAddr,uint32 NewAddr)
{
 uint32 i,j;
 OldAddr&=~(FLASH_BLOCK_SIZE-1); //求得一块内起始地址
 NewAddr&=~(FLASH_BLOCK_SIZE-1);
 if(OldAddr>FLASH_MAX_SECTOR_ADDR) //如果比能够达到的最大地址还大,说明坏块地址本来就是被重新影射过的
 {
  //先要找到它原来影射的位置
  for(i=0;i<FlashBadBlocksCount;i++)
  {
   if(OldAddr==FlashBadBlockTable[1]) //如果与某个地址吻合,则说明就是该地址了
   {
    FlashBadBlockTable[1]=NewAddr; //重新影射到新的地址
    //并将原来的交换块设置为已损坏
    FlashMarkRemapBlockBad(OldAddr);
    break;
   }
  }
 }
 else //说明坏块地址是没有被影射过的
 {
  //查找比它大的块地址,将它插入到前面,排好序,方便二分查表
  for(i=0;i<FlashBadBlocksCount;i++)
  {
   if(OldAddr<FlashBadBlockTable[0]) //找到比它大的地址
   {
    break;
   }
  }
  for(j=FlashBadBlocksCount;j>i;j--) //将上面的部分往上移动,腾出一个空位
  {
   FlashBadBlockTable[0][j]=FlashBadBlockTable[0][j-1];
   FlashBadBlockTable[1][j]=FlashBadBlockTable[1][j-1];
  }
  //将当前块的影射写入
  FlashBadBlockTable[0][j]=OldAddr;
  FlashBadBlockTable[1][j]=NewAddr;
  FlashBadBlocksCount++; //增加一个坏块计数
 }
 FlashSaveBadBlockTable(); //存储坏块表
 //修改当前访问过的地址为无效地址,这样下次操作时就会重新影射
 FlashLastAccessAddr=-1;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FLASH坏块处理。
入口参数:Addr: 字节地址。
返    回:无。
备    注:处理后的地址。
********************************************************************/
uint32 FlashDealBadBlock(uint32 Addr, uint32 Type)
{
 uint32 i;
 uint32 RemapBlockAddr;
 uint32 SwapBlockAddr;
 while(1)
 {
  RemapBlockAddr=FlashGetNewRemapBlock();
  if(RemapBlockAddr==-1)  //如果已经找不到新的可用的替换品,那只好直接返回了。
  {
   return Addr;
  }
  switch(Type)
  {
   //擦除时遇到的坏块,不需要将当前页缓冲区数据写回
   //只需要返回新的地址即可。地址统一在最后返回,这里不用处理
   case 1:
    goto Exit;
   break;

   //复制页时遇到的坏块,需要将该块中前面的页及当前页从交换区中重新复制
   case 2:
   //从交换区去复制前面页以及当前页的数据
   SwapBlockAddr=FlashGetCurrentSwapBlock();  //获取当前所使用的交换块
   //复制前面以及当前页
   for(i=0;i<(Addr&(FLASH_BLOCK_SIZE-1))/FLASH_PAGE_SIZE+1;i++)
   {
    if(0x01==(FlashCopyPage(SwapBlockAddr+i*FLASH_PAGE_SIZE,RemapBlockAddr+i*FLASH_PAGE_SIZE)&0x01))
    {
     //如果复制失败,则说明该块有问题,需要找新的块
     goto BadRemapBlock;
    }
   }
   //复制完毕,则退出循环
   goto Exit;
   break;

   //写数据时遇到的坏块,需要将该块中前面的页从交换区中重新复制,
   //还需要将当前页从交换区中复制并将缓冲区的输入写入到当前页中
   //这里无法再获取到缓冲区的数据了,只好直接从原来的页复制数据
   case 3:
   //从交换区去复制前面页数据
   SwapBlockAddr=FlashGetCurrentSwapBlock();  //获取当前所使用的交换块
   //复制前面的页
   for(i=0;i<(Addr&(FLASH_BLOCK_SIZE-1))/FLASH_PAGE_SIZE;i++)
   {
    if(0x01==(FlashCopyPage(SwapBlockAddr+i*FLASH_PAGE_SIZE,RemapBlockAddr+i*FLASH_PAGE_SIZE)&0x01))
    {
     //如果复制失败,则说明该块有问题,需要找新的块
     goto BadRemapBlock;
    }
   }
   //对于当前页,只好从刚刚写入的错误地址去复制
   if(0x01==(FlashCopyPage(Addr,RemapBlockAddr+i*FLASH_PAGE_SIZE)&0x01))
   {
    //如果复制失败,则说明该块有问题,需要找新的块
    goto BadRemapBlock;
   }
   //复制完毕,则退出循环
   goto Exit;
   break;

   default:
   break;
  }
  BadRemapBlock:
  //如果操作过程中失败,则要标志该块已经损坏
  FlashMarkRemapBlockBad(RemapBlockAddr);
 }
 Exit:
 //更新坏块表
 FlashUpdateBadBlockTable(Addr,RemapBlockAddr);
 return RemapBlock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管理可用的交换块地址。
入口参数:Op:对应的操作。
返    回:下一个可用的交换块的地址。
备    注:无。
********************************************************************/
uint32 FlashManageSwapBlock(uint32 Op)
{
 static uint32 Current;
 static uint8 FlashSwapBlockStatus[FLASH_SWAP_BLOCKS];
 uint32 i;

 switch(Op)
 {
  case 0:  //如果操作为1,表示初始化
   Current=0;
   for(i=0;i<FLASH_SWAP_BLOCKS;i++)
   {
    FlashSwapBlockStatus=0; //初始化所有交换块为好的
   }
  break;

  case 1: //如果操作为1,表示获取下一个可用的交换区
   while(1)//一直尝试,如果交换区都用完(坏)了,那么就死循环了,
   {
    Current++;
    if(Current>=FLASH_SWAP_BLOCKS)
    {
     Current=0;
    }
    if(FlashSwapBlockStatus[Current]==0)break; //如果该块标志为0,则说明未损坏
   }
  break;

  case 2: //如果操作为2,说明获取当前交换区地址
  break;

  case 3: //如果操作为3,设置当前交换块为坏块
   FlashSwapBlockStatus[Current]=FLASH_BLOCK_BAD;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FLASH_SWAP_BLOCK_ADDR+Current*FLASH_BLOCK_SIZE; //返回可用的交换块地址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将一块数据复制到交换区。同时将原来的块删除,
          并将该块内Addr所在页前面的页面复制回原来的块。
入口参数:Addr:要复制出来的块地址。
返    回:原来块的地址。
备    注:如果在复制回去的过程中,出现错误,
          那么说明原来的块已经损坏,需要重新影射到一个好的块。
          这时返回的地址就是重新影射过后的地址。
********************************************************************/
uint32 FlashCopyBlockToSwap(uint32 Addr)
{
 uint32 SwapAddr;
 uint32 i;
 uint32 BlockStartAddr;

 BlockStart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计算块起始地址

 while(1)
 {
  SwapAddr=FlashGetNextSwapBlock(); //获取下一个交换区
  if(0x00==(FlashEraseBlock(SwapAddr)&0x01)) //如果擦除成功
  {
   for(i=0;i<FLASH_BLOCK_SIZE/FLASH_PAGE_SIZE;i++)  //将对应块中所有页复制到交换区中
   {
    //复制一页
    if(0x01&FlashCopyPage(BlockStartAddr+i*FLASH_PAGE_SIZE,SwapAddr+i*FLASH_PAGE_SIZE))
    {
     //如果复制失败,则说明该交换块已经损坏,查找下一个可用的交换块
     goto BadSwapBlock;
    }
   }
   //全部复制完毕,则擦除掉原来的块
   if(0x01==(FlashEraseBlock(BlockStartAddr)&0x01)) //如果擦除失败
   {
    Addr=FlashDealBadBlock(Addr,1); //处理擦除时遇到的坏块
    BlockStart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计算块起始地址
   }
   //将前面部分不会写到的页复制回去
   for(i=0;i<(Addr-BlockStartAddr)/FLASH_PAGE_SIZE;i++)
   {
    //复制一页
    if(0x01&FlashCopyPage(SwapAddr+i*FLASH_PAGE_SIZE,BlockStartAddr+i*FLASH_PAGE_SIZE))
    {
     //如果复制失败,则处理该坏块
     //注意FlashDealBadBlock返回的是当前正在操作的扇区地址,
     //需要取出其块地址加上Addr原来的扇区地址合成新的扇区地址
     Addr=(FlashDealBadBlock(BlockStartAddr+i*FLASH_PAGE_SIZE,2)&(~(FLASH_BLOCK_SIZE-1)))
         +(Addr&(FLASH_BLOCK_SIZE-1));
     BlockStart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计算块起始地址
    }
   }
   return Addr; //复制完毕,返回
  }
  else //否则,擦除失败
  {
   BadSwapBlock:
   //标志该块擦除时被损坏
   FlashMarkBadCurrentSwapBlock();
  }
 }
 return Addr;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往FLASH中写一个扇区(FLASH_SECTOR_SIZE字节)。
入口参数:Addr: 字节地址;pBuf:保存数据的缓冲区;Remain:预计接下来还需要写多少扇区
返    回:写入的状态。0:成功。非0:失败。
备    注:当Remain不为0时,当前页以及该块内剩余部分将不会回写!
          如果数据传输结束,应该将Remain置0,将数据写回。
********************************************************************/
uint32 FlashWriteOneSector(uint32 Addr, uint8 * pBuf, uint32 Remain)
{
 uint32 i;
 uint32 SwapPageAddr;

 FlashClrCe(); //选中芯片
 if(Addr>FLASH_MAX_SECTOR_ADDR)return 1; //如果地址超出范围,则返回失败代码1,越界
 Addr=FlashAddrRemap(Addr); //重新影射地址
 if((Addr&(~(FLASH_PAGE_SIZE-1)))!=(FlashCurrentWriteSectorAddr&(~(FLASH_PAGE_SIZE-1)))) //如果跨page
 {
  if(FlashNeedWriteBack) //如果前面写了数据,则需要将当前读出的page写回
  {
   if(FlashWritePage()&0x01) //写入失败
   {
    Addr=FlashDealBadBlock(Addr-FLASH_PAGE_SIZE,3)+FLASH_PAGE_SIZE;  //坏块处理
   }
  }
  if((Addr&(~(FLASH_BLOCK_SIZE-1)))!=(FlashCurrentWriteSectorAddr&(~(FLASH_BLOCK_SIZE-1))))  //如果跨block,则需要擦除新的块,
  {
   //在擦除之前,要先将原来的块复制到交换区,并且将该块前面部分数据写回
   //该函数除了将整块数据复制到交换区以外,并且还将擦除掉原来的块,然后将前面部分复制回原来的块
   Addr=FlashCopyBlockToSwap(Addr);
  }
  //从交换区中读出对应的一页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FlashGetCurrentSwapBlock()+(Addr&(FLASH_BLOCK_SIZE-1)));
  FlashWriteCommand(0x35);
  FlashWait();
  //随机写
  FlashWriteCommand(0x85);
  FlashWriteAddr4Byte(Addr); //写4字节地址
  FlashSetPortAsOut();  //总线设置为输出口
  for(i=0;i<FLASH_SECTOR_SIZE;i++)
  {
   FlashWriteByte(pBuf);
  }
  FlashSetPortAsIn(); //总线设置为输入口
  FlashNeedWriteBack=1; //需要写回
 }
 else  //没有超过一页地址,则直接写数据
 {
  //随机写
  FlashWriteCommand(0x85);
  FlashWriteAddr2Byte(Addr);
  FlashSetPortAsOut();  //总线设置为输出口
  for(i=0;i<FLASH_SECTOR_SIZE;i++)
  {
   FlashWriteByte(pBuf);
  }
  FlashSetPortAsIn(); //总线设置为输入口
  FlashNeedWriteBack=1; //需要写回
 }
 FlashCurrentWriteSectorAddr=Addr; //保存本次地址
 if(Remain==0) //剩余扇区数为0,不会再写了,需要写回
 {
  if(FlashNeedWriteBack) //如果前面写了数据,则需要将当前读出的page写回
  {
   if(FlashWritePage()&0x01) //写入失败
   {
    Addr=FlashDealBadBlock(Addr,3);  //坏块处理
   }
  }
  //计算剩余页数
  Remain=(((Addr+FLASH_BLOCK_SIZE)&(~(FLASH_BLOCK_SIZE-1)))-(Addr&(~(FLASH_PAGE_SIZE-1))))/FLASH_PAGE_SIZE-1;
  //计算在交换块中的起始页地址
  SwapPageAddr=FlashGetCurrentSwapBlock()+(Addr&(FLASH_BLOCK_SIZE-1));

  for(i=0;i<Remain;i++)  //将该块内保存在交换块中剩余部分页的数据复制回该块
  {
   Addr+=FLASH_PAGE_SIZE;   //从下一页开始写
   SwapPageAddr+=FLASH_PAGE_SIZE;
   if(0x01==(FlashCopyPage(SwapPageAddr,Addr)&0x01)) //如果复制失败
   {
    Addr=FlashDealBadBlock(Addr,2);  //处理坏块
   }
  }
  FlashNeedWriteBack=0; //清除需要写回标志
  FlashCurrentWriteSectorAddr=-1;
 }
 FlashSetCe(); //释放FLASH芯片
 return 0;
}
/////////////////////////End of function/////////////////////////////

/********************************************************************
函数功能:从FLASH中读出一扇区数据保存到缓冲区中。
入口参数:Addr: 字节地址;pBuf:保存数据的缓冲区;Remain:预计接下来还需要读多少扇区
返    回:读取的状态。0:成功。非0:失败。
备    注:当Remain不为0时,将保存当前地址以备后面的继续读当前页,当不为0时,
          设置当前读地址为无效,从而下次读时必须重新使用读命令将数据从flash中读入到页缓存。
********************************************************************/
uint32 FlashReadOneSector(uint32 Addr, uint8 * pBuf, uint32 Remain)
{
 uint32 i;
 FlashClrCe(); //选中芯片
 if(Addr>FLASH_MAX_SECTOR_ADDR)return 1; //如果地址超出范围,则返回失败代码1,越界
 Addr=FlashAddrRemap(Addr); //重新影射地址
 if((Addr&(~(FLASH_PAGE_SIZE-1)))
    !=(FlashCurrentReadSectorAddr&(~(FLASH_PAGE_SIZE-1)))) //如果跨page
 {
  //如果跨页的,则写读数据命令
  FlashWriteCommand(0x00);
  FlashWriteAddr4Byte(Addr);
  FlashWriteCommand(0x3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
 else
 {
  //如果没有跨页,则可以直接读
  FlashWriteCommand(0x05);
  FlashWriteAddr2Byte(Addr);
  FlashWriteCommand(0xE0);
  FlashWait(); //等待数据读回
 }
 for(i=0;i<FLASH_SECTOR_SIZE;i++)
 {
  FlashReadByte(pBuf);  //读一字节数据
 }
 FlashCurrentReadSectorAddr=Addr; //保存当前操作的地址
 if(Remain==0) //如果不会接着读,那么就设置当前读过的地址为无效值
 {
  FlashCurrentReadSectorAddr=-1;
 }
 FlashSetCe(); //释放总线
 return 0;
}
/////////////////////////End of function/////////////////////////////

网友A:
留个记号

慢慢看,沙发

网友B:
呵呵,下载试试效果.

网友B:
哈哈,试过了,蛮好的,稳定性不错,截图与大家共赏

图中用红线框圈中的移动盘系开发板生成的优盘.软件由Computer00研制成功.

楼主:
哈哈~~~格式化了没?烧几个大文件进去测试下吧...

顺便帮俺检查下bug……

现在还有一个隐患,就是将数据随机写入后,如果这时发生写错误,那么将无法恢复
到原来的数据,只能使用错误的数据了。不单独在内存中开一个页缓冲,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数据已经写入到FLASH的缓冲区去了。可以考虑再对代码进行改进,开一个2K的页缓冲,
这样出错时,就可以把页缓冲区中的数据写出去。但是牵涉到页数据的读出,速度又会降低一些。

网友C:
oo真是高产

网友B:
俺测试是格式化了,而且拷贝了一大推文件进去

目前没有出现错误.

楼主:
还没出现坏块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坏块处理时m可能

我只是简单地模拟了一些坏块调试了下,可能没有考虑到全部的情况。

先不管了,用段时间发现问题再找原因吧....

接下来就可以考虑放汉字字库进去拉,这样就可以显示汉字了~~~~~

以前没研究过windows下的字库文件,啥时来研究下这个,最好能够直接用windows的字库文件就好了……
实在不行只好自己写个程序或者去网上找个汉字字库提取的软件了。

网友B:
用点阵字库,12点阵和16点阵的最实用.

字库文件UcDos下面有现成的.

楼主:
俺准备趁这个机会研究下windows的字库文件,嘿嘿。

网友D:
不错

这个原理很合理

网友D:
12点阵和16点阵的代码我给你

如题
把pdf后缀改成C就可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30175816170.pdf

网友D:
接上面

上面那个是16点阵
这个是12点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3018135876.pdf

楼主:
谢谢alex74~~~俺在想能不能直接用windows自带的字库文件

这样以后想换个字体时,直接从windows下的字库文件下复制一个对应的字库文件到U盘中就可以拉~~~
而不想放到源文件中去编译……

楼主:
不小心发现程序中的一个bug,哈哈~~~~

 //如果最后一次访问的地址和本次访问的地址属于同一个块地址,那么不需要重新影射
 if(0==((Addr-FlashLastAccessAddr)&(FLASH_BLOCK_SIZE-1)))
 {
  return CurrentRemapBlock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由当前块地址加上块内偏移得到完整地址
 }

这里搞错了,判断是否跨块,应该保留高半部分……将代码修改成如下:

 //如果最后一次访问的地址和本次访问的地址属于同一个块地址,那么不需要重新影射
 if((Addr&(~(FLASH_BLOCK_SIZE-1)))==(FlashLastAccessAddr&(~(FLASH_BLOCK_SIZE-1))))
 {
  return CurrentRemapBlockAddr+(Addr&(FLASH_BLOCK_SIZE-1)); //由当前块地址加上块内偏移得到完整地址
 }

另外,说明中的“当坏块数量不为0时,先判断最后一次访问和
本次访问的地址是否属于同一页,如果属于,那么就直接影射到上
一次影射过的块地址。”,应该是“是否属于同一块”,这里不小心
写成“同一页”了。

网友D:
...

我用的是ucdos 7.0的字库.

网友D:
....

windows字库完全不同的.windows是用unicode的,unicode这个东西没有大内存(至少上百K字节)是玩不了的.
你别想了

网友D:
oo其实你这个代码和yaffs比有重大缺陷

就是写均衡没有做

楼主:
要那么大内存做啥呢?俺有128M的FLASH~~~~查个表就行了。

这个写均衡不用做吧,windows会自动帮你搞的吧。倒是让俺担心的是FAT区比较容易挂得快。
挂了就启用备用区了,我想应该够用了。交换区是有做均衡处理的。

网友D:
...

你理解错了.
写均衡要你做的.windows写过来是固定的逻辑扇区, 比如bpb就是写到0
正如你担心的,fat表会重复写, 特别需要写均衡.

网友E:
是的,蛋蛋的理解有问题

FAT文件系统对目录区和索引区的损耗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任何一个文件的改写都要重新擦写一次目录,所以不做成动态映射的写平衡的话 再多的次数都会很快耗尽的。

而FAT的目录区和索引区很明显是放在固定的逻辑扇区上的。
写平衡只能烤你自己在底层实现哦

楼主:
那如果要全部都动态轮流用的话,速度可能会大大下降哦…

而且系统开销也会上去。而且俺非常担心这个影射关系被弄丢了……每次写操作都要去更新一下这个影射关系啊,
又需要动态调整保存这个影射关系的地方了,那如果保存这个影射关系的地方不固定,我怎么找到它并加载?
如果固定了,那它又经常被改写,也容易坏……

所以干脆俺就偷懒算了,直接保留了50个块,就算你那些拼命用吧,用坏了没关系,
还有备用的。每个块的使用寿命没那么低吧?俺这个又不是搞什么军用产品,所以
就这么将就着用吧。等到这些备用的块都全部用完时,估计也到了猴年马月了吧。

网友E:
总共就1024块,每块附加记录索引号和次数即可,搜索也很快

还要更快的话,就在初始化时做索引区内存镜像即可。

由于实际上是块擦除影响寿命,所以只要做到1024块的平衡写即可。

而坏块记录、判断等,也应该由附加区的标志和数据规律来判断。

网友B:
哈哈,写平衡的确较复杂,估计消费类电子产品大都不弄这一块

NandFlash读次数是没有限制的,写有寿命限制,特别适合于数据交换次数不多的应用,比如U盘和MP3,MP4等.作硬盘类应用本身就不太合适.这一点目前用NandFlash做电子硬盘的大公司都头疼,性能不尽人意.

楼主:
回复老X,那附加数据本身呢?位置固定?那还不是跟原来一

每写一次,就要更新附加数据,结果其它地方没坏,附加数据挂了,有啥意义?

网友E:
附加数据就是每块多出来的4k字节啊,存在自己这一块里的啊

咋就这么不开窍呢???

楼主:
这样子啊……那每次影射时,都要去查一个1024大小的表格,

使用二分查表法,最多10次,这个可以接受。

每次写时,需要先去搜索使用次数最小的,这个可以直接取出来,然后重新排序,这个最坏情况的交换就有点多了。
如果直接去查表,又太多了。

就是表格有点大啊……影射关系一张表,需要4KB(不考虑扩展性吧,就一个块地址占2字节),
另外使用次数还需要一张表,又是4KB。

这样搞倒是可以省掉了交换区,直接把数据复制到新块并重新写入……

算了,俺还是不想这个了,搞一下又要费俺不少时间啊……先将就着用吧~~~~

楼主:
突然发现不对,这样完整影射时,就不用查表了……直接读

网友E:
呵呵,做了内存映射的话内存表格就直接放物理块地址了

只须初始化一次,以后读写时只要一次查表即可。

改写时不需要反复倒数据的,当然会快很多。
至于4kB的内存,对于ARM来说也不算什么。

而块平衡就好做的很了,看下当前块的擦写次数,如果比擦写次数最少的那个块大1000(或更多),则交换它们的映射位置即可。
又快又方便哦:-)

PS:
一个块地址占2字节是对的,象三星手册里,一片的最大容量是8GB,刚好16bit。

当然,现在的FLASH单片容量真是吓人,SSD都做到1TB了,所用的芯片 单片容量那就更大了...

楼主:
嘿嘿,老X,不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

网友E:
呵呵,我倒是想啊,可是老x现在太忙了,没时间啊~~

而且,蛋蛋,你的程序咋都是用的CARM的编译器呢? 老x硬是没找到3.03之前的Keil版本啊...

网友D:
....

写均衡是最麻烦的.好几年了我都在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看有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看了很多实现方法, 总觉得不完美, 太麻烦.

楼主:
你可以自己创建一个新的工程,然后覆盖掉启动文件,

再把源代码添加进去编译呀……如果找不到MCU头文件的话,圈圈可以把头文件放来呀……
这个代码全部是标准的C写的,出了启动文件和MCU的头文件不一样之外,其它的应该都一样的。
也没有用过特殊关键字申明中断服务函数什么的,完全是一个查询的……

回34楼alex74,所以俺干脆直接偷懒不平衡算了,这个写的次数也不太多,还有50个块备用,
就让它坏吧,省事又省心,复杂度低了,还减少了出错的可能性。而且耗资源也少。

网友B:
用MDK自带的例程中的启动文件替代圈圈的项目启动文件,能编

注意项目选项卡要选中RealView编译器.

网友F:
00确实不错地说,可以试着改进一下块管理方式

现在市面上大容量的nandflash 都是MLC 的,而MLC相对于SLC的nandflash 而言寿命更短更容易出坏块,所以,现在产品级的nandflash 驱动都是 好块管理方式,以达到 写平均.

网友G:
C51系统上实现YAFFS文件系统

http://bbs.**/thread-37992-1-80.html
 相关链接:http://bbs.**/thread-37992-1-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