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为DIY优盘开发板设计一个并口LCD显示,想听听大家的意

楼主(2009-03-28):
DIY优盘开发板配上MP3音乐模块后,并带上NandFlash后,并行扩展口的所有IO口全部占用了,想扩展8位总线型并口设备,没找出空闲的片选信号信,如果不用MP3音乐模块,倒有一根PA25可做总线型设备片选.
想来想去,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引出,

一个是PS/2扩展口,可引出两根GPIO线做片选.在模块上设一PS/2接口座,用双公头PS/2连接线插入两个母口中,同时还能增加5V的供电能力,但PS/2设备无法同时使用了.

还有一个是用I2C总线外接一类似PCF8574A的扩展IO口芯片,一下生出8个GPIO,或者更多.此方案成本稍高,但不占用PS/2接口,可以用PS/2键盘或鼠标做输入.

大家看看是否还有其它的文法,确得哪种更合适,不妨提个建议.

重贴电路原理图,便于查看

相关下载

网友A:
PA0、PA1除了LED还接了什么?

给LED加个跳线或不用,然后空出来做软件SPIrit驱动LCM即可

楼主:
PA0,PA1只接了LED,但引线不方便,要自己焊接到底板上

感觉用起来不是很方便.SPI接口的彩屏不及1.8寸的并口小彩屏好玩和实用.

网友B:
谁说PA0只接了LED的?明明还接了FLASH的ALE。

你只要运行俺的U盘程序就知道了,LED2是常亮的。

另外,在俺的U盘中,LED3是用来做数据流显示的,LED4是用来做是否允许拔下显示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嘿嘿~~~~~~

网友A:
蛋蛋,FLASH的ALE接的是PA2!

网友B:
哦……是俺记错啦...以为LED2对应的就是PA0呢...

好象刚好是倒过来的…… PA0 LED4  PA1 LED3  PA2 LED2……

反正LED2是亮的,哈哈……

真搞不懂,古道为啥要倒着连,真猥琐,搞得俺惯性思维错了……而且控制也不方便哦

楼主:
呵呵,第4个灯是电源指示灯,不可控的,至于不顺着排,为了布线

U盘程序运行起来,只看到从上往下数,第三个灯常亮,没看到有灯闪.其实您只要做好软件封装了,定义成哪个脚都一样,上层就是SetLED1_ON()和SetLED1_OFF()

楼主:
打算做模块的小彩屏,满屏QQ,好玩吧

网友A:
感觉这个屏的颜色好差啊

网友C:
用spi的吧,我记得你的板子貌似spi还留着。

俺的板子,下周回来。可以给你预留一块。
硬件spi的程序我已经测试通过了,到群空间下载去。
速度很快。

或者用其他小尺寸的串口屏,如果是320*240的,刷新应该问题不大。
还便宜,有人说,可以15元搞定,我那个汗啊。比黑白的还便宜。
不知道真假。正在核实中。

网友B:
我晕,这个跟连线有啥关系,把标号改了就行了...

第三个灯是ALE脚,一直亮着,再上去一个灯,交换数据时亮,再上去一个灯,不允许拔出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