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技术贴?

楼主(2009-04-02):
要想玩数字电路就应该要有一个5v的稳压电源,最简单的稳压电源就是用集成块lm317来制作的了!!
lm317的中文资料在网上有一大堆,如果厉害的可以用lm317制作可控制开关电源,或者软启动电源.....

网友A:
5v的稳压电源最简单的当然是7805

要可调输出的话才用LM317

网友B:
哈哈,同意老X!

最简单的当然是7805啦,317是可调输出的……

网友C:


楼主:
呵呵

这肯定不是技术帖子啦!!!
我只是初学者,希望大家不吝指导!!

网友D:
电压模块

UA7805

网友E:
我推荐!~

LM2576
自己去玩玩吧

网友F(2009-09-12):
LM2576-5比7805  不同在什么地方

网友G:
一个是DCDC,另一个是线性稳压

网友H:
呵呵,手上还有几片SOP8的好象3---20V 5A的 DC-DC,电路超简单,用上以前被偷本本的20V6A砖头,单片机控制,再去美信申请几块数字电位器哪天做个5路输出电源自己用。 嘎嘎,自己够用就好。  这个应该足够自己目前用了

网友I:
线性稳压(LM7805或LM317)+扩流+电流显示+.....

要折腾的话也有很多地方可折腾的

网友J(2015-03-09):
785 、317都是可以使用,就看你使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K:
同意楼主的观点,从简易繁,循序渐进的学习。

网友L(2015-04-30):
看中317了,简单可调!!!!

网友M:
AMS1117比7805稳定度更高,一般Arduino板都是用它来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