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串机隔断器如何做

楼主(2009-04-03):
(无正文)

网友A:
以前有买的,现在手机哪里都是,有线电话都被淘汰了。还

我做过这东西,是在每个电话里改装,就能达到这目的,来电保密,还能相互转移。现在这东西成为历史了。

楼主:
是啊,再古老的东西有时也会有用的

就碰上一个,要这个东西,是桥电路+继电器吗?,具体电路怎么搭啊

网友B:
电路很简单,就个稳压管+桥+可控硅

可比避免多级接听,但不能转接

网友B:
要转接的话去买个小的电话交换机即可

没多少钱

网友C:
第一次注册

网友A:
这样的,要是市话外线电话的话,用BT196可控硅和一个20伏稳

把稳压管接在可控硅阳极和控制极之间,这样可控硅的阳极,阴极就构成一个2端器件。把这个串入电话机整流电路以后。通话电路之前就好了。这样的电话做2个,并机时就互相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