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diy一个arm 7板子,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想自己做一个arm7的板子,开始想用s3c44b0,不过那个只有并口下载,现在电脑上没有了,只有usb,usb jtag要1000多,找电路图也找不到,想换一个别的arm 7的芯片,不过实在是太多了,看的眼花缭乱。
我要实现的功能有外扩存储器接口,能够弄个uclinux,最好是带个usb接口的,这样就不用再弄个芯片了,还有就是能够下载方便一点的,还有最好是能够二层板布线也可以,四层板稍微贵了点,不过不行的话也没事,还得投成本。

用的多的大鸟,推荐一款芯片,谢谢啊!

网友A(2009-04-21):
不推荐哦

网友B:
NXP的不需要JTAG,只用ISP就可以下载

网友C:
jtag才100块钱

楼主:
回复4楼

现在那个hjtag,j-jtag都是挺贵的啊,这周再去电子市场淘淘

网友D(2009-09-08):
我也打算自己做个arm7的板子
有机会聊聊
seasideboy6@163.com

网友E:
为什么要抱着ucLinux不放呢?直接学linux更好些吧,如果非要选这一块,建议去研究一下国产的"东芯"与44Box相当.

网友E:
ARM7系列应该学STM32带总线外扩的大系统较有前途.

网友F:
呵呵,stm32不错

带FSMC存储器控制器,能外扩各种memory

还带USB

但FSMC引脚分布有点乱,线路不好布

我布过一块外扩FLASH和SRAM的板子,双面板搞定,只是线路有点难看。

网友G:
1000多?不用这么贵吧,

网友H:
也向LZ一样想做ARM板玩。但是一直举棋不定,因为可选择的太多了,反而看花了眼:)
后来看透了,大体上也就两条路。要么ARM7(或者CM3)+uClinux/uCOS-II,或者ARM9+linux,LZ选吧

网友D:
已经动手开始画板子了:)

网友I:
这个ARM7板子怎么样?还带有Intenet Radio功能 哦,我手上有一个,一直在玩。

网友J:
高手哈 不过在做模电方面 这个只能向往了

网友K:
14L的板子不错,哪里有介绍啊?
我也喜欢ATMEL的ARM,非常好用,基本上有个USB口或是RS-232口就可以烧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