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窗户,大家给点建议啊

楼主(2009-05-10):
1.采用8位单片机控制芯片作为MCU控制器;
2.具有防雨功能,在下雨天能自动关窗;
3.具有防盗报警功能,当小偷从窗户进入时报警;
4.具有防毒报警功能,在室内煤气、天然气浓度超标的情况下报警;
5.具有防风功能,在风压大于2500帕,窗户会自动关闭

内容:
1.设计以51系列芯片作为控制核心;
2.采用雨雪传感器,设计下雨雪检测电路;
3.采用红外传感器,设计小偷检测电路;
4.采用气体传感器,设计有毒气体检测电路;
5.采用压力传感器,设计风检测电路;
6.系统工作程序及设定报警程序等
工作步骤:
1.查阅有关51系列芯片的相关资料;
2.设计出整体工作原理框图;
3.画计出整体具体的电路原理图和PCB板图及其制作;
4.设计工作流程框图及相应的程序代码;
5.写出具体的毕业论文。

网友A:
吉林省2008年电子设计大赛题目当中的其中一个

楼主估计是用来做毕业论文,老师分配的,哈哈

网友B:
很难

估计是要做一个变形金刚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多人卖

我当初装修时还想买一个来着,后来感觉不太实用就算了
关键是要改造窗户,或者在窗户上安装附件来实现开关窗
其他对我们电工来说,没有难度

网友D:
最基本的没有说

什么窗户?
推拉?百叶?
下开口?
还有如何传动?
供电?

网友E:
这个是个系统工程1

网友F:
最难的是窗体机械部分,要低成本又要可靠性,难。

网友G:
创意

有创意,就是难了点啊!

网友H(2017-11-03):
楼主做出来了吗?老师也让我做这个,一点思路也没有

网友I:
机械部分最难了,电子部分简单,雨雪风压这些传感器都是扯蛋的,只要能远程控制就能实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出来了吗?老师也让我做这个,一点思路也没有

首先,你需要考虑如何控制窗户的开合,窗户是推拉?百叶?还是开口的?
其次,电子控制部分,最简单的,每个传感器都有数据手册,根据手册来驱动传感器,单片机来处理具体的环境数据;
再者,可以考虑用无线模块实现远程控制,只要用心看看数据手册就会差不多解决的;
最后,你要考虑把你的板子做的尽可能精致些

网友K:
之前做了一个自动检测阳光强度拉窗帘的,机械结构比较难,是怎样的窗户,对于检测那些都不是难事,想好机械结构即可

网友L:
有这样的窗户?

网友M:
真想做好,得定制一些配件

网友N(2017-12-05):
学生吧,自己动点脑子,不要来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