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的jtag电路,看看能不能换成245

楼主(2009-05-12):
几个三极管,看着就烦。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2173843232.pdf

楼主:
自己改完了,大家参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317248622.pdf

网友A:
三极管也有它的作用

Level Shift

网友A:
HC244换上去应该还有个大的改善

功耗肯定降低了很多

看那些三极管动辄1K的电阻,那都是几个mA的电流啊

网友B:
王会计

ACTEL的网站上有一些带C源码的工具,比如DirectC,这个东东能把STAPL文件通过JTAG协议写入FPGA。你何不用这个源码搞一个自己的ISP软件,能支持各种各样线缆的,你甚至可以自己设计一根USB线缆。

反正我没在ACTEL网站上找着过成型的并口ISP线,那个三极管版应该是ZLG公司自己搞的,我想他们很可能用了DirectC。

楼主:
我并非专门搞jtag的,没那么大精力

如果配套的vga版,程序升级,必须得配一条线。这个能凑合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