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IC DIY上实现的USB声卡(通过PWM输出声音)

楼主(2009-05-15):
单击此处下载本实验代码包: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515231208.rar

    本程序包在AT91SARM7S64上实现USB声卡,并通过PWM产生声音
的功能。硬件平台为21IC DIY U盘板。将程序烧入到实验板中,
运行程序,在控制面板的“声音和音频设备”中找到音频标签,
然后将“声音播放”的“默认设备”选择为“电脑圈圈做的USB声卡”。
然后播放一个音频文件,将在输出端输出声音。此时LED3应该亮起,
并且电脑的声卡不再输出声音,如果不对,应该关掉播放器,
然后重新启动播放器,即可将数据定向到USB声卡中。

    注意:当LED3亮起时,表示USB声卡不能拔下(按开发板上
的复位也不行,因为复位时会自动拔下),否则可能会导致电脑
死机!要拔下声卡时,应该将声音播放设备设置回原来的声卡,
并关闭播放器。等LED3灭后才能拔下。

    PA0输出脚应该要接一个低通滤波器,可以参考文件夹中的
“输出滤波.gif”文件。

输出滤波图:

                                圈圈  2009-05-15  14:45

网友A:
这个有趣,俺要去试试,不要功放也能听?声音有多大?

电容是有极性有还是无极性的?

网友A:
哈哈,建议下一步可研究用AD录音,并用PWM回放

外带ADPCM压缩与还原功能,就是很有实用价质的语音录质与回放系统了.

网友B:
滤波器的时间常数太大了,应把第二级省掉,

再另应加一个470u隔直电容。

楼主:
直接驱动耳机没问题,听起来刚好合适,别放太大声,会削

一般的功放,输入端都有隔直电容的,可以直接输入到功放。时间常数大点好,截止频率大约在7kHz,差不多了,把不要的声音滤掉。

这么小的电容,可以直接用无极性的。前面可以用3个0.1uF并联,后面可以用10个0.1uF电容并联...
直流电压很低,空载时大约只有200mV,直接接到耳机上问题不大。因此空载时输出Vpp也就400mV左右,稍微小了点。
接上耳机后就更低了。

网友B:
如果要把频率做到20K以上,只要加上陷波器就可以了。

滤掉188K。

网友A:
哈哈,104,105的电容俺都有,改天试一下.

这两天太累了.

网友C:
我对这个电路有兴趣

00能否搞个警车的那个声音出来或120的那声音.

楼主:
那个太容易了,不用数字合成,直接用模拟电路都能做出来

你找老T要点资料吧...上次他还贴过的,就是调制音频信号。或者去网上搜一下。

网友B:
00这是纯玩技术,对于某些项目可能会

有用,但是对于日常生活来讲,成本太大了,这个声卡每次发声都要带台电脑,离开了电脑(二手的也要1000元),啥也干不成。

楼主:
声卡本来就是电脑的附属品啊。

例如可以做成小的音箱,由USB供电(5V*0.5A也有2W的功率了),并且数据也通过USB传输,就不用再拉一条音频线出来了。
另外,像现在的笔记本,PCI声卡没法插,那想用一些高档的声卡就不行了,但是却可以插USB声卡。

网友D(2011-09-02):
请教下拔下声卡死机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E(2014-09-16):
老帖子了...

网友F(2015-05-11):
楼主很赞啊,最近想做个声卡, 但是杂音很大啊

网友G:
这个帖子竟然都6岁了~
时间过得好快!过去的ARM7相对现在的CM3还是比较贵,现在玩这个便宜多了,不过涉及的技术基本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