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9-05-18):
请问红圈里是什么电容啊,好像磁片没有那么大的吧,但电解电容也没有示正负.
是什么啊~说说啊

网友A:
应该是省掉了符号,470uF的应该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

后面的1uF不算大,这么大的薄膜电容很常见。

网友B:
1uF的有无极性电容的.

楼主:
...

那470UF的是有极的拉? 地是负?

网友A:
哪端是负,要看你电路的工作点。

网友C(2009-07-26):
电路再完整些

最好把本电路的功能表示清楚,感觉470不像是有极性电容,它的单位没弄错吧

网友D:
看电路,是无极电容

2sk30导通与截止时电容节点处对地电位翻转
应该是无极电容,不过电容值有问题,或许标错了吧

网友E:
应该是4.7u吧,;楼主确定一下~~~~

网友F:
选频网络

网友G(2015-03-03):
470电解电容,1uf是C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