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tel制作单面板

楼主(2009-06-22):
我买了一块单面覆铜板,现在利用它制作一块单片机最小系统!!
我画好原理图,就是不知道怎么制作pcb,里面分别有那么多的册次,不知道要
哪里摆放元件与及在哪里布线!!
不知道哪位可以给我一个视频或者方法!!谢谢你们!

楼主:
靠自己比较好

靠自己比较好!!

网友A:
先去买本书看看再说

网友B:
DIY 制作好地方

去这个网站看看  我常去的  对您很有帮助

DIY 制作好地方

网友C:
你把PCB画好,有一种纸叫蜡纸,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在纸上

记住打印的时候正面打印还是反面打印,然后用人家烫衣服的烫板将炭粉加热并附在覆铜板上,最后放到三氯化铁溶液里腐蚀就OK了!

网友D:
也想学

也想学

网友E:
自制PCB用Protel等任何EDA软件帮不上多少忙

    如果你非要用,工艺如下:
    布板,然后严格按1:1比例在硫酸纸上出图,去买感光膜(没有零售的哦!),将感光膜贴在覆铜板上(须在暗室操作,该暗室虽然不像照相冲印暗室要求那么严,但也不是普通室内环境可以满足),按照你布板的投影关系将打印好的硫酸纸贴在感光膜上进行曝光(曝光时间有讲究),然后揭去感光膜并进行定影(需要专用化学药剂,同样无零售),再用三氯化铁溶液(这个倒可以在化学药剂店买到)腐蚀,最后清洗、打孔完成。
    还有信心么?!
    合适的自制PCB方法:
    直接在覆铜板上手绘电路,最佳涂布材料是指甲油或清漆,绘图笔用鸭嘴笔(老一代工程师都知道那是什么)或狼毫毛笔(需要超强的手控能力),然后腐蚀、打孔,手艺好的可以做的很漂亮。
    简单电路还可以用刀刻,另外还有贴图法,但现在已经买不到贴图材料,此法现在已无可实施性。
    顺便一说,5楼的办法没有可实施性,碳粉无法阻止三氯化铁对铜的腐蚀性,蜡可以,但合适的蜡纸买不到。
    俺在整个1980S都是用手工自制PCB的,刀刻、滴蜡法是俺小学阶段采用的,中学用绘图法,大学及毕业早期用贴图法,以后则全部花钱定制,因为自制PCB实在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想做的好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很高,当年是没办法,有钱都找不到接单的厂更何况当年的经济情况(俺大学刚毕业的工资是93块,按当时的价格做块PCB需至少半年的全部收入,同比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买辆低档国产微型轿车),现在还是去花钱定做吧,除非你确实拥有足够的动手能力和不计机会成本的时间。

网友F:
单面板做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G:
这个。。还不如自已焊实验板。。

找块实验板,不用花多钱就可买一大张,整圈细一些的高温导线焊飞线,板不复杂的话没多久就折腾完了。。
要是用覆铜板自个做一个,最好找感光板,要么热转印,要么买菲林纸打印PCB,完了还得曝光、腐蚀、钻孔、刷焊剂。。。太麻烦了,买齐这一堆东西自已做板还不如找家像样的厂子制板来得方便省钱。。
个人意见的说。

楼主(2009-08-24):
    如果你非要用,工艺如下:    布板,然后严格按1:1比例在硫酸纸上出图,去买感光膜(没有零售的哦!),将感光膜贴在覆铜板上(须在暗室操作,该暗室虽然不像照相冲印 ...
引用 网友E:

七楼的复杂化了,我们只是平常做几块板子的,我现在只用三氯化铁和热转印纸就搞定了!

网友:
碳粉是可以的,不过温度一定要高,要不碳粉的附着力不强,不行。

网友H:
给你们2张靓图,俺的自制双面PCB。
俺这里设备比较齐,工艺还算科学,自制PCB快的一般就是个把小时左右,算下来还是省钱省时,尤其是随时修改,没有滞后,到发图时可以非常精确了。
俺这是特例,可能是全国为数寥寥的自制双面PCB的烧友了吧,一般兄弟可能都没法这么做,还真不能拿来做参照说事。
这个是一个直流电机调速控制板,大概是5年前的作品。(手除外哦)

这个是0.5mm厚,含0.4mm的过孔

网友I:
自己做板是可以的
弄个激光打印机  然后弄个热转印机或者过塑机
把电路打印到热转印纸上面

网友J:
都工作6年了,我还在手工刻PCB,惭愧啊!

网友K:
呵呵  神阿 俺们还都不会刻板

网友C:
这个有什么,就像你手里有打火机,何必要会钻木取火呢

网友L:
你用protel画好原理图了没?

网友M(2009-09-23):
12楼的双面板是怎么做的?

网友N:
好几年前我用打印纸来做,大家应该没试过吧,
用激光打印机把图打打印纸的打印面(涂有粉层的一面)再用烫斗转印在覆铜板上,能做到很紧密的双面板,有点要注意,最好把板放在三氯化二铁溶液中泡几下清洗干净再转印,转印完后打印纸会贴在板上,这时把板放在水里,用手慢慢搓纸面,纸会慢慢脱掉,剩下pcb板。过孔能做到0.3mm,我贴的都是0402的元件qfn封装之类的。
现在都交到厂做了,

网友O:
偶们以前是用手刻  呵呵!
单面 板  只能在底层走线!
走不通只能 通过 光线 来跳了
加2个过孔.

网友P:
单片机最小系统,用万能板焊接还来得快。

网友Q:
用感光板也可以。

网友R:
呵呵,我才知道原来PCB是可以用手刻得,那对人手艺的要求就有点高哟!自己还没有试过,好久自己也来刻刻看!:P

网友S:
呼呼,,,路过路过...多花点时间玩下PROTEL吧..

网友T:
:lol19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U(2010-10-20):
12楼的好像有元件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