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了一些LCOS的**

楼主(2009-06-22):
让激光高速偏转进行扫描
现在有称之为激光电视的玩意 国外有成熟产品出来了 主要是在大屏幕电视上
现在对这技术有个官方网站
http://laser-tv.org/
网上能搜到得最多的说法就是中科院长春所也做出来了 并且成立了个公司
现在在南京正在兴建一个600亿的产业基地

微型投影仪里有称之为LCOS的技术
也是将激光投在可控反射率的硅晶体上进行扫描 不过现在PHILP的LCOS也只能做到800*600 最近出1280的了?
似乎我对LCOS的认识有错 它是使用带状光上下扫描

之前我有想过这东西怎么搞 最简单的物理上的办法就是用多面的转镜
早在1966年 激光电视就已经被发明 但受制于当时的各项技术条件及高昂的成本
民用化似乎失败了
现在它可能又要卷土重来 成为继液晶 等离子之后的 第四代主流显示技术 ?
will it?
有段时间在琢磨这东西 光的偏转控制 可以用机械方法 或者电光效应实现 机械的就是高速转动的多面反射镜 当初发明时也就是这样子的 但机械方式能达到的偏转速度有限
于是只能考虑到电光效应了 主流有电光偏转 即通过改变电场强度以改变介质的折射率 主要说的就是泡耳科斯效应和 克尔效应

还有一种声光偏转器 对介质加以超声频率的震荡 也可改变其某些光学特性
电光与声光的响应速度都远远高于机械偏转
但后来询问了下这类的器件价格 高的吓人 对于公司来说也许好些
可能医疗器械上 激光调制  或者用于研究 并且基本都是国外生产的
国内也有生产用于制作此类设备的晶体 比如LiNbO3不知有否可能用国内设备在制作此类元件
或者说思路根本就是错的 不是用电光偏转器?

网友A:
TI的DLP已戏做到高清了! 不仅可用于激光,普通光也可以!

楼主:
DLP是处理方法 激光的跟背投差别是很大的~~

具体的不太清楚
纯粹瞎猜

网友B:
我用的是磁悬浮,可惜,没搞定。

楼主:
在创业版看到了 你是想做迷你投影仪啊

LCOS的头子里面不知道是用什么来做偏转的 体积那么小
能够使激光快速偏转的

网友C:
LCOS

LCOS是反射式液晶。特点是控制三极管(对应TFT)在液晶后面,反射率超高(相对于普通投射式液晶)。而且像素可以做得很小,因为TFT取消了,改用MOS工艺直接控制液晶了。

楼主:
恩 这个我知道 主要是那问题

看到LCOS原理 里面的反射式液晶其实只有一条线
通过激光在该线上左右扫描 再进行上下偏转形成画面
激光的上下偏转可能还好些频率不那么高
左右扫的速度N高啊 用什么技术实现的

网友B:
能不能搞到lcos的部件?这个倒是可以替代磁悬浮。

楼主:

不过咋跟之前看到的不一样啊
可能各厂商采用的技术是不同的~~
仍然要用卤素灯或是LED光源
http://www.pjtime.com/2007/12/65512942_3.shtml

楼主:
LCOS拆解

http://group.zol.com.cn/frmView.php?frameon=yes&subcatid=14&bookid=12204&ref0=http://www.baidu.com/s?ie=gb2312&bs=LCOS+%CD%B7&sr=&z=&cl=3&f=8&tn=baidu&wd=LCOS+%B2%F0%BD%E2&ct=0

楼主:
PHLIPS的是用带状光上下扫描

http://it.21cn.com/hardware/yjsq/2002-10-11/795606.htm

楼主:
再上一个 也许现在微投真是被人做烂啦 DIY玩玩吧

LCOS微投光机制造商,有需求请联系!
广州晶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el:+86-20-8225-3960
Fax:+86-20-8225-3866

网友B:
不错,细致。

你加我qq

网友C:
左右扫描

左右扫描按25帧1080p来算,需要27K次每秒扫描。
这个可以采用多棱镜来实现。假如用个60棱镜旋转,那转速只需要27000转/分。问题不太大。硬盘都有10000转啦。
或者用金属片反射,电磁铁驱动。 27K,超声波范围。

网友B:
60棱的一致性咋保证?加工难度多大?抖动如何处理?

楼主:
其实万转的工艺也相当难实现的 我有问过做机械的朋友

每分钟3000转以上
需要考虑的问题就相当多了
如风阻 散热  这仅仅是一小部分~~

网友D:
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C:
那就超声波振镜吧。

网友E:
条码扫描枪

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超声波振镜 有吗?

其实就是个 0.3元的陶瓷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