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弄了个简单的呼吸灯原理图,做完后灯竟然一直是长亮

楼主(2009-06-30):
好久没有DIY什么东西了,结果一个小玩意就把自信大大打击了一把。
那位知道的帮分析一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呢,是不是太简单了,大家都懒的回了。

网友A:
1458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3楼

是一个双运算放大器 123和765 是两组运放。

网友A:
您是用运放做振荡器吗?还是比较器

振荡器要形成正反馈.自己分析分析,应该不难.

网友B(2009-08-16):
好像看看高手们的分析,呼吸灯???
我也很想做啊~~~~

网友C:
hehe 什么是呼吸灯?

网友D:
看看三极管,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E(2009-09-25):
很实在的告诉你
原理图没有问题
如果常亮有可能是电容没焊好
我自己做了一个
效果非常好
建议换47uf的电容
其他的不变
用12v电压
不懂加我QQ512363698
交流交流

网友D:
很实在的告诉你
原理图没有问题
如果常亮有可能是电容没焊好
我自己做了一个
效果非常好
建议换47uf的电容
其他的不变
用12v电压
不懂加我QQ512363698
交流交流 ...
引用 网友E:

既然没问题那么请问2N3904是PNP的管还是NPN的管?

网友F:
呼吸灯?,慢慢亮再慢慢暗的灯吧。
这原理图......

网友G:
有点像用两个三极管搭的自激多谐振荡器吧?

网友E:
http://jason.o0o.tw/?p=154
这个是台湾一网友做的
效果还行
用的是555时基电路

网友D:
是NPN管
引用 网友E:

e对电源正?原理图还没错误吗?

网友H:
什么叫呼吸灯?

网友D:
亮度渐明渐暗周期变化,节奏如同呼吸一般。

网友I(2014-11-28):
做了一个,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