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小弟我好久,USB插座和SD卡连接头封装文件该哪里去找呀

楼主(2009-07-01):
困惑小弟我好久,USB插座和SD卡连接头封装文件该哪里去找呀?
初画PCB,
CF卡自己只见过,它的插座内部引脚封装真不知道该去那里寻找?
还有USB的,他的内部断口引脚尺寸是怎么规定的?
大家经常画PCB图,这个小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解决了,放弃

我这个问题自己解决了,放弃这个问题了
在GOOGLE上自己换词搜索查找到了
上次查找GOOGLE好半天也没有找到
今天换搜索词汇,找到了,没有经验,新手
GOOGLE用的词汇:"USB插座的PCB封装"

网友A:
DIY功力有待提高呀

俺只要有一把学生用的尺子,外加一台好点的打印机,没有搞不定的PCB封装,作封装是PCB的基本功,自己多练练吧!

楼主:
被楼上教育了,呵呵

知道尺寸不难,关键是那些引脚的功能要查清楚,
否则原理图,PCB图引脚瞎连接呀

网友B:
不难

找卖这类插座的商家要一本产品手册,上面封装尺寸一应俱全,再照着画就可以了,只要画的时候尺寸没有计算错,一般都很准确。

楼主:
谢谢5楼的大哥

当初弄这个,楞是没有办法,急得我出了一身臭汗!
真是会的不难,难的不会!

网友C(2015-04-06):
引用 楼主:
知道尺寸不难,关键是那些引脚的功能要查清楚,否则原理图,PCB图引脚瞎连接呀  ...

我公司专业生产智能USB插座,触摸开关等   典恒科技(DENHEN)“登恒科技”,或者在搜索条输入:DENHE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卖这类插座的商家要一本产品手册,上面封装尺寸一应俱全,再照着画就可以了,只要画的时候尺寸没有计算错 ...

我公司专业生产智能USB插座,触摸开关等   典恒科技(DENHEN)“登恒科技”,或者在搜索条输入:DENHEN"